我是这样焊接场管的,供大家参考,成功百分百

楼主(2016-11-17):
我是这样焊接场管的,第一步,锯好多孔板,第二步,焊接好引线,四根,三根都可以,第四步,把四根引经短接起来,第五步,放上场管焊接,最后放置备用。

网友:
好方法,为此点赞

网友:
很好的做法,等于所有脚接地的情况下焊接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这样详细介绍焊接方法太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所有的场管栅源之间都有过压保护,栅极电荷根本达不到击穿绝缘的程度,用不着这么干吧。

网友:
好方法,不损管,赞一个

网友:
以前也焊4条线 后来只焊两根 一根 双栅并联。一根漏极。另外一个源极直接焊再生线头

网友:
好办法,请问固定小板的是什么东西,照片上黑黑的看不清。

楼主:
随便找个东西插在上面固定一下就行,可以在木板上钻个孔,厚度合适,插里面,固定好,方便焊接,我是找个了个交流接触器,顺便拿来用一下,实际用找个夹子夹住也行。

网友:
好方法 !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办法很好。楼主高手。

网友:
好办法,点赞一个。

网友:
照片照的不少,方法不错。

网友:
高,就是高

网友:
然后呢?就这样了,不用上板子吗?

楼主:
场管焊接好引线后,不再焊接进电路,而用通过接线排连接,这样更换方便,

网友:
四肢发达加一个小脑袋的感觉

网友:
楼主的精神 值得赞扬

网友:
我维修对讲机换管的时候一般用吹枪直接吹下再吹上去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从那里买到这么多管子呢

楼主:
淘宝上多的是,一元到二元左右一只,便宜得很

网友:
楼主做什么东西要用贴片场管?

楼主:
这个论坛上的朋友一般应该知道的,就是场管矿石机,焊接好引线是为了安装和更换方便,所以场管是贴片元件,很容易使用不当而损坏。所以先焊接好引线后,通过接线排连接电路。这样即方便使用,又方便更换。要是电路有故障,在电路上焊接好的场管,你无法知道是不是场管已经损坏了,等你拆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是损坏了,还是原来就是好的,、拆的时候损坏了,这个常识了,亲自动手安装过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所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就会感觉到奇怪。矿石机检波元件主要有二种,一种是二极管,一种是场管,场管有相应的优点。缺点就是不太焊接,容易损坏。所以才有这个办法。

网友:
高清大图这样详细介绍焊接方法太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长的引线电路会自激吗

楼主:
不会, 因为电路并不复杂,无论中波,短波,调频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论坛上的朋友一般应该知道的,就是场管矿石机,焊接好引线是为了安装和更换方便,所以场管是贴片元件, ...

其实焊接场管都是用裸细铜线先缠绕短接各个脚。然后焊接。好了后拆除短路的铜线。你这样先焊接那个脚,其余的脚不还是悬空吗?虽然你外面的三根线短路了。可是焊接第一个脚和第二个脚的时候,另外两个一个脚还是悬空的。你想想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焊接场管都是用裸细铜线先缠绕短接各个脚。然后焊接。好了后拆除短路的铜线。你这样先焊接那个脚,其 ...

说的好有道理啊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有道理啊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他讲得也有一定道理,将四个脚用细铜线短路的焊接方法更安全,我这个办法是让四只脚引线短路,然后在焊接的时候,四个脚同时靠在电路板,通过引线短路,这个这个有可能只有同时三只脚接触良好,不过实际操作中已经够用了,焊接了十几只,一只损坏的也没有,大家可以亲自试试,实际焊接场管的要求也没有想象的那样高

楼主:
这种接插式也相当不错,不过因要用到一个插座,不如我的使用方便 ,我是直接往接线排上装就行,适应面广一些。

网友:
我就直接用2AP

网友:
好方法     引线 插排都好    赞一个

网友:
好方法,是防治击穿的好办法

网友:
好方法 ! 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很好,方便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