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PS顶级高频头制作的PLL数控AM/FM收音头

楼主(2016-11-17):
    ALPS顶级高频头TFTC4U771A的性能和效果已经被多数矿友所认可,但电调高频头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如频率漂移、显示、调台不方便等,为此,经过不断的软硬件调试改进,基本完成了对此高频头的数控,MCU用STC15W408AS,PLL芯片用常见的三洋LC72131,可实现频率显示、自动搜台、手动搜台、电台存储/删除、AM/FM切换、断电记忆状态(开机恢复)等功能,可记忆存储100个电台(AM/FM各50个)。
    PCB采用双面板(100*80mm),利用贴片元件减小空间占用,用LM317高性能稳压IC为高频头供电,LM78M05稳压IC为单片机及PLL芯片供电,多点接地、电源多级滤波防止干扰,AM/FM天线单独接口,外接真彩Usart GPU串口屏显示频率等信息,用四个按键控制常用各种功能。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试用(直接用手机带的耳机收听),FM用10厘米的导线做天线,能收到本地所有电台(用DE1103对比),声音清晰,背景干净,长时间无漂移、变化等情况;AM用环形天线,收到电台也很多,基本和DE1103相同,强台的声音效果接近FM的声音,弱台稍有正常的背景沙沙声,总体效果很好。此收音头可放入功放、组合音响等,也可单独加机壳、功放板做成收音机(我自己的加到数控功放机里面了)。
板上预留单片机I/O端口,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串口控制、红外遥控、飞梭(编码器)控制等功能。

源代码(Keil4工程文件)
一直没有时间画完整的电路图,高频头电路图论坛上已经很多了,上传一张LC72131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6-11-20 17:35):
MCU控制部分电路图7465316

网友(2018-03-17):
哪位烧友谁有电路图,或者是电路板中所包括的电子原件清单,我也想做个,希望能帮助我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2016-11-26):
发个PCB文件给我老大.

网友:
你好,请问有木有多出的板

网友A:
PLL只解决控制本振问题,但如何调谐,不用电调谐如何解决?

网友:
电路图?
代码?

网友B:
屏幕是什么型号?iic总线的吗?有购买地址吗?

网友:
祝贺成功!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什么型号?iic总线的吗?有购买地址吗?

屏幕是Usart GPU串口屏,是TTL串口通讯的,4线分别是GND、RX、TX、VCC,可带12、16、24、32、48、64点阵字库(也可自行更改),淘宝搜索可找到各种尺寸的,我用的是2.2寸320*240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只解决控制本振问题,但如何调谐,不用电调谐如何解决?

用按键、编码器或遥控等方式让单片机控制PLL芯片调谐,一般过程是由单片机计算PLL分频数据发送给PLL芯片,PLL芯片输出VT电压控制电调高频头调台,再根据检测到的高频头本振频率锁定VT电压

网友:
哈哈哈,比老单管强悍多了

老矿石(论坛)又有了新装置,还是带CPU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只解决控制本振问题,但如何调谐,不用电调谐如何解决?

老哥也准备干起锁相环电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