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头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6-11-18):
有一个摇表,大概是91年买的,平时不用,放到现在,发现表头线圈不通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较大可能是引线的接头处锈断,找到接上就行了。

楼主:
一个表头多少钱

网友:
二手摇表二,三十元,不要纠结。

网友:
这个表头断线点好接不好找,得放大镜。

网友A:
有条件可以修,30年前修过,经验是非常难干!在家里修好的概率不大于20%现在老眼昏花的!没条件就别修了买一个也没几个钱.而且你从那个年头放到现在,没有他也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可以修,30年前修过,经验是非常难干!在家里修好的概率不大于20%现在老眼昏花的!没条件就别修了买一个 ...

说的有道理,修好了也没大用处

网友:
兆欧表的一个线圈是0.02细线,头疼.

楼主:
现在塑料壳的很便宜,我的事铝壳点

网友:
的确,首先排除接线虚焊的毛病,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如果确认表头问题,还是换新为上!

网友:
手动摇表,主要是靠受带动里面的发电机产生高压,所以里面的线圈都非常的细,很容易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可以修,30年前修过,经验是非常难干!在家里修好的概率不大于20%现在老眼昏花的!没条件就别修了买一个 ...

真的好难修,我的是铝壳的被摔一下摇后回不到无穷尽了,拆出来线圈怎么断了烙铁一焊结果连接头都看不见了,不知道线圈线径绕多少砸(1000V),再说那么小的线去哪里买只能放一边了。

网友B:
表头一般是脱胎线圈,由硝基清漆固定,断线一般都是在引出线部分,修理时需要用棉签蘸香蕉水慢慢洗出断头,火烧去漆皮,松香上锡后焊接。我在四十多年前修理过表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不过整个过程还是知道的。

网友:
拆了留个发电机玩吧?

网友(2017-02-01):
能修就修,死马当活马医,练手艺,开眼界,都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拆开检测一下,看能否修复!关键在于维修的过程,玩得就是这种乐趣,加油!

网友(2017-05-18):
折腾折腾,过过晨光,活跃活跃,练练手眼,探索探索,享受过程。

网友C:
好像兆欧表上的线圈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一般是脱胎线圈,由硝基清漆固定,断线一般都是在引出线部分,修理时需要用棉签蘸香蕉水慢慢洗出断头, ...

您好,朋友,我有块北京zc7老摇表,短接断开都是无穷,拆开检查一个线圈断路,用另一1000v摇表电击断路线圈,接通,但短接越过0,断开只能摇到10。还如何修呢,线太线,挺难找断点,也很难焊接,谢谢

网友:
能修就修。修不了换新

网友:
这个高手不是在修吗?哈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8985-1-1.html

网友:
宝上查过,没卖摇表动圈的。即使有,估计也难换,看正常摇表指针也有配重,换新动圈时这就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兆欧表上的线圈是这样的吧

动圈照片很好,很清楚,好资料,用于教学是很不错的。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动圈照片很好,很清楚,好资料,用于教学是很不错的。点赞。

主要是我这儿有库存的动圈,所以才能拍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这儿有库存的动圈,所以才能拍照

有zc7表,500v500兆欧动圈吗,朋友,有的话,转让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zc7表,500v500兆欧动圈吗,朋友,有的话,转让一个,谢谢

我这儿有5个,就就图片上的这种,具体什么型号我不知道。我只能测量尺寸。外框大线圈是25*30,内框小线圈是26.5*28.这是大概的数据。还有一盒500标的动圈

网友F:
刚淘了一块品相很好的上海六厂产的铝壳老摇表,摇动手柄指针会移动,这个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刚淘了一块品相很好的上海六厂产的铝壳老摇表,摇动手柄指针会移动,这个应该是好的吧?

短接摇指针应为0,断开摇无穷,最好找个5M或10M电阻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短接摇指针应为0,断开摇无穷,最好找个5M或10M电阻测一下

请详细指点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用导线将L,E接线柱连起来,摇动摇表,正常指针指向0,然后断开摇,正常应指向无穷,为了更好测试准确度,找个5M电阻,连在L,E中间,开摇,看指针是否指在5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详细指点一下使用方法

用导线将L,E接线柱连起来,摇动摇表,正常指针指向0,然后断开摇,正常应指向无穷,为了更好测试准确度,找个5M电阻,连在L,E中间,开摇,看指针是否指在5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导线将L,E接线柱连起来,摇动摇表,正常指针指向0,然后断开摇,正常应指向无穷,为了更好测试准确度 ...

还有三个问题请教:1,用一根导线两头分别拧在接线柱上摇动看是否归零?

                  2,我记得曾经卖过一个摇动时会电人,原理是什么?

                  3,什么样的东西叫“电阻”?上面都会标注“m”吗?

网友:
朋友,你很搞笑了,我自认为是门外汉,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三个问题请教:1,用一根导线两头分别拧在接线柱上摇动看是否归零?

                  2,我记得 ...

朋友,你很搞笑了,我自认为是门外汉,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