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遇到见奇怪的事情,怀疑单元里面有人偷电

楼主(2016-11-18):
昨天晚上,插上电饭锅,定时,准备早上熬粥,发现电源插座不亮,但是家里其他地方都有电。 用电笔测量,火线,零线都亮,地线不亮。  用数字表测量,火线,零线电压为33V,火线对地电压240V。  初步怀疑是零线断了,自己检查半天外面线路也没发现问题,只好然为断点在墙里面套管内了,所以又找个带线插排,接到插冰箱的插座上,接上电饭锅。
今天早上发现坏的插排又正常了,用电笔测量,火线,亮;零线,地线都不亮。  所以怀疑是否是晚上有人把零线断开,然后把电器接火线地线,好像这样可以偷电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不动火线,只是将负载接在火线和接地线上,电表没有零线电流而不转。

那是不可能的,你那样电表还是会转,不信你试试,还有你电工知识不是一般的差,而是非常差

网友:
偷电不是这样偷的,你这种情况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C:
偷电都是在自己的电路上捣鼓,怎么能影响到别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偷电都是在自己的电路上捣鼓,怎么能影响到别人呢

我也是推测,因为家里其他地方都有电,就是一个插排没电,而且我也没做任何处理,早上又有电正常了。 我再接上电磁炉试试,如果接触不好,电压应该会有波动

网友:
你家厨房的零线有问题吧?要是外面零线断了,整个单元的所有电器都会过压烧坏了,
电笔好用,但也常常被忽悠,小小的中心电位偏移24V都可以在零线上点亮乃泡,

网友:
不会是偷电所致吧!估计是你的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
现在想偷电可没那么简单了吧,零线带电是不是可能晚上这条线路上有大功率用电器,或者你这条线路有零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呢

网友:
用双零线进户,不可能。

网友: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中间加个负载带不起来

网友:
插排是最不保险的,很不稳定。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正常来说楼主所在电力变压器有一相接地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偷电都是在自己的电路上捣鼓,怎么能影响到别人呢

你不懂也不要吹!

http://www.dqjsw.com.cn/diangong ... hangshi/10301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懂也不要吹!

http://www.dqjsw.com.cn/diangongdianzi/yongdianchangshi/103014.html

我是不懂偷电影响到别人这也叫偷电!让别人知道你偷电这也叫偷电!

网友:
偷电在零线上做手脚是不行的,现在的配电系统安装是非常规范的,电度表上的取样电阻都是接在火线上的。除非有办法将电度表上的零线断开。

网友:
估计是外部零线接触不良吧,这个隐患得彻底检查,不然可能烧坏电器……

网友:
你美丽了,别人偷电会影响你,那样你也偷电了,自己家有问题就赶紧找电工看看,我还提醒你,不要找你家里长期在家的老电工,他们只知道2根线随便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火一地是最常见的偷电形式

你去试试现在一火一地,看看有没有效果,火线进表你怎么偷,

网友:
偷电,任何人不要试图占这点小便宜,除非表前接线表不计量,但是这种行为触犯了电力法规会受到严厉惩处的,谨记!安全守法用电,幸福与您相伴!

网友:
应该不会偷电吧,现在电业局已改成智能表了,表都通过电线联着网呀!

网友:
这么奇怪,我家也有个插座是这样,电闸控制不了这个插座的通断,后来也是干脆没电了

网友:
没试过,不过觉得电费固然是贵,但也是国家资源,用的起的就用,用不起就用少点,没必要偷。

网友:
现在没有大规模用电的情况下偷电的好少见哦,不值得也不安全,被发现还要被罚!

网友:
电表入线是封着的不能动,出线任你怎搞,只要你用到火线,火线有电流流过,电表就能测出来。

网友:
额楼主厉害  发现的及时啊   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你这和偷电不挨边

网友:
断零线,搭火线只能用小功率电器,大了不行

网友:
现在电表后头都装了漏电保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检测到零火线电路不平衡就会认为是有漏电了,会直接启动保护 断开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懂也不要吹!

http://www.dqjsw.com.cn/diangongdianzi/yongdianchangshi/103014.html

学习了 那天实践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1-24 00:07):
开玩笑啊,不能偷电,偷电犯法

网友:
本人是严重反对偷电的!

网友:
火线入地,最不安全,小心触电 。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俺不说话只看看

网友(2016-12-20):
鄙视这种人,偷电能省几块钱

网友:
我也无法判断了。2者都有可能。

网友:
现在想偷电可不好偷

网友:
复习移相电路,提高自己的水平。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火一地是最常见的偷电形式

用电器接在从电表里出来的火线跟地之间,偷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你那样电表还是会转,不信你试试,还有你电工知识不是一般的差,而是非常差

你电工知识不是一般的差,而是非常差

网友:
你的零线接触不好造成的、查查线路可找到答案…。

网友(2017-01-21):
从楼主的描述来分析。你的那个插座线路接触不良,长期使用大功率电器,里面触点氧化。

网友:
学习了,在旁边看热闹。

网友:
一火一地这个,现在的电表也转

网友:
偷电,不!是自己家里的电线出问题了!

网友(2017-04-09):
是该插座前端工作零线接触不良所致,接触不良是用电设备最大的安全隐患,建议及时排查。

网友:
此现象是该插座前端工作零线接触不良所致,建议及时排查确保用电安全。

网友:
三相用电不平衡,导至。

网友:
所以说零线不可靠,一但断线电器的外壳还会带电,造成生命危险,最可靠的办法,自己打三、四根接地线,作为零线最安全。

网友:
现在偷电很容易被发现的,都是智能电表 很容易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