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弘浩明传的ap怎么设置密码

楼主(2016-11-18):
前几天从坛上买了一组弘浩明传的ap,大的改3.3v电压成功,小的改5v电压不稳定,都转到了胖ap模式,连路由器都能使用,就是小的只能坚持2分钟就重启,这个是运气不好啦。。。。主要就是没法设置密码,从网上查这个没法设置密码,只能从路由器设置,有明头的朋友吗?指导一下吧

网友:
我也入一组,不会进入WEB,ipconfig查到IP显示168.254.119.49,家用B类网线。通电后,捅RESET孔恢复出厂设置也没反应,或先按RESET孔再通电也没反应,反正一直捅,有一分钟吧,灯就是不全亮一下。。。。上了百度说默认是192.168.1.40,电脑IP地址也设置192.168.1.40了,就是不行,难道是网线类型的问题吗?我那网线两头都是B类,一样的,直连的,请教,谢谢

网友:
插好网线到大的那个POE口或小的那个WAN/POE口,电脑IP是自动获取,浏览器地址输入168.254.119.1或者192.168.1.40或192.168.1.1,没显示WEB界面。至于CONSOLE口,好像是交换机口网线用的,插入B类网线,电脑一直显示被拨出,怎么问题啊,,,,,上面图片是网线插入小的那个WAN/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入光猫口,通电后开始先后有3个灯亮,最后只有这两个灯亮。电源灯与锁灯什么的。。。。改插入电脑网络接口,有3个灯亮,就是不知道如何进入WEB管理界面

网友:
网上搜索方法,好像只有转胖的才可以用,但不知道方法,在线急等。

网友:
现在情况是,得串口转网线交换口才能进

网友:
你告诉一下是怎么转胖的吗 感谢

楼主:
转胖很简单,网上一搜大把,下载个什么软件都忘了,搜弘浩明传痩转胖就行

楼主:
wenku.baidu.com/link?url=9yCPoqYUXqzzuiERrKy5uhRGWCyclhn617mbGZzAk6hfXQmRoR1azpdVynwT1gW5704Mw5N7y_tngJ5Gt_uDvMnX4-W_cwnQNkdRCQJTkaG不用你说的那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