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不同频率的同地域无线通信会互相干扰吗?

楼主(2016-11-18):
假设一个简单的情景:在一个房间内布置两套无线电收发系统,甲套的工作频率是300Mhz,发射功率是3000瓦,乙套工作频率是2Ghz,发射功率是30瓦,那么甲的信号会干扰或者压制乙吗?如果是的话,其相关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
有点的'在房间里'放两个喇叭'一个是唱歌一个是新闻'你听的感觉'

网友:
取决于接收机及其天线。在接收2GHz信号时,若接收天线及射频前端的频率预选器没有对300MHz的信号进行有效衰减,300MHz的强信号有可能导致高放或混频过载,就影响2GHz接收了

网友:
多少涉及到兼容问题。在一艘军舰上有很多部雷达,很多侦测通讯设备,它们有着各自的频率或频道,不同但又可能很接近,你说他们能一起工作吗?

网友:
深奥的很啊

网友:
我也是不大懂。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高次谐波成整数倍干扰更高的接收频率,所以若300Mhz发射器低通没有发挥作用,300Mhz会干扰300X7倍=2.1Ghz频率,对2Ghz接收设备很少有干扰,一般情况下很少互相干扰,除非两个设备挨着非常近.军舰上或船上通信设备不会干扰雷达,通信设备末级功放到天线时要经过复杂进阶低通滤波器电路,把高次谐波量过滤掉最小值,只让基波发送到天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有空闲时间,我去看看,谢谢。

要大约地址吗?可以 PM。不要照相,小心有人请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大约地址吗?可以 PM。不要照相,小心有人请喝茶。

哈哈,没有空闲也没有关系的,所办小李会发原版图片给我的,至于喝茶嘛,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