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简单的电源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6-11-19):
最近做了一台电源,专门给车机供电,一个200W的变压器加了整流桥堆和滤波电容输出13V,给车机供电,可是有时候不小心正负短路了,还没发现,电线的皮都融了,想加一个电路,有短路保护功能,不是一次性的那种,用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要能锁住,把电源短路排除后,再开机能马上正常工作的,越简单越好,请坛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最简单就是自恢复保险丝了,哈!

网友A:
给你画个简图,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当电路动作后形成自锁,把电源断电后再上电,电路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
一个干簧管一个继电器一个单项可控硅

网友:
加个单P小断路器最简单。

网友:
直接一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
教学用电源过载保护采用干簧管加继电器比较常见。

网友B:
用开关电源,短路会自动保护的。那样又省电。

网友:
请考虑8楼的意见:

         “用开关电源,短路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C:
楼主说:

     “最近做了一台电源,专门给车机供电,一个200W的变压器加了整流桥堆和滤波电容输出13V,给车机供电”。

按楼主的描述,其中貌似没有稳压电路。

如果采取了串联稳压电路,可以增加几个零件,让稳压电路,同时具有恒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电源,短路会自动保护的。那样又省电。

想听收音,坛子里的前辈都说用变压器好,不想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

     “最近做了一台电源,专门给车机供电,一个200W的变压器加了整流桥堆和滤波电容输出1 ...

嫌麻烦,而且大电流的时候调整管功耗也不低,不想加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个简图,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当电路动作后形成自锁,把电源断电后再上电,电路就自动复位了。

谢谢你的回复,图中的R1和R2不能用一个电阻吗?还有下面的R阻值多少,被矿坛的标遮住了,看不到,还有三极管是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的那个触点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图中的R1和R2不能用一个电阻吗?还有下面的R阻值多少,被矿坛的标遮住了,看不到,还有 ...

R1R2可以用一个电阻,具体是看实际电流需求,只要满足使用电流在R上压降不要超过0.6V就可以(假如需求最大6A就把R取0.1欧姆),最下面电阻是1K

网友D:
您的车机需要经常插拔电源吗?与其劳神做短路保护,还不如做个“防呆”插头,从根上杜绝误插比出了问题再保护不是更好吗?

在车机电源入口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电源线上串保险管,一旦反插马上烧保险管。这是最简单的防反插设计,成品车载电台上常用这种设计,简单可靠,比专门做个短路保护电路更实用。除非您经常故意反插电源,否则没必要专门弄个短路保护。简单的电路不可靠,可靠的电路可能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听收音,坛子里的前辈都说用变压器好,不想用开关电源

好的开关电源比工频变压器好,工频变压器没有经过稳压是随着输入的电压变化而变化,开关电源是相对稳定的。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是不会有高频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车机需要经常插拔电源吗?与其劳神做短路保护,还不如做个“防呆”插头,从根上杜绝误插比出了问 ...

有很多车机,所以经常会换着听,只有一个电源,所以会不断的接电源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很多车机,所以经常会换着听,只有一个电源,所以会不断的接电源线

原来如此,相当于实验电源,需要接不同的负载做实验,这样的话防呆插头就不行了,不通用。

确实需要做短路保护,捉摸了一个电路您看看,见下图:

K1是单刀双掷继电器,常闭触电接输出。Q1、Q2组成类似可控硅的自锁电路,当输出电流上升使R1上的压降大于0.7V时,Q1、Q2相继导通,继电器闭合,切断输出实现过流保护功能。保护动作后,Q1、Q2“自锁”,继电器持续吸合电源无输出,排除短路、过流故障后,按一下常闭轻触开关K2,继电器释放,电源恢复输出。或者不用K1,保护后电源断电再上电,也可解除保护。
这样能达到您的要求了吧?

电路中R1的阻值决定过流保护点,按图中参数,大概3.5A时保护,减小R1可提升保护点,计算公式图中已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相当于实验电源,需要接不同的负载做实验,这样的话防呆插头就不行了,不通用。

确实需 ...

谢谢你的回复,找够图中原件就弄起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找够图中原件就弄起来试试

下午没事瞎捉摸的电路,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没做实物。
可能需要些调试,祝您成功。

另外,画图时仓促漏了一个电阻,Q1的基极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A: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K1B\K1C分别是继电器K1A的两个同步联动触点。正常时电路处于初始不动作状态电源通过常闭点K1C给音响供电,当电流过大(短路)时,R1\R2上的压降增加到一定值,t1得到足够偏压导通,推动继电器K1A动作吸合,K1C断开使电源停止向外供电,同时K1B接通形成自锁,继续保持继电器吸合,直到供电电源消失(断电)才能再恢复至初始状态。
电路中R1\R2并联成一个电阻,是因为此电阻值为电流采样电阻,要求其阻值小而功率大,0.1欧的电阻比较容易从市面上找到,而且通过多个电阻并、串联可以精确调整电阻值而达到调整保护动作电流值。电阻R3与C3配合形成典型的RC滤波器,消除电路中的干扰脉冲(在大功率供电电路中很容易产生),使电路工作可靠避免产生误动作。而且由于继电器线圈极其机械惰性使其本身也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不采用晶闸管进行自锁的原因),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二极管d1与电容C2形成临时供电电路。正常时电容被充电至正常电压,当电源负载过重甚至短路时,+、—两端电压急剧降低,如果没有C2,即使晶体管t1导通,继电器由于无正常供电电压也不会动作,造成保护失败。由于二极管隔离,此时C2作为临时电源可为继电器供电以保证继电器动作成功,当外部负载断开后电源恢复正常输出,继续通过二极管对继电器供电。
电阻R1\R2取值:因本电源额定功率为13V\200W,折算成电流约15A,采样电阻取值0.05欧比较合适。C2取值0.1——1uF即可,由于本电路为断续工作,t1采用小常见三极管即可,如8050等。如果采样电阻接至正极,t1需换成PNP管(但目前似乎NPN管更容易得到)。

网友:
最简单就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2017-07-29):
引用 网友A: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K1B\K1C分别是继电器K1A的两个同步联动触点。正常时电路处于初始不动作状态电源通过常 ...

仿真了一下确实有效!不错的电路

网友:
3楼是个好思路

网友:
20楼用的电路更简单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相当于实验电源,需要接不同的负载做实验,这样的话防呆插头就不行了,不通用。

确实需 ...

是的,有的地方还是需要的

网友:
传统变压器尽量在初级取样就行,最简单的是初级串钨丝灯泡。复杂点高压端串联小阻值电阻取样加自锁电路(自锁继电器或自锁电路)。
另外防接错极性接错,简单的办法是在负载电源输入端串个肖特基二极管一劳永逸!

网友:
20楼bg1trk老师的电路可行,两只三极管等效为一只单向可控硅,直接用可控硅也是可行的,电路进一步简化。

网友E:
这是我设计的手动复位短路保护,有种设备按照行业标准必须使用手动复位,
挺符合你的要求,直流可以去掉反向的那只光耦.
补充:
这个电路,和20#的那个电路都不能接大的容性负载,望知悉

网友:
PCB文件,直接发板厂免费打样。

Gerber出版文件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相当于实验电源,需要接不同的负载做实验,这样的话防呆插头就不行了,不通用。

确实需 ...

这个比较经典。我们实践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个简图,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当电路动作后形成自锁,把电源断电后再上电,电路就自动复位了。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的

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说你的理由。

这个电路在过去电机电路上使用过。对于逐渐增大的电流 可以用。对于严重短路或者瞬间严重短路有时候继电器不能可靠吸合。分析有可能是严重短路瞬间,输出电压直接降到将近0V 。低压大电流使继电器不能可靠吸合。直到电路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在过去电机电路上使用过。对于逐渐增大的电流 可以用。对于严重短路或者瞬间严重短路有时候继电 ...

奥,原来如此。

网友:
参考继电器自锁,

网友:
可以用NMOS试试。
已搭电路测试,短路电流100MA。

网友:
参考电气继电器自锁电路!只需要一个继电器,一个小开关!两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在过去电机电路上使用过。对于逐渐增大的电流 可以用。对于严重短路或者瞬间严重短路有时候继电 ...

图中d1和c2就是防止你说的这种情况出现导致继电器失灵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设计的手动复位短路保护,有种设备按照行业标准必须使用手动复位,

挺符合你的要求,直流可以去掉反 ...

这个电路稳定可靠,我验证过!需要独立开5v和供电电源,可通过取样电阻灵活调节短路阈值,缺点是用的元件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