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矿坛收来的F55录像机悲与喜;

楼主(2016-11-20):
前几天从矿坛里收来一部F55录像机,使用中发现:
1:有时用遥控器操作失灵;
2:有时显示屏无显示;
3:进出带时,机器里面有个声音很奇怪,就是类似冲击钻的那种塔塔省,而另一台F55就没有这种声音;
先说喜:
1:遥控器操作失灵,卸开前面板,拔插前面板上的插线,发现与插座接触的点已经发黑,用美术刀轻轻刮黑点(这也是悲剧的开始),插上后遥控器操作正常; 照片
2:显示屏有时不显示,怀疑有虚焊和接触不良现象,卸下显示屏组件,仔细观察背面焊接点,发现有屏的2个脚有虚焊,焊上显示屏恢复正常;
3:卸开下盖板,操作盒带进出,仔细听塔塔声,发现这个大轮旁边的这个黑检测器离轮子太近摩擦引起,松开固定螺丝,调整与轮子的间距,紧固螺丝,塔塔声消除;
在恢复前控板插线后,发现面板上的按键不能操作了,拆卸下来后发现悲剧了,这个插线头部电缆线厚度太薄,很容易就脱落,而导致报废;
试作用美术刀刮开后部,也始终没能成功,
现在是机器除了前面板不能操作外,一切正常;
照片有点乱,
这还要想法搞个前控板才行;
也问问坛里哪位有这个配件???

楼主:
现在需要一个这个操控板,要求头部完好;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但是现在市场上VCR的配件很少了

淘宝上找找看,说不定有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但是现在市场上VCR的配件很少了

淘宝上找找看,说不定有拆机的

这个排线根本不给你修复的机会,想从按键板上另引线也根本没有可能,是从里面直接出来的,上面的导电线条是一条金属粉,设计的太坑爹了!

网友B:
楼主,某宝有种东西叫“导电银漆”,你可以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某宝有种东西叫“导电银漆”,你可以买来试试。

当时没想到这个东西,有点心急,要是等等这个导电银漆,也许就可以修好这个线排;

网友C:
单独面板不好遇,而且如果当配件买还比较贵,楼上说的用导电漆修复是个还办法,如果不行就去二手市场或者废品站找找,F55整机也不超过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面板不好遇,而且如果当配件买还比较贵,楼上说的用导电漆修复是个还办法,如果不行就去二手市场或者废 ...

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碰见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tf8&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6112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 ...

这个触控板的线是从触控板里面直接出来的,没有接点,不好操作;

网友E:
F55的配件机器我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F55的配件机器我有台

我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个!

网友:
录像机太复杂了,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F:
修录像机玩的就是耐心,   到电子市场找一条同样宽度和P数一样的整条替换就可以, 软排线大多用的是日式标准,基本都能找到对应的, 自己处理一下端子就能搞定,  这还是给你有机会维修的,  有些电路板上直接用导电粉做连线,更是头疼,看着没事其实不通 ,更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录像机玩的就是耐心,   到电子市场找一条同样宽度和P数一样的整条替换就可以, 软排线大多用的是日式标 ...

版主吧,这个就是导电粉做的,根本就不给你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吧,这个就是导电粉做的,根本就不给你机会!

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排线 肯定是碳粉的这个已经是既定事实,   但是排线的尺寸 都是标准的,   电子市场里有很多规格的PFC排线, 你把对应的规格找到买回来  你还担心这条碳粉排线无法修复?   原碳粉排线两头可以直接用PFC连接器 替换  或者直接将排线直焊上电路板    你还纠结碳粉排线无法修复???
   修复的意义不一定仅限制于修旧如旧,很多时候 保证修复后的性能才是首要, 修复的思维切不可死心 单向。

网友G:
这条排线有索扣的.你拆排线的时侯没留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条排线有索扣的.你拆排线的时侯没留意掉了

屏版上倒是有卡锁,这个没损伤,至于排线我前几天倒是找个旧的,以前cd机上的,这几天就琢磨着怎么接!

网友:
这个问题当年在J25/27上就大量爆发过。

网友H:
直接焊线,导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焊线,导通即可

这个是焊不上的;

网友H:
找到两头线路板接口处对应焊线即可!
没有什么难度,
要学会变通,原来的排线不就是导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两头线路板接口处对应焊线即可!
没有什么难度,
要学会变通,原来的排线不就是导线吗?

你再看看我里面说的!

网友H:
排线总要与电路板相连吧,找到排线座的接点(线路板上的),从电路板上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线总要与电路板相连吧,找到排线座的接点(线路板上的),从电路板上焊线!

操控板未有接口,软排线直接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线总要与电路板相连吧,找到排线座的接点(线路板上的),从电路板上焊线!

想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控板未有接口,软排线直接就进去了!

接到那里了?

网友:
把面板拆开,上图看看!

网友H:
铁板打开,貌似有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板打开,貌似有线路板

一体成型的直接就到各个触点了;

网友H:
类似计算机键盘?
那样的话,用导电膏涂抹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计算机键盘?
那样的话,用导电膏涂抹接口

恩,是的,导电膏已从淘宝上买了,过两天试试;

网友I:
应该用橡皮擦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用橡皮擦擦就好了

橡皮擦擦估计那薄薄的一层导电粉也要掉,现在看来应该用那种导电膏涂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了吗,。。。。。

没有,不费那心思了;

网友:
闲鱼上有这面板

楼主:
淘宝上买的;谢谢;

楼主:
配上也白搭了,机械芯又不工作了;

网友J:
卖配件吧,整成破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卖配件吧,整成破烂了

先放几天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卖配件吧,整成破烂了

配件不知有人要不;

网友J:
应该有人要的,不是大毛病,只是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有人要的,不是大毛病,只是咱不懂

整机已恢复正常,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导电膏能不能修复此排线

网友:
恭喜恭喜,又能用了

网友(2016-12-20):
古董不错……有带子还是可以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