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信号发生器Meterman FG3C

楼主(2016-11-20):
入坛一段时间了,装了个宽频响的中波套件,一把烙铁一台万用表就干了。吃惊的最终搞响了,震惊的是信噪比很低,不像坛友们说的辣么神奇。当然,一定是有我没有调好的地方,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我想我会先准备好必要的工具,示波器,扫频仪应该是必须的吧,很佩服那些仅靠耳朵就能调好机器的老前辈,只是咱没这个天赋。话扯远了,这个贴是一篇维修贴。之所以交代这么多废话,是因为我从咸鱼入手了一部坏的信号发生器。我跟老婆说就它了,老婆说买坏的,要买就买好的,如果你修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压力山大啊。经过一周的等待,昨天收到货,周天修理它。
闲言少叙,下面说说我的维修步骤。
第一步,收到货后检查外观,电源按钮里面断了。塑料外壳的结合处有明显的撬痕,说明这个机器被拆开过,甚至已经进行过维修,如果是后者就不好办了。
第二步,确认后部的电源切换到240V档(美货的特点),通电,机器没有明显的噪音,面板显示正常。
操作一遍各功能旋钮,方波正常,三角波正常,正弦波一条横线。切换到扫描模式,调节扫描时间和扫描深度都没有反应。方波和三角波的占空比、衰减调节都有效。基本确定正弦波完全失效了。
第三步,拆开机壳,拍个整机鸟瞰图,以备不时之需。  并简单分析标识每部区域的大概功能,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前面板上所有的功能按钮,没有发现问题。
第四步,通电,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反复切换方波三角波,通过这两个完好的波形检查输出缓冲板,没有发现异常。这块小板有焊接的痕迹,大概上个主人也重点检查过这个板。检查到这里,似乎没有思路了。之后跟老婆出去转了一圈,歇歇脑子。
第五步,在外面兜了一圈之后,思路开始活络了。既然方波和三角波是正常的,说明是信号切换环节出了问题。照着这个思路继续查。发现上面用了多片CD4066BCN,这个是4路模拟开关。于是重点检查这个芯片。从前面板信号输出口向前推,找到线路上最近的CD4066是标号U301,然后通电情况下,用示波器检查该IC管脚的信号,检测到第一脚有输出方波,看了看前面板实在方波档,切换到三角波档,该脚输出变成三角波了。O(∩_∩)O~,,,精神为之一震,感觉有戏了。切换到正弦波档,再检测该脚输出一条水平线。嗯,如果这个IC就是切换信号档的,那么可以断定正弦波在此IC之前出问题了。下面重点是确认是传输出了问题,还是正弦波信号源出了问题。经过反复在U301周围反复检查之后,示波器检测到了正弦波信号。马上用手调节前面板的频率调节旋钮,频率有变化。到了这里,基本确定是正弦波从信号源到U301之间的传输线路出了问题。问题划定在了有限的几个元件之内了。
第六步,  如图,拆掉一块小板后,漏出了U301周围的元器件,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颗47uH色环电感阻值无穷大,焊下来之后,检测发现已经断路了。手边没有该值电感,简单分析很像是滤波用的,觉得可以用其他值临时替换,随便找了一直33mH的换上。再次通电,输出端口检测到期待已久的正弦波。操作扫频按钮也正常工作。
到此,一部损坏的信号发生器修理完毕。这个信号发生器135入手的,拥有AM、FM扫频功能,还有外频计数,TTL、CMOS输出等,总之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机子。今天将我的修理过程贴出来,希望能给相同经历的坛友一点帮助。

网友:
高手。
祝贺!
修好心情非常愉悦。

楼主:
嗯,那种亲自修好的心情没法形容,很愉悦的说

网友:
值得表扬,自己找到的成就感。再接再厉

楼主:
今天早晨在想,为了一只电感去买一堆电感,然后再将它们打入冷宫,值得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修东西,总是觉得原装的好,都说修旧如旧,电子人是念旧情的。于是决定修好这只电感。因为以前暴力破坏过类似的电感,所以小心翼翼的用裁纸刀片从一端切一刀。这一刀很关键,因为两端都有引线,如果很倒霉的切到引线,再重新引线就很影响电感量。这一步让我想起了玩扫雷游戏,第一步就是听天由命。很幸运的,我没有切到引线 之后用指甲慢慢的剥除其余的塑料皮,很容易就剥光了。外表没有烧焦的痕迹,应该不是功率不足造成的,这样就有修复的价值。仔细观察后,很快就找到了一头的线断了。用刀尖剥掉端头附近的环氧树脂,拽出线头,如第一幅图所示的样子,  之后重新搪锡,套上热缩管保护,再将它装回机器,到此本次修复完美收官。这样修复的电感,我想应该不会影响机器性能吧。手头有一台LCR表,无奈不知道原值是多少,没法比较变化量。

网友:
先有思路再动手,不蛮干,维修高手

网友:
以后修机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时,陪老婆散步是很重要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功能按纽是怎么测的?测通不通吗?

楼主:
对,旋钮是电位器和推拉开关的组合,测阻值是否正确,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调收音机时,不知你AM、FM扫频功能怎样用,再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扫频效果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能力佩服,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