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CD

楼主(2016-11-20):
车载收音机CD,求教电源接法,

网友A:
游过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过泳了

面板游泳了,主机没有

网友B:
挖掘机上的??貌似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掘机上的??貌似是

报废汽车拆的

网友:
首先,测保险丝盒外壳的电阻(红表笔接外壳;黑表笔接保险丝),,如果阻值正常(肯定不等于0).。

网友:
然后,看看上面 和下面的4组插脚,,,肯定有一框是喇叭输出,上下为一个声道,4个声道。

网友C:
然后判断8脚的一筐是电源。。也很简单。万用表,RX1档,红表笔接机器的外壳,黑表笔接8脚的任意一脚,肯定有一个接地脚,电阻是0,锁定了地就是负极(一般汽车都是负极接地,外壳)。余下的,随便接,,就可以找到正极,记忆;和背光端子。。。一般12V接错也不会坏。。。。

网友C:
当然了,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拆开机器,找到功放集成电路的型号,然后百度就更准确的找到相应的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拆开机器,找到功放集成电路的型号,然后百度就更准确的找到相应的脚位。。。

谢了,按此法找到了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判断8脚的一筐是电源。。也很简单。万用表,RX1档,红表笔接机器的外壳,黑表笔接8脚的任意一脚,肯定 ...

技术有限,没搞亮,估计机器坏的面大

网友D:
拆开看电源输入,正极最少有2根,1根跟保险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电源输入,正极最少有2根,1根跟保险连着

某宝买的尾插,插上通电既亮

网友:
先插上一个10A的保险.

网友:
最下面的大插孔靠保险的下面一个是负极.上面是接正极12V.

网友:
正极接保险座主触点 ,负极搭铁

网友:
跟大众插座一样

网友:
拆开里面,最大那个滤波电容就是主电压的,然后跟下线路就出来了

网友:
貌似游泳了

网友(2016-12-26):
还不如买个便宜的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