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来复式收音机高频扼流圈的制作

楼主(2016-11-21):
(无正文)

网友:
不错,思路好,替代方法也有了

网友:
好方法,顶一下。

网友:
创意不错,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技术共享,论坛好风气

网友:
自制GZL,推荐这两种
(1)10*10的调幅中周,0.07mm的单股漆包线就能绕下200匝。最重要的是带了屏蔽外壳,对减少自激有利。
(2)小磁环上面绕制,这样可以使用较粗的漆包线(0.1-0.2mm的)绕制较少的匝数,用个自制的小梭子绕数十匝就可以了,效果比较好。

电感量不一定要准确地锁定在2.5mH,2.0-3.0之间,有些偏差无妨。

另外要说的,就是GZL要尽量远离磁棒,不然再生过强,啸叫难除。
如果需要再生,最好是高放管的射极再生(调线圈位置)或集电极再生(微调电容)。

网友:
我觉得GZL很简单  随便找个2W红绿袍电阻  拆个旧的玩具小电机  用其中的漆包线随便绕300圈 即可

网友:
第三种办法终于找到来源了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啊,顶一个

川岛电器  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高频扼流圈的制作,真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好方法

网友:
用小瓷罐,100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