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封神榜四十七: 6C19 充当平直版2A3

楼主(2016-11-21):
音响封神榜四十七: 6C19 充当平直版2A3

845、211、300B和2A3,这都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它们的声音表现虽各不相同,但也各具特色,而且输出功率越小,声音越纤细,表现人声的感情更真实。发烧友在做小功率胆机的时候,一般都是弄个6P14, 6P1。6P14是个小靓胆,声音清丽秀气,当然这也和它本身是一个五极管有莫大关系,6P14的输出阻抗也相当的高(Ri>30K,一般应用取输出变压器一次侧阻抗5K左右)。而小功率6C19却是被人遗忘了的胆。

6C19是一只旁热式大功率单三极管,主要用途是稳压电源调整管和OTL功放。其主要参数见附表。6C19单凭内阻低达300Ω、阳极耗散功率达11W 这两点,其性能在拇指三极胆中已无出其右者,由于没有被市场热炒,因而价格十分便宜,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这么一只低价胆会有什么好的声音表现。其实一只胆的声音如何,岂能与它的价格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该胆本身的素质和是否能用好它。

6C19在刊物上的应用电路很少。国外相同型号6S19,其基本参数如附表所列。

可以看到,6C19的输出阻抗极低,甚至比6N13P(460Ω)还要低,为Ri=300Ω,屏极耗散功率也挺大的,Pa=11W。用来做个三五瓦的单端A类胆机刚好合适。图1为6C19的曲线图。

要工作良好,工作点与负载阻抗的选取十分重要。由出是稳压管, 线性不如2A3: 即使已比6N5P好了不少。6C19的内阻为300Ω,因此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取1~1.5kQ比较合适。 如是者失真可比较底。综合6C19的特性与推荐的工作状态,最后其工作点是屏压200V,阳极静态电流45mA。 6C19缺点是它的栅负压比较高,由于6C19的负压高达约-60V,与6N5P相若,也就是说,如把输入灵敏度设为0.5V的话,推动级要有不低于120倍的增益才能使6C19达到满功率输出,因此对推动级的要求较高。 一般需要一级高μ管(50倍)加上一级中μ管(20倍)作放大才能驱动。但如此一来,又带来了新的相移、信噪比的劣化,电路也趋向复杂,但这也有空间加入负反馈的空间。常规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1)        采用中μ管或低μ管作两级放大;一般可提供20*20=400倍增益
(2)        采用高μ作一级放大,通常用共阴和SRPP接法,常用管有6N9和12AX7;一般可提供100倍增益
(3)        用高放大系数的五极管作一级放大, 一般可提供150-500倍增益;
(4)        用高μ管加3倍推动牛(利用其升压放大作用)作一级直推。50*3=150

在AB1类方面,为了保持6C19容许板耗11W的极限条件。仍采用200V的板极有效电压,经试算AB1类状态参数是:板压200V,栅负压一60V、板流50mA×2,当负载阻抗为2.5KΩ时输出功率为11W,非线性失真约5%。如果选择负载阻抗为1.6kΩ,输出功率可达12W以上,但非线性失真达到8%。6C19的AB1类状态驱动信号幅度达60Vpp,6SN7是超荷使用的,故加入负反馈成为禁忌,所以选用2.5kΩ负载阻抗使输出级失真不超过5%,此状态下驱动条件和6N5P相近。前级可采用完全相同的电路组合。改良的方法是: 推动改用6F1及6N7P/6N6。此时即有足够条件加入一些负反馈。

由于6C19是一只低内阻管, 也是少数可以用作OTL胆机的电子管之一, 下图是当中一例,而详细有关OTL胆机会另帖讨论。

网友A:
请教楼主:自制一只6C19双5W的小单端,电牛需多少W?要不要单独设一个灯丝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自制一只6C19双5W的小单端,电牛需多少W?要不要单独设一个灯丝牛?

90W連推挽都已勉強足夠了。

网友B:
用6J1干过6C19单端,输出2.5K 屏压230V,管子比较热,声音般般,没太大记忆!后拆了,看来要再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J1干过6C19单端,输出2.5K 屏压230V,管子比较热,声音般般,没太大记忆!后拆了,看来要再试试看看!

6j1已是败笔。推动最起码要用6J4。

网友C:
6C19声音偏软,不太干净,在国产小九脚里不算太出色,最好听的是FU17,其次是614,6P1比较耐听,6S6最甜美,6T1速度最快和晶体管声音相像,6F3最纤细,6N6稳重厚实些。

网友(2016-12-28):
焊过6C6B+6P31B、6S6(单级4级接法)、6N15+6S6(三级接法)、6N15(共屏共栅)+6S6(三级接法)、6P15(单级5级接法)、6N16B+6P15(三级接法)、6N17B+6N16B+6C19的单端接法,个人感觉好听的还是6N17B+6N16B+6C19好听,如楼上所述,声音偏软,但个人喜欢。其次是6N15+6S6(三级接法)。目前为止,保留的这两种。

6C19的越听越好听

楼主:
用6C19注意是,由于不像五极管那样多高次谐振失真,因此高音没那么多,因此便有人觉得太软,个人觉得太甜。另是,比管互导极高,因此电源稳定十分重要,电牛必须足功!

网友D(2017-04-06):
引用 网友C:
6C19声音偏软,不太干净,在国产小九脚里不算太出色,最好听的是FU17,其次是614,6P1比较耐听,6S6最甜美 ...

很客观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6T1也玩过,佩服,可以上个参考图吗?

国产的小九脚都玩过,呵呵!
6C3/4,6E2,6F1/2/3,6J/9/20/23,6P1/14/15,6N/1/6,6S6,6T1,6U1,FU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客观的评价~~~~~~~~~~

兄台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