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求教,7294功放板子烧了,求大神指导,看还有修复余地么

楼主(2016-11-21):
好多年的音箱了,听着还不错,最近突然就不响了,打开看了下发现是7294的功放板是那个面一颗四环电阻烧了,因为烧得比较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麻烦大神帮看下,是什么电阻,能否更换(还有更换的必要么),如果没有修复的必要,换其他功放板的话,我这个是三分频的音箱,如果换成其他功放板哪个比较合适?先谢过了

音箱铭牌

音箱铭牌

两个音箱

两个音箱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变压器和功放板

变压器和功放板

功放板型号

功放板型号

功放板

功放板

烧毁的电阻

烧毁的电阻

功放板

功放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10k的静音电阻

    一看你这种就是不懂装懂的了,电阻烧的露出芯了,懂的人一看这碳膜的宽度就大概知道这电阻多达阻值了。还10K^^^^

网友C:
找找看网上有电路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看网上有电路图没!

就是么有找到我这个的艾....

网友D:
在网上搜TDA7294的电路图,然后看电阻与7294的连接关系,这个电阻长期发热,时间长了所致;

网友E:
另一声道有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搜TDA7294的电路图,然后看电阻与7294的连接关系,这个电阻长期发热,时间长了所致;

小弟不懂啊,能否给个直接的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一声道有个一样的

能不能帮看看是什么颜色哈,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看看是什么颜色哈,感谢

你自己根据电路看另一声道该电阻的,看好了我告诉你数值。

网友:
如果实在不会修,上淘宝买一个现成的模块回来代换吧。这个不贵。

网友:
一只有源音箱,另一只无源。一块线路板接两个音箱,板上有两只TDA7294他们的外围电路相同。找到另一个与其对称的电阻就可以了。电源部分只有一个是共用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02/22/6401211_106810666.shtml
http://www.docin.com/search.do?s ... =p&nkey=tda7294
http://www.docin.com/p-15571477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根据电路看另一声道该电阻的,看好了我告诉你数值。

拆下来看了,貌似是紫色,黑色,橙色,最后一环看不太清

请大神帮分析

网友G:
都烧城这样了哪里还看得清楚啊,看另外一块板同个位置的电阻不就得了?实在不行拿去修电视的帮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烧城这样了哪里还看得清楚啊,看另外一块板同个位置的电阻不就得了?实在不行拿去修电视的帮修一下

只有这一块板唉....音箱中没有别的了

网友:
看上去像100欧的

网友:
还是从分析电路入手确定它的数据比较好!

网友H:
如果集成电路没坏可以修复,找到应用电路分析电阻阻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集成电路没坏可以修复,找到应用电路分析电阻阻值

,必须找出坏电阻接IC第几脚,才可查出数值

网友:
这电阻接的是功放第几脚呢

网友B:
估计是10k的静音电阻

网友A:
   这个烧坏的电阻是个保险电阻,阻值很小的,可以测量一断没有烧的估算其阻值。这个电阻烧成这样,IC肯定烧坏了,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一起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这种就是不懂装懂的了,电阻烧的露出芯了,懂的人一看这碳膜的宽度就大概知道这电阻多达阻值了 ...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吧,也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找出坏电阻接IC第几脚,才可查出数值

接的是这个脚,而且PCB布局两个7294的芯片同一个针脚都是连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10k的静音电阻

下面上了图,麻烦帮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坏的电阻是个保险电阻,阻值很小的,可以测量一断没有烧的估算其阻值。这个电阻烧成这样,IC肯定 ...

如果换IC的话,这个板子直接换成7293的芯片能不能用,另外麻烦大神帮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少的,下面上了新图,谢谢

网友A:
   没看回复吗?这个电阻很明显没有烧完的,而且有个没有烧坏的色环1.你截取最长的完整的一段电阻膜,亮其阻值,对比其比例就能知道这个电阻的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回复吗?这个电阻很明显没有烧完的,而且有个没有烧坏的色环1.你截取最长的完整的一段电阻膜, ...

么有万用表....全业余的唉,打算学习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的是这个脚,而且PCB布局两个7294的芯片同一个针脚都是连到这里了...

烧坏的是保险电阻,相当于保险丝,功放模块13脚是供电脚,阻值估计零点几欧,你可以用很细的铜丝代替坏的那个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的是这个脚,而且PCB布局两个7294的芯片同一个针脚都是连到这里了...

上帖网友师傅正解.可用5A保险丝代替这个电阻就可以了,先检查喇叭是否有短路才能通电!如接电

能响,就可以把保险丝长期留在这里工作.

如果保险丝再烧断,就要家逐个IC折除后通电,以检查是否两IC全烧

如想换7293也是没问题的,但由于电源和喇叭是己固定不变的条件,所以不要指望换了7293会增加

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