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师们求助……这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2016-11-21):
网购了个220V转12V5A电源,准备给车机供电。通后马上就烧暴了一个玻璃壳的原件,这个原件位于220V输入端。实在懒得和网商扯皮了,想自己换个件儿,但是确不知道型号,所以紧急求助各位老师们,请帮我看看,现谢谢了!

网友:
是个保险管。

网友:
玻璃壳是保险来的

楼主:
谢谢您!我这儿有电饭锅保险,可以通用吗?

楼主:
今天补上图片。

网友A:
要网购电源应该首选原厂笔记本用电源,比这些野路子强到天上去了.像12V,5V使用台式机电源就不错.

楼主:
确保接线没有问题,那么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烧毁保险?
1、车机功率太大了?
2、电源输出电流过大,直接击穿了车机造成了短路?
3、这个电源的输出功率相对于车机所需功率太小了?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电源毙了.不是简单的保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电源毙了.不是简单的保险问题.

你是说电源整体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网购电源应该首选原厂笔记本用电源,比这些野路子强到天上去了.像12V,5V使用台式机电源就不错.

谢谢您了!!!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网购电源应该首选原厂笔记本用电源,比这些野路子强到天上去了.像12V,5V使用台式机电源就不错.

我这有个旧笔记本电脑,下班看看电源合适不。

楼主:
车机是从比亚迪换下来的,没有用过。有CD、SD,开始我用给摩托车充电器连接,有显示、CD有动作进盘、出盘------就是老是闪动,不读盘也不读卡。这好从网上看到这个电源,以为可以,就买下了,没想到已接通,就烧了。。。。。。

网友:
烧保险不能简单换了了事,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烧的

网友:
烧保险是因为短路或者功率大才烧的不是简单得换个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问题,你连保险都不认识,建议不要维修了,问题有的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机是从比亚迪换下来的,没有用过。有CD、SD,开始我用给摩托车充电器连接,有显示、CD有动作进盘、出盘-- ...

车机费电的,5a差不多,你这个电源不好没有5a,暴了很正常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后级有严重短路,楼主边保险管就不认识,还是别修了,换保险还得爆。

网友C:
换上保险试试就知道了,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后级有严重短路,楼主边保险管就不认识,还是别修了,换保险还得爆。

谢谢您!!!判断很准确!!!后极的确有问题。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网购电源应该首选原厂笔记本用电源,比这些野路子强到天上去了.像12V,5V使用台式机电源就不错.

昨天把家里的旧笔记本的电源,连接到车机,同样是屏幕正常显示,就是不读盘。是不是车机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保险试试就知道了,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神人啊---换上保险,后极的一个三极管又爆了。。。。。。

网友:
靠,还敢直接换保险,胆肥

网友:
保险后面应该有一连串的元件挂了,随便换保险只能使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
保险丝炸了,肯定还有其它元件损坏,直接换上照样炸

网友:
不懂电路还是请有经验的人来帮忙吧

网友:
是保险丝烧了,正常情况一般是不会坏的,应该是后面有短路造成的,整流桥,大电容,MOS管,变压器还有所有并联在300V电路上的器件短路了击穿了都有可能烧保险,如果是保险质量问题直接换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保险炸成这样,高压部分短路了,看看初级滤波

网友:
爆保除管说明后级有问题,你换上照样爆

网友:
贸然换保险,还是电饭锅用的10A的,结果只能是扩大了故障点导致元件损坏!

网友:
可以确定地说 换上同规格的保险 还会烧  如果换上大的保险 那后果更严重 会有一些元件炸掉,比如开关管 整流管或电容等,烧保险的原因要先查明,一般是上面三个元件击穿短路造成 否则就算很垃圾的开关电源由于负载严重过载或短路都不会烧保险

网友(2016-12-21):
一通电就爆保险管,就不要换了,换上还得爆。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源管击穿了

网友:
换个新保险,量一下输入电阻.太小,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过路保护的吗?好的电源过载了就保护,也不会因过载就烧保险啊

网友:
在保险处串个灯泡试试

网友:
烧保险是因为后面有原件损坏短路引起的,没有查到原因之前不要换保险,换上也是爆!

网友:
丝印F是保险

网友:
车机一般工作电流比较大,功率不大的电源不要用。

网友:
看图片是开关电源的输入保险丝。

网友:
看图片是开关电源的输入保险丝。开关管肯定烧掉了。

网友:
  用铁芯变压器给车机供电比较保险,用不着稳压电路的。

网友:
这个保险坏,估计还有东西烧哦

网友:
不能简单换保险,要查清后级电路故障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短路才可能炸保险,从保险炸坏的样子就可以判定。维修应该先查看压敏电阻、整流管、高压滤波电容、MOS管是否有短路。一般的过负荷保险只是烧断,不会炸开。

网友:
先测量几个三极管看看短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