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2999UXC电视求救

楼主(2016-11-21):
我 是新手,问一下我家的东芝2999UXC电视开机出现灰屏,以前是等十几分钟出现图像,现在插视频为灰屏,不插视频为蓝屏。声音也不响了,救大师们指导还有救吗?

插如视频样子

插如视频样子

拔掉视频样子

拔掉视频样子

网友(2017-02-13):
如果能买到便宜的数码盒,换个试试。

网友(2016-11-22):
谢谢楼主  。。。。。。

普林艾尔  preair.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没有大问题,视屏前端切换电路有问题,查一下视频管理电路的供电,日本机器年头长了三端稳压出问题的较多,实在找不出原因就把所有的,7812.7805等三端稳压补焊一下再不行就换掉。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我去试试

网友:
  老旧电视除了虚焊的问题外,还要注意电解电容老化。能否快速找出老化的电容器就看你的仪表和功夫了。

网友:
应该是亮度信号部分有故障吧?

网友(2017-02-16):
楼上说的不错 这彩电数码盒故障率相当高

网友A:
此东芝U系列机为100Hz场频机,图声效果俱佳。I2C总线控制组件式结构,便于维修。中放盒、亮度色度盒和倍频盒等的双面PCB的过孔工艺不好,发生问题较多。此故障有光可断定倍频盒无问题,应查亮度通道等。声音故障应试一下AV输入有无,再做检查。本人有一维修此机的帖,看有无参考价值。祝妙手回春!《一台东芝2999UXC电视机有声音、有字符显示、无图像的故障修复笔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7559

网友:
楼上真细心认真!赞楼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东芝U系列机为100Hz场频机,图声效果俱佳。I2C总线控制组件式结构,便于维修。中放盒、亮度色度盒和倍频 ...

2009年我家的29G9UXC出现类似故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此店买了个刚上架仅卖50元的新UPNR20H换上使用至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