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保险管标注含义

楼主(2016-11-21):
常用的小型保险管(微型熔断器),属于熔断器的一种,  标注含义如下:
    T----延时动作型,适用于有冲击(峰值)电流的负载作短路保护和严重过载保护,如电动机,开关电源,电子镇流器等;
    F----快速动作型,适用于要求快速切断故障(短路)电流的线路作短路及严重过载保护,如万用表中的保险管。
    FF---特快速动作型,适用于保护价值较高的半导体元件线路,作短路保护。
    无字母-----普通型,此种类型的保险管其动作特性呈现反时限性,即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一定倍数时,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一般常用于变压器初级、次级(一般次级使用较多的是T型)、低压照明灯(如机床工作灯),电阻丝加热设备等。
    举例:某保险管,标有“T1.25AL  250V ”表示这是一只延时动作型保险管,额定电流1.25安,最大工作电压250V;电流数值后缀字母“L”代表低分断能力(无填料封闭管式);
              某保险管,标有“F8AH 250V”表示这是一只快速动作型保险管,额定电流8安,最大工作电压250V,电流数值后缀字母“H”代表高分断能力(有填料封闭管式);
               某保险管,标有“2A 250V”表示这是一只普通保险管,额定电流2安,最大工作电压250V。保险管电流数值无后缀字母,也用来表示低分断能力(普通保险管鲜见有高分断能力的)。
                  分断能力释义:指该器件在最大工作电压下所能分断(有时也写作开断)电流的能力,通常以A(安)或kA(千安)表示。
                  有填料和无填料封闭管式:指该熔断器(保险管)内部有无充填石英砂或其他灭弧介质。一般的,有填料的分断能力较大(一般还采用陶瓷外壳),但相应的价格也就较高,但保护特性好,可靠性好,一般应用于强电线路和短路电流较大的场合作短路保护。低分断能力的造价低(用玻璃作外壳),保护特性一般,可靠性相对有填料封闭管式来说要差一些,可用于要求不严格的电路中。有些厂家为了防止短路时玻璃壳炸碎后碎片横飞,还在保险管玻璃壳外边套上玻璃纤维高温套管或热缩管。
                  最大工作电压:表示该熔断器(保险管)在此工作电压下能可靠的切断短路故障和严重过载故障,能够可靠的熄灭电弧,及保证可靠的绝缘强度。250V表示该保险管的最大工作电压为250V及以下。若用于380V或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保险管将不能可靠的切断故障电流,造成故障扩大、甚至造成用电事故。
                  保险管更换时,原则上不允许以大代小,如电器实际工作电流较小,不存在冲击电流时,无严格分断特性要求,也可使用小电流规格的代替。举例:如某电加热器,实际工作电流6A,而厂家使用10A 的保险管,在保险管烧断后,经检修排除故障,允许用6A的保险管进行代换试机。但绝对禁止在不检查故障原因的情况下,盲目用10A以上的保险管代换试机。

网友:
原来保险管这有这么多分类,以前只知道FLUKE万用表里面有个大保险是属于快速型,还以为定制的,原来本来就有这类型的保险管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值得分享

网友:
细心读完了这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
我也读完了,受用

补充内容 (2016-11-24 00:06):
这次遇到保险,能够看懂标注的含义了

网友(2021-05-19):
原来保险管这有这么多分类,细心读完了,收益匪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