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LA4101和D4101芯片的吗?

楼主(2016-11-21):
家里有1台红灯2L149收录机,应该是早期产品,功放芯片用的是D4101(上面有TW字样,貌似是台湾生产的),用的是浙江牌外磁式喇叭,20多年了,声音还是浑厚动人,后来为了修它的录音机芯,在地摊上又买了台同样的机器,但功放芯片用的却是LA4101,用的是飞乐牌内磁式喇叭,但音质发尖,听了一会就感觉耳朵很疲劳,请教各位大牛,是因为LA4101本来音质就不如D4101,还是电容等失效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喇叭不同的原因吧?LA4101是三洋的,D4101好像的国产的。我现在还用着LA4102做的小功放,喇叭是4Ω5乘7英寸老飞乐喇叭,音质很满意。4100系列应该不错的说。

网友:
按理说LA4101应该比D4101更好一些,声音不好可能是其他元件变质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安装的第一个磁带机就是用三洋的电路,功放部分就是这个410*,后面尾数记不清了!

网友:
我家原来的老三洋M2429用的就是LA4101。

网友B:
过去收录机使用这功放芯片,好像是2W双列直插头上带个小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收录机使用这功放芯片,好像是2W双列直插头上带个小散热片。

对的,是1.5W端头带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喇叭不同的原因吧?LA4101是三洋的,D4101好像的国产的。我现在还用着LA4102做的小功放,喇叭是4Ω5 ...

嗯,我特别喜欢D4101那款收录机的声音,很浑厚,声音很暖,听着很舒服。所以想把另外一台也改进下。

网友:
把两台机器喇叭线互换,交叉听音,排除喇叭响应问题不同再做进一步打算

网友:
不是很了解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IC的问题,这个片子很少坏的。
我用的第一个功放IC就是LA4100,帮同学装过不少小扩音机用来给磁带机扩音,后来01、02都用过,效果基本差不多,只是最大输出功率不同。

网友:
早期三洋功放块,国内有多家仿造,我第一片集成块就是国产BH019,是LA4100仿品,总体效果一般,14脚,外围电路复杂,功率又不大,低音无力,高音不亮,中音不错,无法和后期的LA4445,BA536之类的功放块相比

网友C:
后期LA4225电路更简单,5脚,功率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LA4225电路更简单,5脚,功率5瓦

我现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还没进阶到那么高级的芯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