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起雾开冷风除雾见效快?

楼主(2016-11-22):
刚才开冷风试了一下,好像跟没开空调差不多。咋回事啊?
这招以前用过,确实效果不错。为啥今天不行了呢?
现在气温摄氏4度。

网友:
因为空气温低,空调的蒸发器防冻结保护动作了。 环境气温低于阈值开不了制冷。

网友:
冬天不能用冷风吹了,这个如果发动机热了的话,就用热风大风量的吹;

网友:
冷风热风都可以,冷风见效快,热风见效慢,发现起雾如果想要吹热风,需要靠边停车然后猛吹一会儿,因为刚开始吹的时候雾气会更大。要想不起雾,请用洗洁精兑点水擦玻璃,干后再用毛巾擦一遍,可以对付两个月不起雾。我用带小喷嘴的瓶子灌一小瓶在车里备着,很管用。

楼主:
估计就是制冷没启动。

楼主:
关键是路程短,来不及热车就到了。开始还以为冷天开制冷效果会更好,就跟夏天开热风特别热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路程短,来不及热车就到了。开始还以为冷天开制冷效果会更好,就跟夏天开热风特别热一样。

多数车辆,在摄氏4度以下制冷压缩机是不启动的,可能这个温度阈值各车会有差别。
你应当打开“除雾”档,这个各车都有,除雾效果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是有冷风出来 就会排出啊    室外温度为4度, 出来的风也差不多5度,  空调制冷不制冷没任何关系啊 ...

防冻结只是压缩机不工作,但是风扇还转,正常往外吹风的。这时候热风风门挡板不打开,跟开通风没有区别,热风是不会出来的。

开热风热风风门打开,风扇循环一部分空气流过加热水箱,用发动机冷却液加热这部分空气,再根冷风(开外循环就是车外吸入的,内循环就是仪表台下吸入的)混合后吹出。冷热风混合比例就是热风温度调节。

网友(2017-01-23):
开热风吧,气温太低

网友B:
制冷开启后吹出的风是干燥的,因此能除雾。车外吹进的风是同样潮湿的,对除雾没有多大的帮助,或者说根本就不见效。
车辆都有风窗除雾的一个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后,压缩机是启动的,除雾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开启后吹出的风是干燥的,因此能除雾。车外吹进的风是同样潮湿的,对除雾没有多大的帮助,或者说根本就 ...

除雾档压缩机不论气温多少都会运行的吗? 改天仔细观察一下. 估计这个功能可能只有好车才会有, 我那个车就是风量旋钮上有个除雾的位置, 旋钮旋到那个位置之后出风仅仅从前挡风玻璃根部贴着玻璃向上吹, 还有两侧的出风口可以出风以便吹前门窗玻璃, 其他的出风口就没有风了.

网友:
开最热风吹前档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