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DQ+磁环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6-11-22):
原件选择
塑料壳100×60×25 磁环 镍锌导磁100  31×18×7  丝包线0.04×60 天线绕组10圈  调谐绕组55圈  再生检波4圈  配合2×270p可变电容 接收中波范围之内  接线柱2.5毫米  耳机300欧姆舌簧两个串联    3DQ  导线三根
制作顺序
1、先将3DQ焊在洞洞板上备用
2、将绕好的线圈线头都蘸锡处理  先把天线绕组两个线头分别焊在天、地两个接线柱上
3、将调谐照圈的线尾和再生绕组的线头和一根导线一起焊接到可变电容的定片上 导线另一头和过滤电容任一脚焊在耳机接口的外皮接点
4、这时线圈还剩两个线头没焊接(一个天线绕组的线头 一个再生绕组的线尾) 将可变电容的两个动片和调谐线圈的线头焊在一起
5、最后拔掉烙铁的电源线 用余热将焊好的3DQ洞洞板两个栅极直接好在双连的动片上  然后将再生绕组的线尾焊在3DQ的S级  最后用导线连接耳机插口的接触端和3DQ的D极 全机焊接完成

收听效果:天线为7米悬空电话线  地线为暖气管 (天线非常不理想)
以前做的 纸筒矿石收音机二极管检波能收到一个台,声音非常弱;用花篮线圈做的收音机二极管检波能收到3个台,声音也是非常弱;用这种磁环加3DQ组合可以收到3个以上的电台,声音很大,选择性也很好。通过辽阳佟二堡好友的试机(天线18米高)结果为该机可收到11个电台,选择性好不混台,个别电台声音震耳,需拿掉地线才可以,事实证明3DQ和磁环组合是非常理想的。(有录音但是不会上传)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频率表是反的,因为不喜欢左大又小的数字排列方法。

备料塑料小盒

备料塑料小盒

备料2×270p可调电容

备料2×270p可调电容

绕好待焊接的磁环线圈

绕好待焊接的磁环线圈

只剩下两个线头和一个耳机接线了 剩下就要断开烙铁电源了

只剩下两个线头和一个耳机接线了 剩下就要断开烙铁电源了

断开烙铁的电源后将两个栅极直接焊在动片上

断开烙铁的电源后将两个栅极直接焊在动片上

耳机线接在3DQ的D极

耳机线接在3DQ的D极

再生线圈线尾接在3DQ的S极

再生线圈线尾接在3DQ的S极

装配到机壳里 找个自己喜欢的图片打印出来

装配到机壳里 找个自己喜欢的图片打印出来

背面贴上电路图

背面贴上电路图

看着怎么样?有没有点心动呢?赶紧动手吧

看着怎么样?有没有点心动呢?赶紧动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您说的R40C1和这个NXO-100 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哪方面更优越些

R40C1磁环的的直径比NXO-100 要大一些是37mm,Q值比NXO-100 高很多。NXO-100 磁环的Q值在500左右,R40C1磁环的Q值在1000左右,反映到矿机性能上是接收到的电台明显增多。图中是在1500KHZ时R40C1的Q值为1153,千位数溢出了。

网友:
        就佩服做矿机的坛友,耐得住波段的寂寞,屏弃电台的喧华。居然量产了,顶了!

网友:
真是量产了啊,佩服!

网友:
现在哪里还有中波台?连成品机都收不到一个台,哪怕一个?你说咋用呢。

网友A:
不错,不错!要是将磁环换成R40C1接收效果还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要是将磁环换成R40C1接收效果还会更好。

老师好 您说的R40C1和这个NXO-100 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哪方面更优越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0C1磁环的的直径比NXO-100 要大一些是37mm,Q值比NXO-100 高很多。NXO-100 磁环的Q值在500左右,R40C ...

谢谢老师指点  哪天实验下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

网友:
這個精美, 如果配耳際展示更好

网友:
和香烟盒差不多大,做的还挺精美。

网友:
真是量产了啊

网友B:
小巧铃龙,手工执着,发扬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巧铃龙,手工执着,发扬光大。

我这就有一把电钻 其它都得手工制作  喜欢您那些大家伙 自己没那条件 只能做小的了

网友:
很經典的機器呀!!!!!!

楼主(2016-12-28):
感谢大家的评分鼓励 不一一致谢

网友:
环保       很好

楼主(2017-02-18):
引用 网友C:
漂亮!
工艺好!

呵呵 还是喜欢您那小胆机

网友(2017-04-26):
作品小巧精良,挺有艺术感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