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自制电动吸锡器2.0版

楼主(2016-11-22):
如题。以前制作过电动吸锡器,参加过DIY大赛,虽说效果不错,可惜最终没有名字,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外观太太太....难看。原链接在此。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020-1-1.html所以说鼓起勇气,重搭炉灶,制作电动吸锡器2.0版,刚好参加这次DIY大赛。正所谓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重在参与嘛。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原理:利用真空泵产生真空,用电磁阀控制,将熔化的焊锡吸走。
材料:这次制作的原则,还是尽量的利用各种的配件......除了那个真空开关是从当地的一个电子厂电子垃圾里面清理出来的外,其他的基本都是打包在矿坛或者38度的坛友手里收来的,还有就是上次DIY的剩余物资。
结构图也十分简单,估计诸位看完了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就不画图了。就是真空泵通过气管连接真空开关和储气罐,然后通过电磁阀连接吸头;市电通过开关电源供应真空泵、发热芯和电磁阀;而电磁阀通过手柄上的微动开关控制。由于都采用低压直流电,所以没有考虑静电的问题。
1.首先请出的是一个垃圾吸锡器,发热芯和吸嘴都挂了,我只需要这个金属外壳做发热芯的支架,塑料外壳做吸锡桶的支架。
2.然后就是截取需要的铜管,攻丝.....我用的都是外径5mm内径3mm的紫铜管。
3.储气罐是一个废弃的油漆罐,去掉原来的喷嘴,换上铜管。为了防止漏气,环氧树脂封固之。
4.我用的气管都是外径4mm。截取一段,一段塞入硅胶塞子,塞在石英玻璃管上,另外一端连接电磁阀。把电磁阀放在手柄上的原因是为了尽量减少死腔,保证抽真空时候能够迅速建立强大的负压。
5.发热芯里面的铜管温度相当的高,因为达到了焊锡的熔点,所以用硅胶密封是不可能的,只好请出石棉橡胶。剪裁成多边形后,固定在台钻上打磨成圆形。
6.手柄主体是塑料玩具,截取下面半段,热熔胶将吸锡桶支架封固。主体里面正好安排微动开关,原来的扳机去掉,让位.....
7.接下来接电,试下所有的电子器件及真空是否符合要求.....
8.主机外壳是一个治具盒,利用下。内部布置如图.....
9.真空开关不错,达到设定负压停止工作,真空不足开始工作。
10最后是试验,还好,达到了设计要求。

楼主:
补充下......这个治具盒是分成上下两层的,下面的两层放了两个开关电源,一个是12v的,供应电磁阀和真空开关;一个是24v的,供应发热芯。这部分忙着组装了,没有照相。发热芯当时考虑的是尽量大的功率,可以提供足够的热量以期对付大焊点,所以用了24v60w。比原来报废的那个吸锡器的发热芯直径要大些,所以发热芯外面裹了一层云母作为衬垫,防止短路。可能是由于烙铁头到发热芯的距离有些长吧,也就是那根铜管有些长的原因?这个吸锡器对付一般的双面板没有问题,但是对付那种大面积覆铜的,比如说电源板子,还是效果不好。热量还是不够,化锡很勉强...........

网友A:
楼主这个吸锡头的寿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吸锡头的寿命怎么样?

吸锡枪的头子,是打包来的,应该是市售成品吸锡枪的头子,寿命还不错。起码我用了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A:
吸锡枪的头子,是打包来的,应该是市售成品吸锡枪的头子,寿命还不错。起码我用了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很好,既简单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枪的头子,是打包来的,应该是市售成品吸锡枪的头子,寿命还不错。起码我用了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

当然是亲爱的矿坛了啊............有些坛友有时会打包些东东,里面有不少好东西的,常常有惊喜。当然,需要机缘,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是家里各种箱子一大堆的原因。如果急用又不在意价格,找淘宝啊。话说这是国产消耗品,价格本来就不高的。而且有不同的孔径,适合不同粗细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枪的头子,是打包来的,应该是市售成品吸锡枪的头子,寿命还不错。起码我用了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

如果和坛友处的关系好的话,你需要什么,人家会给你留心的。如果有你需要的,直接告诉你

网友B:
最近也想搞个吸锡器,看你制作你的发热体是24v,功率有多大?你原来那个手动电加热吸锡器不好用,我曾经有一个,没有用过几次就不行了,主要是化锡太慢!!另请教你那个真空泵吸力强吗?

网友:
电磁阀在哪弄的 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机会了也做一个

楼主:
忘了拍照最终的吸锡器的样子了.....
和以前一样,在吸气口端加一个铜消音器,防止把熔化的焊锡吸到气管里面。

网友:
化了好大功夫,实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空泵小巧,什么牌子的?哪里有卖的?

泵是HARGRAVES,如果图省事,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搞个吸锡器,看你制作你的发热体是24v,功率有多大?你原来那个手动电加热吸锡器不好用,我曾经有 ...

发热芯是60w的。原来的手动吸锡器,发热芯应该是30w,而且是220v,还有静电的问题。

网友:
化了好大功夫

网友:
纯废物再利用,低碳环保。吸锡枪做得好

网友D:
很好的DIY,楼主能讲下真空开关吗:如何到压停,降到设定值再启动,手头有一个SMC的

石英玻璃管是上淘宝买吗,找好久找不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DIY,楼主能讲下真空开关吗:如何到压停,降到设定值再启动,手头有一个SMC的

石英玻璃管是上淘宝 ...

石英管是很久前,为了维修PACE的吸锡器,在淘宝定做的.....找了一个生产石英管的厂家。

网友:
666 真正的吸锡“枪”

网友:
怎么没有diy电焊机的呢

网友(2016-12-24):
负压多少就能干净的吸掉锡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下......这个治具盒是分成上下两层的,下面的两层放了两个开关电源,一个是12v的,供应电磁阀和真空开 ...

      我想说三点:

         1. 电磁阀24V的很多  没有必要多加一个12V电源

         2.铜管壁太薄了导热慢造成不能大面积化锡 或是换个牌号的铜管试试

         3.试试不用电磁阀用机械阀

         总体来说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三点:

         1. 电磁阀24V的很多  没有必要多加一个12V电源

还有一点 不一定非用真空泵 可以用普通气泵 加真空发生器

文丘力原理的真空发生器还是很多很便宜的

结构就会简单很多 吸进去的锡也容易清理多了

网友:
你好真空开关是什么型号的呀?也想做一个

网友:
了难看 啊。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寿命长不

网友:
这手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三点:

         1. 电磁阀24V的很多  没有必要多加一个12V电源

谢谢点评!!因为我是用的利用废旧物资的原则,所以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电压是什么,就用什么电源啊。铜管也是,利用手头的,没有再去买新的。不过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有机会的话把铜管换成厚壁并且更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音器在哪里?上边那个贴红标签的是什么?

消音器在石英管里面,铜质二手,就是为了阻挡焊锡吸入气管。上面带红色标签的是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因为我是用的利用废旧物资的原则,所以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电压是什么,就用什么电 ...

    试试吧 铜管那么一点的话 很好找

网友F(2017-02-05):
我也觉得铜管壁太薄了,外5内3,然后再加攻个丝,才剩多少了,这热量怎么导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铜管壁太薄了,外5内3,然后再加攻个丝,才剩多少了,这热量怎么导的过去

是啊,但是这是一个矛盾.....太粗了,头子不好配。内孔太细了,气流恐怕就不太顺畅,负压建立的就不太好......需要多做实验取舍平衡。

网友G:
真不错,废锡清理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错,废锡清理方便吗?

十分方便........石英管又不沾锡,轻轻一倒就出来了

网友H:
准备偷师仿一套!投票投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偷师仿一套!投票投你了!

谢谢!不算偷师,随便仿制,高兴就好

网友(2017-04-11):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这是一个矛盾.....太粗了,头子不好配。内孔太细了,气流恐怕就不太顺畅,负压建立的就不太好. ...

不太懂啊,给个馊主意。再找一节稍短的内径5的铜管套上,导热、连接、吸孔的问题不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这是一个矛盾.....太粗了,头子不好配。内孔太细了,气流恐怕就不太顺畅,负压建立的就不太好. ...

建议再找一节稍短的内径5的铜管套上,导热、连接、吸孔的问题不都解决了?

网友:
表示很多结构没看明白。

网友:
矿坛一个个都是人才啊,赞

网友(2017-05-19):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不知道吸双面板过孔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7-06-28):
看来这家伙贵有他的道理,DIY都大费周章

网友(2017-09-05):
楼主你好,我也做了个吸锡器,和你一样的气泵,当产生负压后,一停泵,负压就归零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在这谢谢了。

网友(2017-10-25):
哪有24v60w以上的外热发热芯':

网友(2018-01-26):
这是做了个压缩机?

网友(2018-04-06):
不错啊 这样都可以改造  厉害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