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音量真的不如机械电位器吗?我有点怀疑。

楼主(2016-11-22):
电子音量真的不如机械电位器吗?我有点怀疑。众所周知,机械电位器最大的缺点就是可靠性不高,易出现接触不好造成的“咔“”咔“声。说电子音量不好的基本都是说电子音量会带来非线性失真。难道系统里这么多的晶体管单元还怕多一个音量控制电路。

网友:
人的耳朵本来就不是无级的,  1~2dB 一级.

只是有些人跳大神久了以后会忘记自己的生理限制.

置顶的工具有个

"十分小巧的 32bit 纯音发生器 + 谐波发生器 + 65535级音量控制波形文件播放器 + Morse Code 训练器"

可以很好的测试耳朵对音量调节的敏感度,

65535级音量控制应该类似于无级了罢,   大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还是喜欢机械式的,电子的听音乐干巴巴的。

我觉得这样多半还是心理作用。现代的音频信号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半导体器件,一个电子音量控制影响有这么大?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对我都不是问题。
机械电位器结构简单,性能下降后换一个就解决问题。
电子电位器若其中一个或一部分晶体管出毛病,那噪声不是盖的,如果更换起来和机械电位器一样方便,那也不拒绝使用。
至于两者究竟谁好谁劣,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主这个观点。

网友:
所有的晶体管都多少有非线性失真,多一级,就会多增加一点,当然越少越好。

网友:
电位器很容易有噪音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A:
不同意!还是喜欢机械式的,电子的听音乐干巴巴的。

网友:
炭膜电位器确实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级进电位器就不错,比电子音量好。

网友:
较真的烧友还是喜欢高质量的机械式音量电位器。

网友C:
有低失真的电子音量芯片 。当然价格比机械的贵很多。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机械的手感 。

毕竟手感才是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低失真的电子音量芯片 。当然价格比机械的贵很多。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机械的手感 。

我觉得车用音响的音量电位器手感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对我都不是问题。
机械电位器结构简单,性能下降后换一个就解决问题。
电子电位器若其中一个 ...

找个合适的电位器有时很麻烦,换也麻烦,电子的方便好找,现在的功放,一般都有CPU,加个电位器功能,就是几行代码的事,用质量不好的电位器不如用电子音量,国产的功放十台有九台有电位器的问题,进口的稍好一点。你说电子音量坏了不好搞,关键是人家基本不会坏,比如现在电视机的音量控制有谁见过坏了的。

网友:
嘿嘿  一般的电子音量控制声音确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