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异响

楼主(2016-11-22):
天气渐冷,早晨打着车,打方向有咕噜咕噜的声音从方向盘处发出,就好像橡胶摩擦的响声。热车没有这种情况。请教各位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走坑洼路段是不是也响?速度快了车方向漂不漂?应该是拉杆球头和胶套磨损了

网友:
咕噜这声音没遇到过,之前都是金属异响遇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坑洼路段是不是也响?速度快了车方向漂不漂?应该是拉杆球头和胶套磨损了

就是天冷打方向有声音,其他时候好像没有异响。

网友:
转向机有量吗

网友:
方向机液压助力油低温时,流动性变差,走一会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气温的原因。

网友:
加油吧!……我的加点油就不响啦

网友:
天冷刚启动车辆时的声音的话,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热胀冷缩造成的?

网友:
皮带不行'是液压方向系统吗'

网友:
检查看看 是否冬季里面冰水 动冰了

网友(2017-01-23):
我的前挡风异响,找了好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