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550服务器电源改可调成功了

楼主(2016-11-22):
在x宝买的ibmx3550服务器电源二个70包邮,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改压方法,没办法只有自己摸索着改!改了一天总算成功了!空载启动短接金手指上面左边两个,短接后有12.2v电压输出,可调脚在左边两排脚的从外数里面那个第八脚!接10k电位器中间脚,从输出电容正负极接两线到电位器两脚!可调到13v就保护,拆左边控制板上面第一个光藕左边引脚的电阻电压限制解除,试了下调到20v以上就没敢调了,因为输出电容只有16v怕炸电容!有人说可调到30多伏不知是否真的,有空换电容后再试!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A:
华为电源4850N1怎么改可调电源调压调流请给出详细方案

方案人家不可能给你的,都是卖套件的,只有自己试验

网友B(2016-11-22):
艾默生的电源

楼主:
刚改完就发贴,说明还不够详细,测试还不够全,有空测完再上图详解!

楼主:
调整脚的地方,也可从下面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默生的电源

是艾默生的,用在ibmx3550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艾默生的,用在ibmx3550服务器

记得华为的基站电源业务就卖给了艾默生

网友C:
老师改好后.带负载测试没有。

网友:
楼主的工作室好原生态

网友:
不知道电流能上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改好后.带负载测试没有。

带了个775电机试了下很暴力,没有压降!

网友:
学习学习,毕竟服务器电源便宜

网友D:
我也买了两个。。。好旧的样子。。。好像进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两个。。。好旧的样子。。。好像进过水

我的一个也进水了,有问题!发现进水别拆退回给他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进水,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可是还不够详细,不明白怎么连接哦。

网友C:
老师的电源最低从几伏调起

网友:
学习了,赶明儿我也收一个改了用

网友: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已经买了2个回来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电源最低从几伏调起

只试了12v往上调,没换电容时调到二十伏以上,换电容后不知怎得只调到十七伏左右,电位器500~1k,要那种功率电位器才行!我的4分之一瓦的老烧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试了12v往上调,没换电容时调到二十伏以上,换电容后不知怎得只调到十七伏左右,电位器500~1k,要那种 ...

这个电源我也改了.用的是10k的电位器.电压可以从12.2到13.8伏之间调整.充电试验了一夜没有烧电位器。还有原来的电容最好不要换。你的拆除的电阻能不能拍个清晰图片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我也改了.用的是10k的电位器.电压可以从12.2到13.8伏之间调整.充电试验了一夜没有烧电位器。还有 ...

电压最高13.7伏。。。。。

网友E:
这个电流可调吗?最大能到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流可调吗?最大能到多少电流

电流是根据负载变化决定的。没有试验出来调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我也改了.用的是10k的电位器.电压可以从12.2到13.8伏之间调整.充电试验了一夜没有烧电位器。还有 ...

电位器接2脚,一脚接调整端一脚接电容地,不换电容可12.2V调到16V,再高电容可能会爆

楼主:
注意是接输出电容地,别接大电容那里

网友:
感谢老师分享.我的拆除信号过压电阻后还是只能调到14伏就保护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是接输出电容地,别接大电容那里

已经拆开信号检测电阻。还是14伏保护。

楼主:
具体啥情况不是很清楚,开始实验时好像有电阻被弄掉了,之后断开光藕的电阻被我调到了20v!我在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啥情况不是很清楚,开始实验时好像有电阻被弄掉了,之后断开光藕的电阻被我调到了20v!我在找找原因

我现在在试验。可能那个电阻不是信号过压检测电阻。我现在在断开电阻的地方接了个10K可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啥情况不是很清楚,开始实验时好像有电阻被弄掉了,之后断开光藕的电阻被我调到了20v!我在找找原因

老师你那个光藕的电阻是不是你图片上断开的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那个光藕的电阻是不是你图片上断开的那个电阻

是啊,没断之前13V就保护,断开后就没保护

网友:
没有保护会不会烧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断之前13V就保护,断开后就没保护

感谢老师回复。我的那个断开电阻以后还是13.8伏保护..后来我我又找了一个910欧的电阻接在原来的位置电压可以调到14i.暂时不折腾了。下午充电试验一下看会不会在使用中保护

网友C:
又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方法发上来供大家残酷

网友:
上面是另外一个改法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上面是另外一个改法供大家参考
这就是我以前买的电源,到现在也没使用。第一:风扇声音十分的洪亮,第二:想改成13.8V,可不知从哪下手,没那水平。请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
这是电源的标牌。

网友:
好复杂         啊!

网友:
你这个电源跟图片上的不一样,那个改法不一定能成功,你拆开重新发帖让更多的老师看看吧

网友F(2017-01-03):
引用 网友C:
又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方法发上来供大家残酷

请问用7812稳压后,风机还能智能控制转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用7812稳压后,风机还能智能控制转速吗?

可以试试接7805,我的就是这样改。要不可以加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接7805,我的就是这样改。要不可以加电阻限流。

你小负载用的吧,要是用7805 满载运行能行吗?比如原来超过30A电流,风扇全速暴力运行,但你只供5V给它,不是要过温保护了么?

网友:
高手啊。有。。自己没改成功

网友:
音影相随大侠能加我qq吗458618808,我也想改装一个,想请大侠帮忙了

网友:
不错不错,也找个什么时候改一个。

网友:
不错也找个什么时候折腾一下充电试验会不会保护

网友:
不能太高太高了炸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我也改了.用的是10k的电位器.电压可以从12.2到13.8伏之间调整.充电试验了一夜没有烧电位器。还有 ...

我的是戴尔1100瓦服务器电源,请问知道怎么改成13.8可调电压吗?有几个帖子都是说改采样电路,说的不太清楚,这个帖子和我的电源又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戴尔1100瓦服务器电源,请问知道怎么改成13.8可调电压吗?有几个帖子都是说改采样电路,说的不太清 ...

每个电源都不一样.最好找一下主控芯片.

网友(2017-03-02):
老师,能给个完整的ibmx3550服务器电源改可调图片吗

网友I:
这个电源大家不要再折腾了,本人也购入两台,原也想改调压恒流的,折腾许久无功而还,原因就是这个电源输出使用同步整流电路,交流输出就是场效应整流管的驱动电压,所以不管咋样调整,输出低于5V不工作,5~8V整流管发热巨大,很快进入过热保护,超过18V极易炸管。还是老老实实调成13.8V做固定输出给我的车台使用。话说这个电源质量还是钢钢的!

网友:
绝大多数输出12V的服务器电源都是这种电路,都是无法完美改造的。

网友:
有没有带限流的呢?回头研究下

网友(2017-04-18):
谁能发个清晰的图啊!就只想改到13.8V就行!

网友:
有和我一样的高手存在,幸会。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改天也试试

网友(2017-07-24):
我看了好久 准备着手改一个

网友:
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改更高的电压 应该怎么改

网友C:
这个电源我改了2个再用,电压12.5伏到17.4伏,用了几个月了,暂时没有坏。。。

网友:
你好 请问我也有个IBM的电源 和你的不太一样 是UCC3895 怎么改可调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我改了2个再用,电压12.5伏到17.4伏,用了几个月了,暂时没有坏。。。

ibmx3550服务器电源电压12.5伏到17.4伏,你是用的那个方案?平时放电电流多大?准备改14.8伏给100AH的铁锂冲电用,不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啥情况不是很清楚,开始实验时好像有电阻被弄掉了,之后断开光藕的电阻被我调到了20v!我在找找原因

求教,除了光耦之外,是哪个电阻被弄掉了? 我照着帖子改了电源,发现还是到13V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大家不要再折腾了,本人也购入两台,原也想改调压恒流的,折腾许久无功而还,原因就是这个电源输出 ...

求教如何把电压改低?这个电源高过18V就容易坏吗?我想改成24V是不是不可行?

网友:
高手如云啊 我一个电台电源不敢改可调整

网友:
电压调上了,但最大电流要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ibmx3550服务器电源电压12.5伏到17.4伏,你是用的那个方案?平时放电电流多大?准备改14.8伏给100AH的铁锂冲 ...

你搜下我的帖子,有详细的改造方法,,,我现在没有图片,晚点给你找,,

网友:
据坛友aⅹ3166发的图输出改为14.8Ⅴ给100AH铁锂充里,正极必须串一大功率二极管,不然电源保护。而且输入功率有时达900w以上,不知那位坛友有解决的方法呢?

网友:
改完以后最好找个大一点的负载试一试,看看会不会被保护,改完后运行一段时间,带负载运行,看看如果正常,那你改装的很成功

网友:
恭喜,马克一下

网友:
第二种方案,断开第三针风机就不能温控调速了,最好第一种方案有全面资料

网友(2017-09-19):
不错,能出个详细教程就好了

网友:
是艾默生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手里有几个c2100的电源 不

网友(2017-11-06):
买一个电源,按音影相随和AX3166的方法改了,没有成功。仔细看了下,电源的控制板略有不同,明显多了三个贴片三极管,电源标贴上的P/N号有也有不同,不知音影相随大师是如何尝试改的,有相关电路图没有?把图发出来,有谁改成功此款电源的,学习一下。

网友:
附图1,图2,图3。

网友:
有谁改成功此款电源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上不了图片呀

上不了图。

网友K:
好郁闷呀,,,,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郁闷呀,,,,上不了图

又买了2个研究,终于可以又快又方便的改装了,现在可快速改去保护,12.2-17.6V可调,有时间拍照上图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买了2个研究,终于可以又快又方便的改装了,现在可快速改去保护,12.2-17.6V可调,有时间拍照上图分享

     能不能调低到4.2V

楼主:
还没试验出

网友:
我想调到8-14V区间

楼主:
只能12-17.2v之间调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买了2个研究,终于可以又快又方便的改装了,现在可快速改去保护,12.2-17.6V可调,有时间拍照上图分享

大师,赶紧发出来。我上次买到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买了2个研究,终于可以又快又方便的改装了,现在可快速改去保护,12.2-17.6V可调,有时间拍照上图分享

耐心等待。

网友(2017-12-16):
电脑发图不行,用手机试试,我买的那个如图上比大师改的多了贴片三极管

网友:
终于把图发上来了,第三个图中蓝色引线上比大师那款多了三个贴片管子,,当时买时没管电源型号,按贴子上没改成

网友(2018-01-19):
我也有两个这种电源, 指导一下。 我也改装一个。

网友:
学习电源改可调

网友:
高手云集,学习了,各位老师

网友(2018-03-26):
正好手上有这个电源,
1、按34楼ax3166老师提供的方法进行改动,可完美调压,直接串一个2K7的电阻,输出16V,由于考虑到输出电容的耐压,没有再往上调。
2、风扇加12V稳压,不影响调速,估计12V是风扇测速电路的供电,而风扇的供电是白线。

网友L:
不错的电源,就是觉得额定电压12v,改可调也不敢改到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电源,就是觉得额定电压12v,改可调也不敢改到太高吧

只改到17.2V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电源,就是觉得额定电压12v,改可调也不敢改到太高吧

网友(2018-12-16):
引用 楼主:
又买了2个研究,终于可以又快又方便的改装了,现在可快速改去保护,12.2-17.6V可调,有时间拍照上图分享

老师咋不见下文啊

网友A(2019-03-04):
华为电源4850N1怎么改可调电源调压调流请给出详细方案

网友(2019-07-30):
这种电源本身就是横流电源,没有改电流方法,我的已经改好几年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确实值得去学习

网友:
服务器电源要开第二春了??

网友J:
ibmx3550服务器电源本身并没有恒流工能,在14.6v时直充100A铁锂电池时功率会接近900W而造成过流保护.闲鱼有家卖的可调压调恒流的,咨询了几次不肯告知改装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ibmx3550服务器电源本身并没有恒流工能,在14.6v时直充100A铁锂电池时功率会接近900W而造成过流保护.闲鱼有 ...

人家靠这个赚钱的,,,我自己光改的电压已经几年了也正常使用

网友:
改装贴,学习了

网友(2019-11-24):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哪天跟着改一个

网友M(2020-01-18):
根据AX3166老师在34楼介绍的方法,串了一个1K的电位器,能调整到13.8V, 风扇工作也正常,目前就是发现原来的DC灯不亮了, 故障灯!亮了,但是电源大电流输出没有降压,带100W的电台稳稳的。 还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亮这个故障灯要不要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根据AX3166老师在34楼介绍的方法,串了一个1K的电位器,能调整到13.8V, 风扇工作也正常,目前就是发现原来 ...

你改风扇没有,亮这个灯问题不大,DC灯是超压了才不亮,你调到12v这个DC灯应该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改风扇没有,亮这个灯问题不大,DC灯是超压了才不亮,你调到12v这个DC灯应该会亮。。

风扇没改,正常工作,只是把1K的调到900欧左右。电压到13.9开始打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改风扇没有,亮这个灯问题不大,DC灯是超压了才不亮,你调到12v这个DC灯应该会亮。。

风扇没改,只是1K的调到900欧左右,电压到13.78V。电压到13.9开始打嗝了。电压调整到12.8V ,DC灯亮,故障灯不亮,12.8至12.9是两灯闪亮,超过12.9V后就故障灯常亮。

用MAC系统提示回复不成功,重复提交了几次,没想全成功! 麻烦管理员后面的删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改风扇没有,亮这个灯问题不大,DC灯是超压了才不亮,你调到12v这个DC灯应该会亮。。

风扇没改,只是1K的调到900欧左右。电压到13.9开始打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风扇没改,只是1K的调到900欧左右。电压到13.9开始打嗝了。

你换个4,7k可调电阻。把风扇加上7812 电容换成25v的就可以了,电压调到12,2
vDC灯亮,说明你已经改装成功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4,7k可调电阻。把风扇加上7812 电容换成25v的就可以了,电压调到12,2
vDC灯亮,说明你已经改装成 ...

谢谢AX3166老师,就个电源是准备给电台用的,只要调整到13.8V左右就可以了。我之前是担心故障灯亮了以后电源没有保护功能了,万一短路就比较危险了。 现在这样输出正常,故障灯是因为检测到电压不在12V了才亮,哪就比较放心了。感谢老师的指点。。祝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AX3166老师,就个电源是准备给电台用的,只要调整到13.8V左右就可以了。我之前是担心故障灯亮了以后 ...

不用客气,我也是小白一个瞎折腾

网友M:
之前还有个疑问,加的这个电位器如果烧了,变直通电压是12v,,如果变开路怕输出超16v,就容易烧电台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之前还有个疑问,加的这个电位器如果烧了,变直通电压是12v,,如果变开路怕输出超16v,就容易烧电台了。电 ...

我自己试验过,如果电位器烧了,这个电源自动保护没有输出了,你可以自己不接电台,断了电位器就知道了。

网友M:
是在#34介绍的位置断开第三脚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在#34介绍的位置断开第三脚测试的吗?

是的,,,这个我已经改好使用几年了电位器也没有烧过,说明这种改法可靠,我天天都在使用。。

网友M:
好的,谢谢,看到有矿友没改成功,拍的产品照片是不一样的。我的这块电源是库存服务器上拆的,感觉还不错,比在佛山买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的,谢谢,看到有矿友没改成功,拍的产品照片是不一样的。我的这块电源是库存服务器上拆的,感觉还不错, ...

不用客气 ,大家都爱玩。版本号不同改法也不同,其他版本号的可以根据楼主老师的改

网友N(2020-04-07):
居然看完了,从16年到20年。佩服各位大神的钻研精神,更敬佩无私奉献改造方法的精神。我准备下单买一个改固定13.8的给车台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居然看完了,从16年到20年。佩服各位大神的钻研精神,更敬佩无私奉献改造方法的精神。我准备下单买一个改固 ...

改固定这样改,先断开3脚接1k可调电阻,调电阻使电压到13,8v然后测量可调电阻的阻值,换上一个固定的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