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主板坏了?不用花高价买原装主板,和我一样改个万能主板,方法进来看

楼主(2016-11-23):
闲来无事,修修放在那里很久的液晶电视吧,这个机子主板坏了,拆开看了下,有被维修的痕迹,故障是通电,红灯亮,遥控,按键都不能开机,听说刷程序能修好,可是看板子以前硬件被人动过,就没在刷程序折腾,重点是我没有刷程序的设备

机器的型号

机器的型号

机器的型号

看原机主板的位置,是在后面擦的

看原机主板的位置,是在后面擦的

看原机主板的位置,是在后面擦的

一个海尔26寸老款液晶电视,通电红灯亮,不开机

一个海尔26寸老款液晶电视,通电红灯亮,不开机

一个海尔26寸老款液晶电视,通电红灯亮,不开机

这是原来的维修痕迹

这是原来的维修痕迹

这是原来的维修痕迹

听说是这种存储程序的8角ic出了问题

听说是这种存储程序的8角ic出了问题

听说是这种存储程序的8角ic出了问题

还有这几个ic,应该是一套的,淘宝查过,买也是一买一套

还有这几个ic,应该是一套的,淘宝查过,买也是一买一套

还有这几个ic,应该是一套的,淘宝查过,买也是一买一套

一看这种lvds接口,就很容易改万能主板

一看这种lvds接口,就很容易改万能主板

一看这种lvds接口,就很容易改万能主板

万能主板出场,某宝买的,便宜,三四十块

万能主板出场,某宝买的,便宜,三四十块

万能主板出场,某宝买的,便宜,三四十块

看清楚主芯片,这个以后写程序要用,这个是v29的,还有v59等高级的,就是贵点

看清楚主芯片,这个以后写程序要用,这个是v29的,还有v59等高级的,就是贵点

看清楚主芯片,这个以后写程序要用,这个是v29的,还有v59等高级的,就是贵点

万能主板工作电压12v,这个都认识,那个bl和adj是管背光的,一个是开关,一个是调节亮度的

万能主板工作电压12v,这个都认识,那个bl和adj是管背光的,一个是开关,一个是调节亮度的

万能主板工作电压12v,这个都认识,那个bl和adj是管背光的,一个是开关,一个是调节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还有告诉你个方法,在出现亮条纹的状态下把屏拆了,就是把前面的铁框框去了,然后用手去按每个cof,就是那个线路板和屏玻璃连接的那个软软的像排线的东西,一个一个按他,动他,看看有没有显示正常的时候,如果有,想办法找个东西压住,固定屏框,如果没有,我就也没办法了,找的这个压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工作的时候cof会发热,最好找个散热的东西压住,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羡慕楼主,反正我不会弄了。

楼主:
今天只能传10个图,正在和版主沟通中,看看能不能开放下权限,让我多穿点图,今天把帖子都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2343

这个没啥大作用了吧,一个厂家一个定义,我还有一堆这板子,理论上有定义可以支持大多数液晶屏

网友A:
  麻烦楼主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屏线接口

屏线接口

背光可以点亮

背光可以点亮

一半有竖条纹,一半没有

一半有竖条纹,一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以我多年作战经验,屏坏了,到这个份上了,你应该屏线也檫干净了,不会有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多年作战经验,屏坏了,到这个份上了,你应该屏线也檫干净了,不会有接触问题

    谢谢楼主    屏线两头都用无水酒精擦洗了应该不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告诉你个方法,在出现亮条纹的状态下把屏拆了,就是把前面的铁框框去了,然后用手去按每个cof,就是 ...

  好的好的  谢谢您无私的奉献。回头我按您的方法试一试。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好的  谢谢您无私的奉献。回头我按您的方法试一试。再次表示感谢!

不用不用,我也是个二把刀,网上自学加上自己实践得来的,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不用,我也是个二把刀,网上自学加上自己实践得来的,互相学习吧

    您太谦虚了。

网友:
这板如果能找到驱动程序还是先刷一次,原装板好用些。不过要找驱动不是专门修理的,找那些有些难。很少网上有的。

楼主:
5v-st和on/off短接之后,电源板就会工作,正常输出各种电压,这也是一种液晶电视电源板强制开机,测量各项电压是否正确的方法,5v待机电压和开关角短接后,电源板就单独工作了
另一个是背光,就是如图的两个黄线,bl是背光开关角,直接接万能主板的bl角,剩下的一根,直接接万能主板的adj角就可以了
这个是遥控的接受头,ir,地,5v,对应万能板子接就行了,万能板子的每个接口都有定义
电源板带24v功放供电,这个万能主板不需要,直接拔了就行
把各种接线定义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折腾万能主板了,万能主板,万能主板需要你把的屏对应的数据写进去就行了,把原机主板拆了,就会看见屏的型号了
v260b2-l03就是屏的型号,然后下载v29的全部程序,这个大家找不到的话私聊我

楼主:
有不能上传了,哪位版主给我开个权限呀,让我安心把帖子发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能上传了,哪位版主给我开个权限呀,让我安心把帖子发完

好像是积分太低了 每天有限制图片的。只能明天上传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现在没有限制了,继续发
在下载v29程序的同时,百度一下这个屏
一般首页就会有这个屏的介绍,点进去,看以下几点重要的东西
看下屏电压是12v,屏的分辨率是1366*768,千万千万千万记住看屏电压,记住看屏电压,记住看屏电压,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屏电压如果弄错了,会烧屏的pcb的,那样修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接下来,v29的软件也下好了,解压打开
直接搜索屏型号,我擦,没有,那么只有根据分辨率来写了
直接搜索1366*768 12这里的12是12v供电,这个其实没什么
打开里面的文件,一个bin文件,把这个文件不要改名字,直接复制到u盘里的根目录,记住,复制bin各式的文件到u盘根目录,不是复制文件夹
然后把u盘插到万能主板上,记住,先插好u盘
之后再通电,一般万能板子都留有12v圆孔供电接口,直接插电就行了
好了,等一分钟左右,拔掉电源,拔掉u盘,这样程序就写好了
按说有按键板的话,写程序,按键板的灯就会红蓝交替,我这不是没有么。我断定写没写进去的方法是通电的时候看u盘有没有被读取,现在u盘不是都有那种小灯吗,读取写入的时候会闪,我就通过这个来看,是不是有程序写进去

楼主:
接下来上通用屏线
注意屏线,通用屏线一般红线就是正极,黑线是负极,为了保险起见,插上屏显的时候,量以下屏线的红线,是不是和屏接口的地线是通的,如果是通的,那时你屏线没找对,我记得这种屏线分左供电和右供电的,千万记住,这个弄错的话,会烧屏
还有如下图,万能主板屏线接口的地方有个点,屏显接口上也有个点,这两个点对应的插上,其实这也是怕把正负极弄错了
然后再插上接收头的线,注意注意,刚才咱们不是看了屏供电是12v么,这里就要调整万能主板的屏供电,这里有条线,3.3v5v12v这都是屏供电,你想5v的屏如果供电12v那还不烧了啊,这里千万记住调整这个,千万记住
我没弄按键,因为,我觉得没啥用,而且用的少,还麻烦,之接了接收头
大体都接好,检查以下无问题的话,马上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来了
哦,还要注意屏线,插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正反搞清楚,反了会插不进去,千万注意
通电
有了,嘿嘿,试试遥控,还能用
结下来就是把线捋一捋,把万能主板找个合适的位置固定,
插好喇叭线,喇叭就2个,4根线,插上就行,不响的话,正负倒一倒
之后装上壳子,找个万能主板接口能漏出来的地方,固定主板
我想这个大家自由发挥
由于没有信号源,只有电脑,就接个电脑试一下
一切完美,测试开机24小时,都正常
还有就是,如果程序写进去出现重影等显示不正常的话,多刷几个程序试试,总有一个适合你

楼主:
终于发完了,感谢版主加分让我今天能把帖子发完,自己边修理边拍照,拍的图片质量不怎样,还清大家多多见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在这里问,我有什么说错的地方,欢迎大神提出来,我改,

网友:
万能板还要还要刷程序啊 记得以前改过一个19正屏的显示器当电视,改下主板上的屏供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这种据说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搞得很认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
请问楼主,万能板,能改装多大尺寸的LED?。。。需要注意什么?
我手里有不少屏坏了,主板一切都好的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万能板,能改装多大尺寸的LED?。。。需要注意什么?
我手里有不少屏坏了,主板一切都好的电视 ...

一般这种v29.v59支持的都是50寸以下的lcd,改led的板子比较多,你手里的电视屏坏了,换屏应该没有意义了,留作配件吧

网友:
现在5505,801三合一的板子不错带网络的

网友D:
过程很详细,不错。
手里有个海信的32的液晶好像也是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程很详细,不错。
手里有个海信的32的液晶好像也是屏坏了

发上来让大家给你断断案,看是什么坏了,屏坏都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个容易改,我用的是V59驱动板,其实也不贵

网友:
买个编程器 上面的主板都能修好 关键是程序不好找!

网友E:
万能驱动板还真不错 。   但是不同的接口定义挺烦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驱动板还真不错 。   但是不同的接口定义挺烦人的。。。

其实知道要领也不难,首先让电源板单独工作,之后随便电源板找个12v,接好背光就ok了

网友:
万能板显示效果还是没有原装的好。之前用过几个,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还是修或换原装的板子比较好。

网友F:
我用万能板子没点亮家里的那块19寸屏,技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万能板子没点亮家里的那块19寸屏,技术不行啊!

遇到什么问题,发上来大家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G:
能帮我看一下,这块板要用什么程序刷吗?或者能否修改一下.

1是开关机的画面是被定义了.现在想改成空白的或是其它图案.
2是开机的时候能否变成我指定的输入源,而不是每次都是电视.然后要改成VGA或HDMI.

谢谢

板子的正面

板子的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帮我看一下,这块板要用什么程序刷吗?或者能否修改一下.

1是开关机的画面是被定义了.现在想改成空白的 ...

遥控按菜单,然后按数字1147,能出来工程菜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遥控按菜单,然后按数字1147,能出来工程菜单吗?

没有遥控器.把芯片上的散热片扣掉.
主芯片是TSUMV59XU-Z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遥控器.把芯片上的散热片扣掉.
主芯片是TSUMV59XU-Z1

这个你要找个遥控试试,一般万能板子都是1147进工程,就能改你说的那些功能了,淘宝买个遥控吧,但是,运费好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要找个遥控试试,一般万能板子都是1147进工程,就能改你说的那些功能了,淘宝买个遥控吧,但是,运 ...

可是我在淘宝上都找不到我的这种板子.
这个遥控器是通用的吗?
能否给推荐一下
机器浪费在这也不是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是我在淘宝上都找不到我的这种板子.
这个遥控器是通用的吗?
能否给推荐一下

你直接搜索v59万能主板,然后找到卖主板的,把你的板子拍图给卖家看,让人家帮你找遥控,试着多问几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搜索v59万能主板,然后找到卖主板的,把你的板子拍图给卖家看,让人家帮你找遥控,试着多问几家

手机上带红外遥控.
试着找到鼎科的遥控可以遥控了.
能进菜单,按数字键也正常.

可是按完菜单,再按1147,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块板可能是块定制板.会不会把工厂模式给关掉了.

网友:
好,谢谢分享,论坛里买了一个TCL40的,说是好的结果来了黑屏,正准备下手,不知道能不能用LZ这种万能板?

网友:
楼主好,这种万能主板还要买屏线吗?原机上的屏线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