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维严谨,板子做得很漂亮,动手能力超赞,真心佩服!

楼主(2016-11-27):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的硬件设计,在pc上编个软件,多复杂的路况都能模拟到。

小孩玩的东西,不是大人玩的。小孩玩具注重的是质感、触感,而声光刺激好像不是很重要且容易失去兴趣。所以到现在还没看到有用电脑软件来教小孩的……以前买的点读机、声光早教玩具都是玩几次就砸坏或丢掉了,反而是一些简单木头玩具一直保留着

网友C:
这个东西挺好,对孩子教育有帮助

网友:
这个好,必须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挺好,对孩子教育有帮助

这个东西比较适合入门,六年级到初中,就可以教他编程,自己演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比较适合入门,六年级到初中,就可以教他编程,自己演进了

这个更可以有

网友:
板子做得很漂亮

网友:
软件 硬件 技术都需要

高手

网友D:
厉害  程序也是孩子写的吗

网友E:
吊炸天呀!!!!!!秒殺做教具的那幫,,,,,,

网友F:
请问,你这种文章中加图的方式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这里加的图只能加在文章尾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程序也是孩子写的吗

没那么厉害……小孩还在上幼儿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种文章中加图的方式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这里加的图只能加在文章尾部

点“高级模式”……先输入文字,然后在每个想插入图片的地方留个空行;上传附件后,在左边的编辑框你想插入图片的位置先用鼠标点击一下,然后点击右边附件列表的某一个,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吊炸天呀!!!!!!秒殺做教具的那幫,,,,,,

没那么厉害,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水灯,单片机入门初学的水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高级模式”……先输入文字,然后在每个想插入图片的地方留个空行;上传附件后,在左边的编辑框你想插 ...

好的,先谢谢啦,动手去者

网友G:
lz 再多说点关于程序方面的吧,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再多说点关于程序方面的吧,让我们学习学习

前面提到,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大号的红绿灯,状态是轮流切换的……
代码方面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我用的是对象+线程调度的方法,比较复杂。

最笨但也是最快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各个状态定义成一个“码”;把所有状态的码定义成数组;然后定时发送这些码就可以了。
用4个灯轮流亮1个灯举例子:
1-定义1为亮,0为灭
2-灯数量为4
3-伪代码:

//1-底层驱动:根据具体硬件修改
void SendTo74HC595(char *Code)//刷新74HC595输出
{
        u8 i;
        _ClrHC595_EN;//HC595_EN=0;
        _SetHC595_RST;
        _ClrHC595_SHIFT;//输出锁存=0
        for(i=0;i<4;i++)//这里固定为4个灯状态
        {
                   _ClrHC595_CLK;//HC595_CLK =0;
                   if(Code==1)
                   {
                                _SetHC595_DATA;//HC595_DATA=1;
                   }
                   else
                   {
                                _ClrHC595_DATA;//HC595_DATA=0;
                   }
                   _SetHC595_CLK;//HC595_CLK =1;
                }
        }
        _SetHC595_SHIFT;//输出锁存=1。发出锁存脉冲
}

//2-上层算法相关:这部分代码是可以随便移植的
char table[4][4]=//4个灯,总共4种状态
{
        {1,0,0,0},//状态0:0亮,1灭,2灭,3灭
        {0,1,0,0},//状态1:0灭,1亮,2灭,3灭
        {0,0,1,0},//状态2:0灭,1灭,2亮,3灭
        {0,0,0,1},//状态3:0灭,1灭,2灭,3亮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
        while(1)//循环显示流水灯
        {
                SendTo74HC595(table[0]);//发送状态0
                delay_ms(1000);//状态0显示1秒

                SendTo74HC595(table[1]);//发送状态1
                delay_ms(1000);//状态1显示1秒

                SendTo74HC595(table[2]);//发送状态2
                delay_ms(1000);//状态2显示1秒

                SendTo74HC595(table[3]);//发送状态3
                delay_ms(1000);//状态3显示1秒
        }
}

在这个基础框架上,慢慢增加状态定义,如快闪、慢闪等……如果已经入门,当然就没必要看这些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H:
做几部电动车子,放在道路那,红灯停绿灯自动过,这样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几部电动车子,放在道路那,红灯停绿灯自动过,这样更直观

很好的主意……不过机械部分不擅长,倒是可以在黑色亚克力“地面”搞一些小人、小车形状透明窗口,底下用LED来点亮流动……

网友I:
还有所欠缺,现在红绿灯都带数字显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所欠缺,现在红绿灯都带数字显示啦.

数字显示的简单,就是不容易做小,定制费用很高……

带倒计时的普遍反馈不好,会带来更高的事故率……因为老司机都是人精,算提前量,提前轰油门,弹射起飞

网友:
配上公路模型,做成一个整体就更帅了

网友:
加上公路模型和互动的汽车 公交 行人 非机动车  完整的一个模型 可以直接变成研究交通管理的东东

楼主跟我一样 我也是买了一堆的教具 给孩子留着以后教她用

网友(2016-12-28):
装饰一下把,做的很好

网友J:
楼主做的很好! 想必是一位非常用心的父亲。 有意楼主套件。不知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做的很好! 想必是一位非常用心的父亲。 有意楼主套件。不知价格几何?

我刚才估算了一下,应该不超过15元……
但是拿BOM简单统计一下,直接3倍不止:

当然了,里面的价格在批量时候能降不少。
这一算,更坚定了我不出套件的想法……但如果有人愿意出,我可以支持。

网友K(2017-02-03):
赞楼主的精湛。

业余管理交通信号13年的飘过。当时交通队穷,也曾经给他们DIY过自动信号机和预警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楼主的精湛。

业余管理交通信号13年的飘过。当时交通队穷,也曾经给他们DIY过自动信号机和预警系统。: ...

好奇预警是怎么实现的,视频分析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奇预警是怎么实现的,视频分析么?

那个年代没这么先进(包括思维)因为搞铁路信号几年,利用嫁接了铁路轮对计数改成光电分析单位时间的轮对,预告车流而已,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年代没这么先进(包括思维)因为搞铁路信号几年,利用嫁接了铁路轮对计数改成光电分析单位时间的轮对 ...

光电计数如果允许改造路口,应该还是好搞的。
十多年前给某省一个面粉厂做过面粉计数器,类似原理。好不容易跟偷面粉的工人们斗勇斗志,通过验收了,没想到还要跟厂长斗勇斗志才能拿到钱,更没想到的是厂长翻脸如翻书,把收款的同事揍一拳,钱就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赞楼主的精湛。

业余管理交通信号13年的飘过。当时交通队穷,也曾经给他们DIY过自动信号机和预警系统。: ...

向老司机致敬!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来,都差点忘了……

网友(2017-03-09):
有创意,小孩培养,中国的比尔盖茨也会层出不穷

网友(2017-08-29):
做的漂亮   既然做的这么仔细了 觉得应该吧柱子做的好点,不差那点活了

网友:
当年用PLC做过多相位的,一个方向9个灯

网友L:
话说真的是给小孩子看的?

网友:
成本不小呀,

网友:
单片机太复杂了,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话说真的是给小孩子看的?

不然你以为给谁看的……呵呵

网友:
这个真心牛。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2018-08-14):
高手,佩服,学习一下。

网友M:
有一个倒计时读秒就更OK了

网友:
好思路,先DIY一个孩子,再diy一套红绿灯,下一步就是diy一辆车了。

网友:
好思路,先DIY一个孩子,再diy一套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一个倒计时读秒就更OK了

倒计时读秒的话,程序简单,内部状态机本来就有现成的计数值,刷新出来就行……

但LED没有合适大小的,要定制,而且电路规模大太多,因为一个绿灯或红灯就要配2个数码管才能显示0-99秒,如果时间加长则一个绿灯或红灯就要配3个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小孩子的结论就是“当警察真好!想黑谁就能黑谁。”

要让孩子多看到光明的地方

网友:
简单的东西能搞复杂可真是个本事

网友:
这个只有工程师才能搞得活,羡慕老师

网友(2018-10-02):
其实吧,道路左侧车道正上方不用设计红绿灯,因为车辆不会进入左侧车道,现实中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可以考虑改成数码管读秒,然后红绿灯里面设置左转灯,最后就是人行道灯了。控制的话,完善点应该有可以随时对各个方向的通行时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也有自动根据24小时在某个时间段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现实中的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2019-09-03):
看到单片机好熟悉,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改天还得重新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