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散热器4线风扇转速控制的探讨

楼主(2016-11-24):
电脑CPU散热用风扇,取材容易,价格便宜,寿命长,是一种很好的散热辅助材料。问题是这玩意有个问题。电流小的噪音小,风量也小。电流大的风量大,噪声也大。调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玩意调速比较麻烦,常见的用调整电压法。这种办法有个问题,就是转速调整范围比较小,电压过低时容易停转。也有用单片机控制的,也有用单片机PWM控制的,感觉都比较麻烦。在网上找啊找,终于找到一个简单,效果好的方法,现在介绍给大家,不过只针对4线风扇。

看看今天的模特:台达的7厘米四线风扇,小暴力12V0.66A,近8W的功率。实测,12V时,电流0.414A,到16V时,才能达到0.66A。

测试时出了个小插曲,测试这个极限,因风量太大,风扇倒了,我的手指头挂彩了。

测试时的温度:

先说下如何辨认真假4线风扇: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很多假四线风扇,采用便宜的三线风扇多加一根没任何作用的线就成了“四线”风扇!鉴定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找到风扇的电源正负极并接上电源,其他两根线悬空什么也不要碰到(包括手指),这时风扇会工作在最高速状态(部分大功率风扇带有软启动功能,速度从0慢慢过渡到最高速)。

第二步:把其他两根线中的一根线接到负极上,片刻后如果没有反应,则换接另一根线到负极,这时风扇会减速到最低速(带软启动的风扇会慢慢减速),部分风扇会最终停转(带有控速关闭功能),接负极就减速的那条线是控速线,另一条是测速线,如果两根线依次接负极都不减速,则风扇是假货!!!!

第三步:放开控速线,等风扇转到最高速的时,把测速线和控速线接在一起,这样控速输入会接收到测速输出的50%低频方波,风扇减速到较低转速,但是转速比控速线接负极要高一些,此时风扇运行应该平稳无振动,无不正常声音,否则为次品或者山寨四线风扇,不要使用!

按下图接好风扇,把温控电阻(可以在笔记本电池组里面拆到)贴在散热片上,最好是风扇吹不到的地方。通电后,风扇会以最低速度转动,这时是没有噪音的。让设备工作到你想要风扇起控的温度时,调整可调电阻,让风扇转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即可。这里的效果要结合你的风扇大小和噪声以及机器的温度来决定。这种调速方法,速度调整范围大,噪音小,尤其是使用高速风扇的时候。我用这个电路,曾经把一个台达的暴力风扇实现了从1000-10000转的速度调整。并且可以防止普通调整供电电压调速的方法,因为电压过低,造成风扇无法启动的缺陷。

下面是实际的接线图和测试照片

这个是用香烟靠近温敏电阻时,温度升高,风扇转速升高

拿开香烟后,转速缓慢下降。

最后上电路图。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大家一起讨论。以上方法,参考了网上朋友们的各种方法,所有资料均来自网络(不过照片是我自己拍的,那个手指头也是我的),如有侵权,请指出,谢谢!

网友:
学到了不少调速风扇的知识、图文并茂好资料。

网友:
好详细的讲解,通俗易懂。

网友:
这么大费周章的摆弄一个山寨风扇,是否值得?据个人的经验,这种小作坊的风扇,制作粗糙,工艺简单,虽然价格低,但使用体验非常差,满额运转其噪音不能容忍。再看比较好的风扇,即使高速运转,也非常安静,不需要额外调速,况且,如果是笔记本,由于设计紧凑,根本就没有安装多余装置的空间。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三线风扇不追求风量的情况下我都是接电脑4线电源其中的5v 或者串联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三线风扇不追求风量的情况下我都是接电脑4线电源其中的5v 或者串联一个电位器。

要求不高的时候这样做的确是个方法。

网友:
平时摆弄电脑,对风扇只是关心是否运转,调速这块没怎么注意楼主的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好

网友:
DUI对受伤的手表示同情!

网友B:
温度高的时候风扇高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的时候风扇高速运转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开机时低速运转,温度升高启动高速运转。加快散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