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玻璃破裂

楼主(2016-11-24):
今天在高速,前挡风玻璃被石子打了一下,靠在右下角边,破了一点,看了保险,没有玻璃险这一项,问一下老司机,可以赔吗。

网友:
打个止裂孔吧,能用就尽量别换,换了也不一定好。

楼主:
小车打孔不好看啊。

网友:
jn尽量修复,将就一下吧

网友A:
据说你打了孔,年检就得过,要求你换,不打反而没有事。这个看到网上有一种修复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打的地方打磨一下,里面注上光敏胶,再用紫外光照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你打了孔,年检就得过,要求你换,不打反而没有事。这个看到网上有一种修复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打的地方 ...

有这样的事情好,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你打了孔,年检就得过,要求你换,不打反而没有事。这个看到网上有一种修复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打的地方 ...

今天问莫宝上的客服,他们都说不可以用来修复的

网友:
有全车险的话,可以走自责这条路,这也得看看玻璃的价格和来年的车险优惠幅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莫宝上的客服,他们都说不可以用来修复的

你到网上看一下,有的,不过在注入无影胶时,好象要把那个坏的地方抽一下空气的,这样无影胶就会到里面了,你到网上搜一下前挡修复

网友:
淘宝有卖玻璃修复剂的,趁早可以修复的很完美

网友:
找个可以修复的地方维修

网友:
小裂口可以修补的,问下修车店

网友:
没有买保险就陪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