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了用保险管做的小颗粒 矿石架

楼主(2016-11-24):
改良了用保险管做的小颗粒 矿石架
做了个弹性小夾子把小颗粒矿石夾实.
另一边用铜钉穿著小弹簧令触针压著矿石.

网友:
活动矿石做得好,微型矿石机做得好,

网友:
调节针弹簧绕好点儿,针磨尖点儿就更漂亮了,顶。

网友:
没试试用黄铜丝作触针,小分线器做的精致

网友:
返璞归真,最自然的最上

网友:
很精致的小制作,里面要是有一小块红锌矿石就更美了,想宝石一般,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网友:
把二极管套个套就完了,费那劲干嘛。

网友(2022-06-06):
矿机,矿机,就是用矿石作检波器的无源收音机,你用二极管做检波器,那就不是矿石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