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最简单实用可变电容0--600多p

楼主(2016-11-24):
今天可变坏了,不久前看老外做的可变电容 想起来就试试看  结果 还真可以 用万能表 简单测了下电容量 0~600多p 0~150p时还挺灵敏的 用尖点对尖点是  但是调节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数值变动比较大 不过还是收到了几个台。虽然谈不上q值  灵敏度什么的 但是也可以用.不用买昂贵的空气可变也能听矿机了。
开始主体:
取一节25mm  pvc水管 卷上长60MM左右的纸一层 用透明胶粘好,再粘上锡纸。
在锡纸上再粘上一层纸(a4),保证可以活动,不要太松即可。
最好把锡纸筒削成45度(增加灵敏度)
在没有削的一头和导线或者网线芯用透明胶粘一起,要剥皮噢!
大功告成囖,电容量测量后可以适当消掉 或者增加接触面值改变反正 材料便宜嘛!
矿机是仿爱鼓捣老师的  。
请老师们赐教。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属玩的  哈哈 见笑了

网友A:
制作方法可行,也容易成功。用于实验可以,但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方法可行,也容易成功。用于实验可以,但不实用。

无线电的早期,估计大师们都是自制可变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方法可行,也容易成功。用于实验可以,但不实用。

试用一段时间,感觉比那些三两快的薄膜可变的频率覆盖范围广。就是架起来有点丑和调节数值浮动大。。

网友:
做得很好,再改进一下使调谐方便,外观漂亮。

网友:
原理可行,实际可行,强度不行,效果还行,

网友:
这个有意思 ,学习了

网友(2017-08-01):
原理可以,实际可行,调节麻烦

网友(2017-09-06):
制作方法可行,也容易成功

网友:
还是做成旋转式好的一些,用大直径的圆筒,可以做成定片套在动片里面的形式,缺点是最小电容不会太小,但调节更方便,因为电容与频率的变化规律不成线性,所以为了调谐时刻度盘均匀,形状要做补偿,其中涉及几个基本物理公式就不赘述了

网友(2023-05-21):
建议使用不同规格的注射器配上铜箔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找两个一样的散热器,挤压平行鳍片的那种,去咸鱼拍个不需要受力的滑台,比如显微镜上那种,把散热器装滑台上,两散热器齿相交错,是不是可以DIY出一个精密可调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