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输入 输出 变压器 功放

楼主(2016-11-25):
玩过厚膜功放 TDA2030 LM1875 等功放 也买过LMJ 的 L20 板  总是感觉 差那么一点点 最近突然迷上
有变压器功放 终于购买到了 部分器材 准备 动手 看看 这种最古老线路的魅力如何
用JK 50的机箱 改制  24V 6.5A 的 开关电源做电源
需要一点 搭棚焊的元件 已购买 正在路上
请前辈们 给点指导

网友A:
您是否要参加第八届DIY大赛?如果是请仔细阅读第八届大赛的公告以及相关规定,完善您的比赛贴并把您的比赛贴发到第八届大赛区,这里是第七届赛区,第七届大赛早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否要参加第八届DIY大赛?如果是请仔细阅读第八届大赛的公告以及相关规定,完善您的比赛贴并把您的比赛 ...

好的  谢谢您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我再看看

网友B(2017-02-15):
哈哈哈,,,,还念一下在学校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还念一下在学校的感觉,,,,,

实验了一下  声音确实不错  力度很好 中音很好  就是开关电源做功放  总有丝丝的噪音 所以 正改回 普通变压器电源  等完工  再上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一下  声音确实不错  力度很好 中音很好  就是开关电源做功放  总有丝丝的噪音 所以 正改回 普通变 ...

音频变压器,,会滤掉部分超高频和次高频,让中音会显得更饱满,,,,,现在输入音频变压器,,,,tb价格都有点小贵哦

网友:
变压器功放  关键是  晶体功放管   一定要 派对。。。

网友:
二个 的变压器、、、不错。。

楼主:
真的是很懒很懒  没一点点 信心完成     今天才完成一点点 为高效简洁  推动部分 改为 LM1875 成品
板 淘宝 购得 感谢 好卖家 请高手指导 声音 从容 温暖  没任何 底噪 交流声 有空 完成 另一半 和
加个 前级

网友C:
后级功率管要用锗管才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功率管要用锗管才有感觉

谢谢  没有用锗管  主要是这种管子现在少有生产
以前的有点小贵 手头有几个 漏电流好大 又怕不耐用 查了资料 后来成品广播扩音机也都用硅管
了 经常坏的话 修管也很麻烦啊 硅管很耐用 我几次接错线都没坏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原机器的输出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原机器的输出和输入?

是的 原机输入输出变压器 原机电源变压器 另外
一个输出变压器也是买的二手jk扩音机原机变压器
一个输入变压器还没装

网友(2017-03-20):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机输入输出变压器 原机电源变压器 另外
一个输出变压器也是买的二手jk扩音机原机变压器
一个输 ...

效果如何呢?对比胆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