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充电宝+收音机数显屏做的简易频率计

楼主(2016-11-25):
使用CD3610的频率计数和显示功能,可以做0.5-30MHz 和 11-150MHz 的信号频率进行检测。CD3610 是专为收音机设计的,因此在AM状态,它要将检测的信号频率数自动减 455 KHz,在 FM 模式则要减 10.7 MHz。 这给做为频率计用途很不便。查看3610的说明,看到它还有一个 FM 中频为 70 KHz 的选项,这时它显示的频率比实际高 70 KHz. 70 KHz 在几十至一百五十 兆赫下甚至可以忽略。要改 10.7 MHz 为 70 KHz 需要将 3610 的 29脚接正电。在具体改动时要将LCD 液晶屏小心取下,再小心装回。这是关键。

电源用的一个充电宝,将频率计的电源线接到充电宝的LED灯上,这样打开LED灯频率计就打开了。充电宝还保持原来的功能,但是电池容量小了。

实际运用中精度还可以,相当准确,但可以只有四位数字显示,遗憾。

网友:
电路图呢?请上电路图.

楼主:
我是用 WORD 做的电路图,可是发现无法附上,不知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 WORD 做的电路图,可是发现无法附上,不知应该怎么办。

显示在屏幕上然后截图。

网友:
值得借鉴,数显收音机遍地都是。

网友:
或是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后传照片。

楼主:
现把电路图附上。我无法将它加在原帖里,也许版主能帮忙,谢谢。

网友:
我觉得做的不错,加油.

网友A:
收音机部分的电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部分的电路在哪里?

我是取出收音机的频率显示板,没有用收音机的其他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取出收音机的频率显示板,没有用收音机的其他部分。

噢!知道了!

楼主:
所用的频显板,我把液晶屏取下然后在29脚焊了一条线接到正极(那条红线)。

楼主:
真令人尴尬,本来是横的图居然给立了起来!试试改过来,这回好像行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用的频显板,我把液晶屏取下然后在29脚焊了一条线接到正极(那条红线)。

有意思,数显板很好找,麻烦楼主再详细的说说,我们想学学,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数显板很好找,麻烦楼主再详细的说说,我们想学学,谢谢。

一楼第三张图中,看见有两个电阻,是接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数显板很好找,麻烦楼主再详细的说说,我们想学学,谢谢。

多谢鼓励。我所用的就是小型手调数显的收音机,如HABONG HB308 之类。它们用的数显屏多半是 CD3610.一般频率板和收音板之间有一五线或六线的短短的‘线排’连接,另外还有两根是FM和AM输入线。各个型号的收音机的排线顺序不尽相同,所以你得自己解决。

剩下就是找到29脚,将其接正极,这样芯片对中频的修正就由 -10.7兆赫 变为 +70千赫了。再剩下就是因地制宜,有萝卜放萝卜,有土豆放土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第三张图中,看见有两个电阻,是接在哪里啊?

是FM/AM选择开关和量程选择开关接正极的,不接也行,但为了保险,避免过电流,加个电阻。那个 FM/AM 选择是原收音机的,所以它能转换显示字符 FM 或 AM。并不对输入信号是调频还是调幅有所计较。现在是频率范围开关,AM 时为 0.5-30 兆,FM 时为 11-150 兆。

网友:
思路很好,做的也不错,简单实用,有创意。

网友:
做的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做的不错  有创意

网友:
数码板对收音机有干扰,拆了也罢改指针,我也拆下了准备试试。

网友:
楼主做得好!看看我的收音机是不是 CD3610,有空试试。

网友:
真不错,手里好几台数显收音机,想改一台

网友:
创意很好,楼主如能把文字与图片汇总在一起,再发一下就好了,以便对照。谢谢

网友(2016-12-28):
时空开关显示屏。。。。。

网友(2017-03-06):
有创意,做的不错

网友(2018-05-26):
很好 值得借鉴 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干扰

网友(2020-03-26):
牛逼。。。大佬厉害了

网友(2023-04-20):
德生R818是不是就用的这个LCD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