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RadioShack Pro-405仿真与实践

楼主(2016-11-25):
一年前我写了 Arduino控制飞利浦一体化高频头FM/FI1256仿真与实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42815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目前我出差在外,改写了上述程序,适合RadioShack Pro-405改步进值,先把程序放上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试一下。
另有 Arduino控制Technics ST-D5000 收音头仿真与实践,待我回去确认下控制字再放上来。
相关内容参考我的163博客,无法发链接,搜索:RadioShack Pro-405维修再利用开题报告
Technics ST-D5000 收音头改制计划

网友:
期待楼主的 Arduino控制Technics ST-D5000 收音头仿真与实践 分享! 主要我也有这收音头,这样可以改成宽频接收机了

网友A:
很好!Radioshack PRO-405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应国内的软件问题:
  航空波段搜索包括了不需要的108-118部分
  航空波段步长为8.33KHz,国内为25KHz
  ROM内预存频率对国内基本不适用
  无64-87M的FM校园广播波段
  海事/警察/天气 搜索按钮对国内不适用
  大部分电视伴音频率对应的模式只能为NFM,无法切换为WFM以收听电视伴音

不过更换MCU后,按键及显示屏的改造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Radioshack PRO-405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应国内的软件问题:
  航空波段搜索包括了不需要的108-118部 ...

如果把波段控制做上,原来的显示和按键就不用了,当然还不能直接输入频率。程序只考虑了FM,航空波段本地收不到。需要的人多,有谁愿意做成控制模块(PCB),我也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Radioshack PRO-405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应国内的软件问题:
  航空波段搜索包括了不需要的108-118部 ...

请教适合国内的频段、步长和制式,出差暂时回不去,有空完善下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适合国内的频段、步长和制式,出差暂时回不去,有空完善下程序。

航空波段 117.975—137MHz 25k步长

FM 增加64-88M,WFM, 100k步长

公众对讲机,NFM:
409.7500
409.7625
409.7750
409.7875
409.8000
409.8125
409.8250
409.8375
409.8500
409.8625
409.8750
409.8875
409.9000
409.9125
409.9250
409.9375
409.9500
409.9625
409.9750
409.9875MHz

V/U段对讲机/HAM,NFM 12.5k步长

中国大陆TV伴音,WFM滤波器带宽

一些细节一时想不起来,你自己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空波段 117.975—137MHz 25k步长

FM 增加64-88M,WFM, 100k步长

多谢,航空是AM吗,FM增加64-88MHz,硬件不支持,可以考虑前面加一个FI1256,用29-54MHz波段接收,手动切换AM/NFM/WFM,上网不方便,日后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航空是AM吗,FM增加64-88MHz,硬件不支持,可以考虑前面加一个FI1256,用29-54MHz波段接收,手动切 ...

航空波段是AM。FM增加64-88MHz,硬件不支持就算了

楼主(2018-02-10):
最近做实物测试,测试能收到92.6MHz,和显示对不起来,用逻辑分析仪对比测试,波形不一致,主要shiftout只支持8位,1501数据为16+19位,拆分有问题,正试图解决,坛友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波形一致了,还是显示和收到的台不一致,是不是缺少初始化?断开原机CPU供电试的,陷入僵局...
19位数据高3位均为0,人为发3个0,剩下16位分两次发送。

楼主:
原因找到了,测试用的杜邦线,一开始地线是单独接的,现在加3根数据线共4根并排,没问题了;数据改回16+24发送,多余的自动被舍弃了。

楼主:
把波段上下限去掉测试如下:
29-54 控制暂无反应,和之前单独接地线现象类似,TP4 Vt电压一直保持最高,24V;最低实测18mV
87.3-107.9 实测66.3-110.8电压26.1mV-23.5V,其中66.7能收到88.1电台
108-136.99166 实测95.7-162.9电压27.4mV-23.4V,其中能收到103.4电台
137-174 实测117.1-184.3电压27.4mV-23.4V,其中能收到182.75(CH7伴音),镜像接收128.3(106.9) 125.4(104),信号弱
380-512 无信号源测试下限,330.3 23.8mV推测镜像接收可低至308.9,推测信号不强,后3波段是共用本振的,
531.25 23.5V,其中能收到477.75(CH13伴音)、493.75(CH15伴音)、517.75(CH18伴音),
镜像接收499.15(477.75) 515.15(493.75)

楼主:
附上几张图片,手上另一台PSR-200E简单改下外部强制WF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波段上下限去掉测试如下:
29-54 控制暂无反应,和之前单独接地线现象类似,TP4 Vt电压一直保持最高,24 ...

祝贺取得进步!请问显示在哪里?原机肯定无法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取得进步!请问显示在哪里?原机肯定无法显示吧

谢谢,新年快乐!测试用的arduino uno + 1602 LCD Keypad Shield

楼主:
手机回复不了,电脑提示错误,结果发了两遍。

楼主(2019-03-26):
又一年过去了,还有人感兴趣吗,波段切换测试成功,29-54实测21.5-58.1,把PLL锁定输出接到静音输入,调整频率至静音,获得实际上下限。接电视高频头的中频输出,临时供电用充电宝,可能有干扰,也可能RFAGC没调整,感觉没什么效果,另外频率是反的,不好处理。从98年电子报上看到R1000全波段接收模块后一直想做个伴音接收机,最近找到TDA988x中放的一体化高频头能满足我的要求,可惜没什么好听的了,做一个成品做个纪念吧。

楼主:
洞洞板花了我5个小时,少焊一根线,一处搭锡,有谁能做个nano按键显示板就好了,多了A6A7,把一乐便宜的1602用上,反射式的,不用背光。不能自动搜索,不清楚哪儿有台,手动切换AM,W/NFM。

网友B(2022-07-23):
引用 楼主:
又一年过去了,还有人感兴趣吗,波段切换测试成功,29-54实测21.5-58.1,把PLL锁定输出接到静音输入,调整 ...

我来的更晚了,求结果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的更晚了,求结果和软件

你想要什么结果呢,手动没问题,不能自动搜索。

网友C(2023-09-19):
大师好,我对NANO控制1256很感兴趣,联系不上你,能私信发我一下联系方式吗?QQ?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好,我对NANO控制1256很感兴趣,联系不上你,能私信发我一下联系方式吗?QQ?微信?

联系方式发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