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12V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12V电源输出端的贴片二极管SS210坏了,双向通路,还有可能会引起哪些原件损坏?

因为线路比较复杂,在板上测量单个元件并联比较多,没发现其他问题。
要逐一检测就需要焊下来,请指教一下,才有针对性的拆下检测。

谢谢!

网友:
去哪里哪里费了

网友A:
你发个故障部位的正反面图,描述下故障现象,别人才好帮你,要是这个管子真的短路了,那后面的电容有可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故障部位的正反面图,描述下故障现象,别人才好帮你,要是这个管子真的短路了,那后面的电容有可能挂 ...

是我疏忽了!多谢提醒!

楼主:
如上图所示的二极管D6型号SS210短路。

后面有电解:250V470VF,瓷片102,贴片202和C9不知多大

网友B:
看你的照片,感觉D4不正常啊,是照片原因还是一头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换了管子上电试吧

后级没测出来问题。反正手里也准备了几个SS210,试着换上,加电后OK!一切正常了!只有SS210一个管烧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照片,感觉D4不正常啊,是照片原因还是一头氧化了。

D4很好检测,管子没问题!
谢谢关注!

网友:
换上后没问题可能是以前的管子质量不行吧,要不是长时间超电流使用,造成管子过热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