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录像机不加载到磁鼓

楼主(2016-11-26):
正常机器在关机时,带子推进去后,会开机,我这台在关机状态下,推进去后机器没反应,必须开机才有反应可以进带,进带后不能进到磁鼓附近进而缠绕在磁鼓上,此时磁鼓也不转,随后退带,退带不能完全退出,就关机了,按开机键,啪的一声,随后磁带才会退出!
这是哪个部位有问题了,怎么修?
恳请大师指导!

网友A:
推进去的时候应该有个开关的,先看这个开关,应该是进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进去的时候应该有个开关的,先看这个开关,应该是进带开关

这个进带开关在哪里,?

网友A:
应该在带仓的右边,进仓后开关给CPU一个信号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带仓的右边,进仓后开关给CPU一个信号开机

反复看也没看到,可能在哪一点藏着呢

网友B:
我的一台K88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关机状态插进磁带能开机,磁带也能进去落底随后就退带,没有加载动作磁鼓也不转,我拆开带仓也没发现问题,开关动作都正常,等待师傅指导,发几张图片做参考

补充内容 (2016-11-27 19:30):
更正:第4张图片是防误抹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K88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关机状态插进磁带能开机,磁带也能进去落底随后就退带,没有加载动作磁鼓也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K88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关机状态插进磁带能开机,磁带也能进去落底随后就退带,没有加载动作磁鼓也 ...

要是单买个机械部分的机芯,不知道是不是好换,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磁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K88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关机状态插进磁带能开机,磁带也能进去落底随后就退带,没有加载动作磁鼓也 ...

K88和A62差不多吧,我有一台A62,也是进去退带,我是这样处理的:
把状态开关组件卸下来,就3个螺丝,卸下来后把那个状态转换开关一圈里的铜面打理干净,就是氧化层清理一下。然后复原;
A62进带全仰仗那两条橡皮带,不像松下的上面有齿,时间长了就打滑,我是用松香酒精清洗这2个皮带,在3个塑料轮上用刀尖从里往外划刻出一条条划痕来,以增加摩擦力,减少皮带打滑的可能性;
在传动塑料轮里的几个滑槽里抹上润滑脂,减少阻力;

网友B:
机芯原里都差不多,状态开关我还没拆过,等试试拆开看看,都不是大病,我原来的L15加载不正常,经查是驱动块管脚很多脚开焊,焊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芯原里都差不多,状态开关我还没拆过,等试试拆开看看,都不是大病,我原来的L15加载不正常,经查是驱动 ...

我前几天刚清理了一次,这是当时拍的图片,
状态开关就是3个小螺丝固定在底板上的那个组件;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状态开关不良,试着加一点油试试,这个状态开关不怎么好拆,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状态开关不良,试着加一点油试试,这个状态开关不怎么好拆,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行。

我的K88状态开关拆两遍了,没发现问题,毛病依旧,磁带落下就退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88状态开关拆两遍了,没发现问题,毛病依旧,磁带落下就退带。。。

皮带打滑不?

网友D:
夏普K88\K89等一系列机型机械部分都差不多,这两年折腾过不下10台,常规处理一般都是拆下状态开关部分,然后正转30圈发转30圈(不用煤油或酒精,直接考触电自然摩擦),复原顺便换皮带;开机试看,一般都会好,如果遇到转速不稳,查看主导轴电机电容是否漏夜腐蚀电路,若有飞线补全即可。夏普的带仓检测部分开关质量很好,一般不会出毛病。
F55的毛病就不好办了,基本可以断定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普K88\K89等一系列机型机械部分都差不多,这两年折腾过不下10台,常规处理一般都是拆下状态开关部分,然 ...

a62那两个皮带也是罪魁祸首,我这个f55这个毛病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把它的电路板换到另一台上就正常,另一台的电路板换到这台机子上,还是那毛病!

网友B:
回复了两次都审核没了

网友:
这种磁带录像机,虽然陈旧了,但热爱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人经常研究研究,还是很值得的。我是学自动化控制技术的,至今仍旧在闲散时间里玩这些东东。过去,十多年以前吧,网上介绍的这方面内容很多,最近几年,很少见了。我记得本论坛好像有一位专家级的坛友,大概是北京的吧,很会修理这些东东,几句话就能说到点子上。要是他能出来指点指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a62那两个皮带也是罪魁祸首,我这个f55这个毛病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把它的电路板换到另一台上就正常,另一 ...

我很纳闷,如果是机械的毛病(含状态开关)那么为啥开机和待机会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a62那两个皮带也是罪魁祸首,我这个f55这个毛病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把它的电路板换到另一台上就正常,另一 ...

讲真,F55检测部分包括带仓状态开关(就是一个划片)还有检测带头带尾的光电开关(学名忘了),还有常见的状态开关。一般进带最先触发的是带仓状态开关,之后才是光电开关。如果光电开关被触发则显示屏上的磁带状态指示灯肯定会亮,若塞进去一盘没有磁带的空带壳机器会自动推带。前面的都正常之后就是状态开关的事了。极少数情况下,cpu进入录像模式而录像保护开关损坏也会造成推带,不过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楼主这台机器的病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纳闷,如果是机械的毛病(含状态开关)那么为啥开机和待机会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我现在2台F55,把好的机子的电路板换到这个机器上,一样的毛病,把这个机器的电路板换到好机的上,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了两次都审核没了

我的a62因皮带打滑也会引起走带加载不正常,即是把状态开关打磨了,依然不正常,在加载时,当皮带打滑时,用手附带推一下轮子,就会听到啪一声,代表加载到位,磁带开始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K88状态开关拆两遍了,没发现问题,毛病依旧,磁带落下就退带。。。

k88这台应该是那两条皮带有问题,换上新皮带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8这台应该是那两条皮带有问题,换上新皮带应该就可以了。

想法增加它和轮子的摩擦力

网友:
皮带老化,只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真,F55检测部分包括带仓状态开关(就是一个划片)还有检测带头带尾的光电开关(学名忘了),还有常见 ...

现在知道了,齿轮之间的对应关系紊乱了,原因就是把那条皮带卸下来了,当时不知是动了哪个轮子再装上皮带就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88这台应该是那两条皮带有问题,换上新皮带应该就可以了。

那两条皮带是有点松,摩擦力小,断电用手动加载磁带可以完全到位,其中磁带落到底时有点费劲,啪的响一声过了这一段就轻松了,磁带包绕磁鼓时也有一点皮带带带不动打滑,直接扒拉状态开关的皮带轮可以完成整个加载过程,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是皮带松了

网友:
顶一下
广东电视台升级退役换下来的SONY彩色监视器, 型号:PVM-9L2 。淘宝同款型号的二手货,最低价800元/台,现价380元/台,不包邮,量多价优。总数剩余16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条皮带是有点松,摩擦力小,断电用手动加载磁带可以完全到位,其中磁带落到底时有点费劲,啪的响一声 ...

你说的真实这样的;
我是用酒精泡松香然后清洗2个皮带和塑料轮V型槽,使之表面沾有松香,增加摩擦力,减少打滑可能性,再在3个轮子的V型槽,用刀从里往外划出一条条沟来,也是增加摩擦力,减少打滑;
松下的机器这方面就比夏普的好,是带齿牙的皮带,不容易打滑;

网友E:
楼主确定是机芯问题就好说了,关键是查机芯进带入口芯顶部排线(好像是五四芯还是五芯的)联动这检测进带机构的,但有一个问题,播放过程你不得拉掉这个排线,拉了全机芯就错位了,这点很关键!切记,你这机芯问题就两点,一个是进带检测开关,还有就是机芯错位了,需要重排齿对位!其实你有两部机子,停止状态下对照一下机芯齿轮的孔位大概知道是不是机芯错位问题了,机芯每个齿轮都有孔位的,,,,,还有一个问题,机子待机状态不会出现自动保护停机多数是检测开关问题,机芯中间有个红外线LED,用手机摄像头可以看到发光的!F55录像机机芯很多状态开关融合一起的,工作时候步步为扣,一步不正常影响整个机芯不工作的!若有不明白可以提问,我知道的可以帮你一一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确定是机芯问题就好说了,关键是查机芯进带入口芯顶部排线(好像是五四芯还是五芯的)联动这检测进带机 ...

昨天我才明白,是前几天给机器上润滑脂时,为了方便,就把那条皮带卸下来了,大概是转动了那个大轮子,改变了机械部分各个部件相对应的位置和相互配合的状态,可能有错位的地方,现在带子处于半加载状态,就是带子拉出了没缠绕到磁鼓上,开机底部飞轮来回装,其他部件的机件卡拉卡拉的来回运行,一会就停机保护了;
即使看好机器也难鼓捣好,机件太多了,眼花缭乱的,并且还有看不见的机件,难度比较大;

网友F:
建议先检查一下(或调整)整个机械系统的定位,然后对方式开关和带仓开关进行清洗,如不存在人为故障,机器即可恢复。同步皮带我还未见有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检查一下(或调整)整个机械系统的定位,然后对方式开关和带仓开关进行清洗,如不存在人为故障,机器 ...

皮带没损坏,只是卸下来过,动了两个轮子的对应关系;

网友F:
松下G型机芯的特点正在于此,有维修经验的其实很简单。祝妙手回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G型机芯的特点正在于此,有维修经验的其实很简单。祝妙手回春!

谢谢,难度较大,没鼓捣过这玩意(鼓捣好难,鼓捣坏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难度较大,没鼓捣过这玩意(鼓捣好难,鼓捣坏容易);

我最近20元收了一台F55,上电和您的那台故障差不多,等有时间鼓捣好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20元收了一台F55,上电和您的那台故障差不多,等有时间鼓捣好再交流。

我在坛里收的比你的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20元收了一台F55,上电和您的那台故障差不多,等有时间鼓捣好再交流。

这个有点难度,等你鼓捣好了再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度,等你鼓捣好了再交流;

坛里交流的东西因有这个平台,不能仅以价格而论。我们常是与坛友结伴到电器收购市场收的。价格太高也不要,少点对个兴趣鼓捣着玩。时间长了人混个脸熟,捡个小PCB,拆个有用有零件不要钱的。

网友:
2手跳蚤市场的东西有的也蛮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