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手电钻转子上的漆包线?

楼主(2016-11-26):
没用几次的手电钻的转子坏了,换向器和轴承都没磨损,想把线圈拆了重绕,只是试了用油漆稀释剂泡了好久也不软,有什么办法耨软了呢,请老师们帮忙指点。

网友A:
串极整流子电机的转子,拆线,重绕都不是问题,平衡也不是问题,业余情况下最难办的是绝缘处理,绕好后不做浸漆绝缘处理绝对不能试机,否则通电绕组很快就会击穿。转子加热线也拆不下来,因为绝缘漆都干透了,只有用火烧才行,把有整流片那头的绕组用钢锯锯开,用扁铲剔除把整流片用湿布包好,用喷灯烧剩下的绕组直到能拆开,留一个绕组数一下圈数量一下线径,这种转子都是几根线并绕,用转子的槽数除转子整流片数得出的得数就是线的根数。转子绕好后焊接整流片也有讲究,分向右向左和中间三种接线方式,接错了火花会很大,接好线焊好要用尼龙丝线捆紧,否则离心力会把线头甩开,一切完成就要做绝缘处理了,把转子在烘箱里加热温度在120度,绝缘漆也要同时加热,把转子竖起来放进绝缘漆里整流片露在外面,直到没有气泡冒出,把转子吊起来把多余的漆滴除,在120度的烘箱里烘烤5天以上,再进行第二遍浸漆,同样烘烤5天以上,然后经行第三次浸漆烘烤才能保障质量。最后,我劝你一句,这种转子有成品可售,买一个都比自己绕合算。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是有老师说要烘箱烘100多度趁热拆线,只是手边暂时没加热条件,有没有溶解软化冷拆的法子呢?

网友:
自己绕了后就不平衡了,振动很大

网友:
找到原来最后绕的那一个线包,一圈一圈的拆,就是按照反顺序拆,原转子都是浸泡绝缘漆后又烘干的,不好溶解的

网友:
先烘烤后再拆

网友:
直接慢点剔吧

网友:
锯了冷拆,环氧树脂太硬不好拆。

网友:
锯顺槽向下锯,再把两边也来几下,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
以前串激电机转子重绕是(在不破坏绝缘垫的情况下)将两头露在外面的漆包线锯掉,然后将槽内漆包线打出来,用火就漆包线烧烤软,数匝数!再处理干净线槽,后再重绕!

网友:
说得很全面,技术好!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一个吧,国产的转子也就30来块。。。。拆这个很难的,拆出来又要绕,又要浸漆。除非你是研究性目的的。不然真没有必要自己绕

网友:
转子绕的很少,不像定子。

网友:
塞外版主居然有修理手电钻的书籍,佩服

网友:
热水煮一下

网友:
尽出锼主意,你煮过?绝缘漆干透很坚硬溶剂都不能软化。只有火烧。

网友:
我都是直接剪线的,不好拆

网友:
动平衡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还是放弃吧,买个新转子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极整流子电机的转子,拆线,重绕都不是问题,平衡也不是问题,业余情况下最难办的是绝缘处理,绕好后不做 ...

     谢谢塞外老客版主,满满的正能量,还请多多多指教,(我现在只会换碳刷,不修电机绕组,“细致活”不会干,也没时间干! )向你学习!

网友:
只是一小段的话,火烧。

网友:
我曾经绕过两个转子,都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感觉不值得,太累人了。来,

网友:
我曾经绕过两个转子,都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感觉不值得,太累人了。

网友:
这个需要经验啊

网友:
通大电流直流,可以很快软,然后拔出来。

网友:
转子是用环氧树脂漆的,耐高温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难度挺高的....

网友:
其它都比较好办,就是平衡不好搞,费老大功夫修好了,安装好一通电手都振麻喽!

网友:
有卖现成的转子

网友(2017-01-12):
   过去的人都是怎么干的啊,,那么麻烦,还要修理,就是造不出来?现在感觉也不是很贵啊,总之比较人工的费用,现在都是机器绕制?记得我刚参加工作1998年,那时候人工修理电机就江河日下了,有大的电机厂都倒闭裁员了到我们的厂车间去修电机,个人觉得那些大的大概有50-90厘米直径的电机好想好修理一点,晓得电机伸手都很难,而且处理起来很费事,女的干很难,体力脑力很难跟上,要计算线径、绕组组数,配套绝缘漆、漆包线、烤箱、摇表、绕线机、扁铲、竹签、油浸布(纸)、蓝色的纸(青壳纸)……男的也得好脑子的好体力的,否则,维修结果不好。用的不久好像又坏了,修起来不是很容易,满院子的电机修好的真不多。而且就像前面几位前辈说的那样,定子磨损、还有轴弯了,轴承坏了、、得好钳工配合。。效率很低,真不如买个新的划算,工人也不爱修,那时候电机坏的也多,,抱怨电压不稳,环境不好,呵,真不是好活。
     可能原来人们都热爱岗位,对机器爱护有加。。对东西像神一样供奉。。

网友:
用手锯拉两边线包去掉转子铜头重上卡老虎钳子上找铁棍粗细线包转子直径大小用手捶打慢慢打转子于老虎钳子接触需要垫东西防止转子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