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子管收音机修理过程

楼主(2016-11-26):
最近在某网上淘得一台凯歌455机芯和一台带壳玫瑰691杂牌机,都是通电不亮不响的配件机,主要是便宜,总共一百多块钱,可邮费真不便宜,到手已经二百多了。买来俩电子垃圾就是要亲自动手修理一下,看看自己行不行,顺便学习电路原理,了解电子管收音机。收到货后,打开草草看了一下外观,元器件和电源牛等没有烧糊的痕迹,感觉应该是好的,只是所有电容都老化的不成样子了,个别脱焊。可喜的是那台玫瑰691还带了说明书和发票,呵呵,第一次看到电子管收音机说明书。现在就把我的修理过程分享一下,请各位老师给于指导,也给新手借鉴参考。
第一步,坛子里查询两台收音机电路图和资料,做好知识储备工作,凯歌455相关资料很多,玫瑰691的还真没找到,但感觉就是仿红灯711,还有就是本身有个说明书,电路图很清晰,下载收藏,有条件的打印一份看着方便,我就是全部打印出来的。
第二部,打扫卫生,做好清理工作,刚买来的脏得很,一层厚厚的泥土,用毛刷子轻轻扫,打气筒吹,最后用湿布慢慢擦拭,直到满意为止。用刷子时一定要注意线圈接头处,断了很不好焊接。
第三步,拆空气可变,清理。因为可变平常是裸露着的,灰尘浮土塞满了定片和动片,还有油污,必须要拆下清晰干净,完成后用电容电感表测试一下,电容值正常且变化均匀,没有碰片。拆时也要注意不要碰到线圈。
第四步,检查电源牛和输出变,用万用表测量个线圈电阻值,看是否有短路和断线故障,有条件的可以通电测试各线圈电压是否正常,我的都测试了,一点问题没有都正常,可喜可贺,说明外观检查判断正确。
第五步,换掉所有电容,本次修理目的就是要唱响收音机,熟悉和学习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原理,所以放弃修旧如旧的老套路,全部采用新电容,因为电容看着确实老化的不成样子了,有的漏电严重,有的根本就干枯了。为了玩收音机,网上买了不少电解、云母和CBB电容,置办各种电容的钱都够买个品相好点的电子管收音机了,呵呵,费钱呀,但乐在其中啊!这里提醒一点,新手最好拆一换一,以免忘了怎么装,当然,你要会看原理图就无所谓了。
第六步,检查底板,检查所有电阻,电感元件有无脱焊,虚焊。各种接线有无断线和短路现象,重点检查灯丝线。一边检查,一边熟悉接线方式和信号通路,看似轻描淡写,其实这里的工作很重要,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
第七步,装空气双联,没啥可说的,仔细点就没事,注意别碰断附近的天线线圈。
第八步,通电测试,按位置插上电子管,最好使用手头备用的正常管子,通电前再检查一次电源和保险管。通电,凯歌灯丝慢慢亮起,喇叭发出滋滋噪音,用改锥碰拾音器插口,发出咔咔声,功放电路正常,转动可变,电台来了,呵呵,心情小小鸡冻一下。玫瑰691通电无声,检查功放电路也没工作,用万用表测试各工作点电压,功放管6P1没压,断电测试提供电压的2W2.2K电阻不通,手头没有,换个3K的问题解决了。
第九步,统调,这些老机子中周可定都被调乱了,手头也没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翻翻坛子里的帖子,就用一个正常收音机对比着大概调了一下,三分修七分调,真是不假,折腾了好长时间,只是蒙着调,收台基本差不多吧,就这样了,反正是自己玩。我也给自己一个计划,明年买仪器,哈哈。
在此,感谢论坛的朋友们,感谢各位版主,看了你们的帖子,学到了很多知识,掌握了不少技能,这里就是我快乐的地方。谢谢大家!

楼主(2017-01-04):
引用 网友A:
修旧的费事。费钱,效果差,不如玩玩现在的东西,液晶,数字功放等等!!!!!!

玩是一种乐趣,修理电子管收音机好玩练脑练手还追忆童年,液晶数字年轻人玩的多,看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吧!液晶显示的也很好玩,自己搞不太容易,毕竟是业余爱好,家里各种工器具,仪器仪表有限,制作难度大,我一般都网购各种模块简单加几个外围元件,对我个人来说,感觉没有玩老电子管收音机过瘾,呵呵!

楼主(2016-11-26):
怎么上不了图啊???

楼主:
点使用附件什么反应都没有,咋回事?

网友:
中波能收到台吗

网友B:
朋友也开始修电子管收音机了

楼主:
图来了,这个是玫瑰691的。

楼主:
中波不好,短波可以,现在区县基本只能听调频FM,中波白天全是干扰,夜里还能勉强收两个台,短波还可以,就是信号不好,爱跑台。大城市里可以,我去北京市里拿着单管机都能收到不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也开始修电子管收音机了

没事,练练手,捣鼓着玩的,上图太费劲了,可能是我的网络不好,附件又改的太小了,都看不清楚了,唉!

网友C:
中波注意统调,你有电桥,可以测量电感量,因此可以自绕一个磁棒线圈加装中波磁性天线。估计中波的效果能上一个档次,另外中波磁棒靠近楼内的钢筋大梁,钢筋可以充当强大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注意统调,你有电桥,可以测量电感量,因此可以自绕一个磁棒线圈加装中波磁性天线。估计中波的效果能上 ...

恩,好的,谢了,有时间试试,但对中波不报多大希望,因为我有一个上海144,带磁棒天线的,中波也不好,红灯711-5也可以,噪音太大。我这里要想收听中波,我感觉还是用来复再生机好点,呵呵,我用单电管加耳机听中波。我主要是想学学加F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了,有时间试试,但对中波不报多大希望,因为我有一个上海144,带磁棒天线的,中波也不好 ...

来复再生机好,那么外差机理应更好,中波收听效果不好是因为统调不好有很大原因,中波统调跟踪要求比短波高很多,建议认真统调一下中波的覆盖和跟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也开始修电子管收音机了

这回试试能看清楚不?岁数大了,有点笨哈!

楼主:
这个是玫瑰691,电容都换新的了,电源附近那个大电阻是原来加装的,测试是坏的,换了个3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复再生机好,那么外差机理应更好,中波收听效果不好是因为统调不好有很大原因,中波统调跟踪要求比短波 ...

嗯嗯,言之有理,我正在找你的和版主的调试帖子,记得你们都发表过,搜索自己的帖子太挺方便,搜老师的贴子太难了,一页一页的找,怎么不能输入用户名找到所有贴子呢?我没有仪器,调试感觉很费劲啊!

楼主:
这个是凯歌455修理完的图。电容都换新的了。

网友D:
里面也挺新啊,楼主又可以玩一段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玫瑰691,电容都换新的了,电源附近那个大电阻是原来加装的,测试是坏的,换了个3K的。

其实除了那几个纸壳电解外,其他电容不一定不能用。当然换新的可能更好一点,只是代价太高,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也挺新啊,楼主又可以玩一段时间了。

是挺新的,机芯裸着也挺好的,有空再安装个底座会好看点,也防止误碰高压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言之有理,我正在找你的和版主的调试帖子,记得你们都发表过,搜索自己的帖子太挺方便,搜老师的贴 ...

你得买个信号发生器二手的就行,不过我买的二手信号发生器某宝上可能卖完了58块,调整中频频率和中波统调异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除了那几个纸壳电解外,其他电容不一定不能用。当然换新的可能更好一点,只是代价太高,得不偿失。

谢谢老师指点,我测过了,纸质电容有百分之八十干枯没容量了,有两个还可以,就是外观脏旧,电源滤波等电解电容测量都还有容量,但不是变大就变小很多,和标称值相差挺大的,换了会好点,反正现在新电容个头又小又便宜,我买了不少,索性就都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我买的两个海燕D322-1机芯也到了,270欧电阻烧了,电容挨个测了一下,发现坏的不是太多,当然了,也 ...

看来你也是个好玩的主,同道中人啊!电源整流滤波的电容差值大的就需要更换,要么会有很大噪音,耦合或通路电容差值变化了,虽然也能用,但会影响工作点和音质的变化。自己玩还是都换了心里踏实,同容量的云母耐压630伏和CBB电容耐压3000伏的才一两毛一个,一百块钱一大堆,且玩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买个信号发生器二手的就行,不过我买的二手信号发生器某宝上可能卖完了58块,调整中频频率和中波统调 ...

正在考虑入手一个信号发生器,先看看,不急。手机回复总发几个贴,不知咋回事,呵呵!

网友G:
这个杂牌估计是地方小厂的产品,我有一台我们这边80年代生产的飞碟牌电子管6灯三波段,短波1.2中波,还见过台大中华牌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杂牌估计是地方小厂的产品,我有一台我们这边80年代生产的飞碟牌电子管6灯三波段,短波1.2中波,还见过 ...

嗯,一定是的,说明书上注明是湖南湘潭广播器材厂,机芯做工还可以,机壳还凑和,度盘就不敢恭维了,做工很糙,和红灯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买个信号发生器二手的就行,不过我买的二手信号发生器某宝上可能卖完了58块,调整中频频率和中波统调 ...

老师,您有空把您手里使用的各种仪器的照片给我发几张吧?我看看型号和外观,做个参考。

网友:
慢慢中毒

楼主:
已经中毒了,呵呵!有乐趣,有烦恼,费钱费手费脑筋,痛并快乐着,呵呵!

网友:
电感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上一个机芯电容就全部换掉了,我是以实用为主,不考虑修旧如旧这种问题,这次的海燕机先把坏的换 ...

我这里也是,实体店好少,有也型号不全,在某宝上买挺方便的,有的还包邮,仔细找找,电解有同轴两端出脚的,修理电子管收音机最好用。

楼主:
网上买的,一百多块钱,成品,也有散件不带壳的,便宜点,你可以买个自己组装,用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一百多块钱,成品,也有散件不带壳的,便宜点,你可以买个自己组装,用起来就是方便。

能不能测量ES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测量ESR值?

这个测不了等效电阻,只能测电容量和电感量,网上有阻抗对照表。

网友I:
凭感觉也可以进行统调,先调中放,中波分三点调整,先在低频段找一广播电台,调整天线线圈使输出最大,然后在高端找个广播信号调整天线微调电容,而后在中段接受信号兼顾调整。重复多次就可以了。我有信号发生器一般都很少用,除非调整FM波段同步才拿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凭感觉也可以进行统调,先调中放,中波分三点调整,先在低频段找一广播电台,调整天线线圈使输出最大,然后 ...

谢谢老师指点,我调的少,没啥经验,正在补习功课,没仪器总感觉心里没底。问题是我这里中波很难找到台了,除非深更半夜还能收到俩,怕扰邻也不敢捣鼓。真羡慕信号好的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如果不搞修旧如旧,那就简单了,电容串联容量减少,用几个电容串联起来,注意加均压电阻,就可以很容易 ...

电容串并联是个办法,暂时对付一下还可以,但不容易得到想需要的容值,因为手里哪有那么多存货?也不美观。真不如网上买,又好又便宜,想要什么样的都有。我用的都是450V以上的,心里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到串联或者并联的方法了,就是觉得不好看。电解原来的耐压是450V,目前只有400V的,不知道能用不。

这个不能凭感觉,要对照原理图看工作点电压,不低于有点余度最好,你看看你的电容是用在哪里的?用在电源牛整流滤波部分的一般400可以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调的少,没啥经验,正在补习功课,没仪器总感觉心里没底。问题是我这里中波很难找到台了 ...

客气了,反复调试,找找感觉,熟悉了就好了,当年我就是反复调试,在上海用电子管收音机收到了安徽台的信号。没想到而后去安徽过了大半辈子。(这是题外话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回试试能看清楚不?岁数大了,有点笨哈!

没什么都是这样练出来的,玩的高兴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在电源部分,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的电容个头比较小,不如原来大个的好看。
对了,我看你的 ...

精度还行,我感觉不错,玩矿机和电子管收音机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客气了,反复调试,找找感觉,熟悉了就好了,当年我就是反复调试,在上海用电子管收音机收到了安徽台的信 ...

一切皆缘分,在哪里无所谓,只要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什么都是这样练出来的,玩的高兴开心就好。

谢谢关注,烟酒基本都戒了,现在也不喜欢玩牌了,就剩这点爱好了。

网友G:
中波晚上收到的都是卖药的,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波晚上收到的都是卖药的,好烦…

那也羡慕你,我这里中波全是各种交流声,更闹腾慌,索性都不转换到中波段,就听短波。我准备把机芯加调频FM,先找个现成的小收音机改装到上边去,等学习成熟了,再动手做个电子管调频高频头,正在储备知识和材料元件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研制一个大功率大电流恒流源,它是大容量电感表的主要部件,而且是关键部件,深圳老板做一台大功率10 ...

先生的每个目标都很远大,知识丰富,有头脑,有目标,有技术,有胆量,但万丈高楼平地起,我建议还是从基础做起,从简单做起,最好先把自己手头的收音机修好了,也好相互学习和交流。总感觉你离我们都很远,你说的我都不太懂,还要好好补习才能明白那么一点,谢谢先生关注我的帖子,希望您能在技术上多多给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中波还算不错,晚上香港、朝鲜、日本都能很好的收听,临近省份也都不是问题,不过没有FM确实是个缺憾 ...

你确定收到的是中波吗?你说的台在我这里只能收短波段,中波就一个买药的,其余全是交流声,晚上深夜有中国之声貌似。你手头有四联高频头?羡慕,那还犹豫什么?加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中波的,并且我还是住在高层楼的底层,我的机器是加了磁棒天线的,之后就有了质的改变,我也建议你 ...

嗯,有这想法,磁棒和李滋线都有,图纸也找到了,有空试试,反正也是玩。

网友L:
祝贺,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祝贺,再接再厉。

谢谢老哥关注,闲着没事图个乐,机芯买来时泥,土,油,锈满身,整整擦了一天呢,连电阻都挨个打扫了,换了电容,收音还不错,就是不怎么会调试,正好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统调是个细致活,我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调,那时候干扰少,找一个远地电台慢慢调,过程也是很享受的,不过 ...

嗯,好的,有空就干。

楼主:
给机芯安装一个小喇叭,移动方便多了,正考虑加装中波磁棒天线,不知放在哪个位置好?电源牛有快空地,留着以后加调频用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玫瑰691,电容都换新的了,电源附近那个大电阻是原来加装的,测试是坏的,换了个3K的。

呵呵,傻傻的笨重的底壳太熟悉了!像是我几十年前装的那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不过变频管我是用的6U1,为了短波提高灵敏度“”偷听敌台“”,哈哈。这些纸质电容都干涸了吧,现在更换的是什么材质的电容得耐高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波晚上收到的都是卖药的,好烦…

调频台除了中央国际台,其它当地台如北京一大堆台,卖药的广告比正经节目多多了。几分钟一播没完没了。

网友M:
这是60年前的德国机底板下原装图。什么也没换过原物原套正常使用。的确比国产机质量寿命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傻傻的笨重的底壳太熟悉了!像是我几十年前装的那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不过变频管我是用的6U1,为 ...

哦,那是缘分啊!我到手时是6A2,中放是6K7和6K4都能直插的。现在云母和CBB小容量电容耐压从几十到几千伏都有,一两毛一只,我用的云母630V,CBB3000V,电解全采用4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60年前的德国机底板下原装图。什么也没换过原物原套正常使用。的确比国产机质量寿命长多了。

德国的机子元器件就不用说了,质量好的没法说,就光一个底座,几十年上百年都不在生锈的,这一点就无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防止生锈还不容易?钢材的牌号选择高牌号,镀锌时,酸洗到位,及时更换酸液,表面钝化做到位,镀的锌要 ...

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国人好多地方只求快,对质量要求不严格,但也不是全部,不能以偏概全。德国是最早得工业国家,不是光靠理论和热情就能追赶得上的。德国和中国发展历史不一样,工艺水平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德国人务实,脚踏实地去干每一件事。

网友N:
听中波干扰声大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听中波干扰声大效果不好。

嗯,我这里中波基本没法听,主要是听短波,加电子管FM高频头现在对我来说还很难,我看了坛子里有加晶体管或集成电路FM高频头的,打算试试,我手头好几个自己组装的集成电路调频收音机,也是十几元网上买的套件练手来着,准备拆一个芯装上,最难点就是小可变和空气可变组合问题,即使装上调谐刻度也是反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听中波干扰声大效果不好。

其实就是利用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接个调频收音机而已,算不上加调频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小收音机的电源问题,用整流桥降压可以用,但担心会有很大交流声。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利用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接个调频收音机而已,算不上加调频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小收音机的电源问 ...

小兄弟是做什么工作的,接触人太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人还鼓捣无线电技术?现在什么都跟钱挂钩“”无利不起早“”,纯粹玩儿的人 绝无仅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兄弟是做什么工作的,接触人太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人还鼓捣无线电技术?现在什么都跟钱挂钩“”无利不 ...

上班一族,老哥说的有点主观了,我认为个人爱好和钱财无关,有钱人玩有钱人的爱好,无钱就穷玩,都是图个乐,或者说打发时间。有的人钻研一种技术和掌握一项技能也许是想以此挣钱养家糊口或发财,也许是干哪行爱哪行乐此不疲。但我是纯喜欢,没有目的,不像您所想的那样是无利不起早,爱好是一种情节,里边掺杂太多铜臭气就变味了,我经常上网买各种元器件,自己装着玩,不喜欢了我可以拆了,可以送人,但从来没买过自己做的玩意,到现在家里也还有好多“破烂”,呵呵,舍不得扔。我感觉这个坛子里也有好多像我这样的喜欢无线电的爱好者,为了完成一件好的作品,付出很多时间,辛苦和金钱。

网友(2017-01-02):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中波的,并且我还是住在高层楼的底层,我的机器是加了磁棒天线的,之后就有了质的改变,我也建议你 ...

好主意,听朝鲜歌曲的旋律应该是有助于睡眠,不过中波低频端能听到吗?短波衰减大忽忽悠悠不稳定。是不是东北边境才行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班一族,老哥说的有点主观了,我认为个人爱好和钱财无关,有钱人玩有钱人的爱好,无钱就穷玩,都是图个 ...

我是评论现在的社会现象,就我自己来说一辈子也是无限制的往里钱。不过后来这些年跟工作结合起来垫的钱少多了。有你这样的纯爱好之人太好了。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评论现在的社会现象,就我自己来说一辈子也是无限制的往里垫钱。不过后来这些年跟工作结合起来垫的钱 ...

喔噻,这个太高大上了,看个图片就得乐半天,佩服!钱嘛,身外物,够用就行,玩嘛,修身养性,别贪迷就好,看自己的情况培养自己的爱好,在不影响过日子的前提下玩的开心就行了,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老哥是否赞同?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班一族,老哥说的有点主观了,我认为个人爱好和钱财无关,有钱人玩有钱人的爱好,无钱就穷玩,都是图个 ...

我最近一次无线电的投入:1.7镑,合人民币17元,在英国儿童玩具商场买了一块矿石。用针尖随便扎个位置就能听到声音,整块矿石就能接收信号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就在河北,北京东面一点,我这里中波能收到朝鲜台(800KHZ后面就有两个朝鲜台),信号很不错的,每晚都 ...

谢谢,回去好好调调我那些破收音机,看哪个能用。以后睡不着觉就指着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最近一次无线电的投入:1.7镑,合人民币17元,在英国儿童玩具商场买了一块矿石。用针尖随便扎个位置就 ...

这个值,原矿很难得,我玩矿石机是想找找小时候快乐的感觉。我这里不太适合玩矿石机,还好,我也喜欢电子管收音机,做了好几个电池管的一管,两管,三管机,有空准备再做个四管的。也喜欢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修好好几个了,每天早起先开收音机,呵呵!我也不买价高的电子管收音机,也不搞收藏,就是普通的或者杂牌机芯,捣鼓着玩坏了也不心疼,就当练手和消磨时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在河北,北京东面一点,我这里中波能收到朝鲜台(800KHZ后面就有两个朝鲜台),信号很不错的,每晚都 ...

咱们离得不算远。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回去好好调调我那些破收音机,看哪个能用。以后睡不着觉就指着它了--哈哈!

支持折腾,我晚上都听自己组装的集成模块调频收音机,声音干净没噪音,有带静噪功能的。中短波怎么也不行,干扰很大,听时间长了心烦。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值,原矿很难得,我玩矿石机是想找找小时候快乐的感觉。我这里不太适合玩矿石机,还好,我也喜欢电子 ...

几十年前有那种1号大甲电池,可以供那些电池管1A2,2P2等灯丝电。现在装电池管收音机用什么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几十年前有那种1号大甲电池,可以供那些电池管1A2,2P2等灯丝电。现在装电池管收音机用什么供电呢?

普通1号电池和9伏电池,有点费电,但不是为了听,做着玩,原来那种一号甲电池耐用,不好买了,也太沉了,现在有18650等3.7伏锂电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几十年前有那种1号大甲电池,可以供那些电池管1A2,2P2等灯丝电。现在装电池管收音机用什么供电呢?

总之电池管用交流电够呛,降噪抗干扰也很复杂繁琐,据说坛子里有人正实验采用升降压模块用一节锂电供电,不知道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我也改供电方式。

网友A:
修旧的费事。费钱,效果差,不如玩玩现在的东西,液晶,数字功放等等!!!!!!

网友(2018-07-22):
费钱呀,但其乐无穷!

网友(2020-02-28):
我有十多台不响的电子管收音机,一直想修复他们但迟迟没动手。
看了楼主的维修过程感觉我应该先从简单入手把各级供电回路和低放部分先搞好,修好这些部位应该难度不大且能搞响部分收音机,我手头不响的收音机全部都是通电灯亮但不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串并联是个办法,暂时对付一下还可以,但不容易得到想需要的容值,因为手里哪有那么多存货?也不美观 ...

现在适合电子管收音机使用的40μf以下的高压电解电容似乎不好找了,网上多数都是低压的多,高压的又都是几百μf的容量,不适合电子管收音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