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频干扰

楼主(2016-11-28):
镜频干扰(也叫镜象干扰或假象干扰)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特有的一种现象。关于镜像干扰,通常的解释是:超外差式收音机本机振荡比外来信号高出一个中频,而比振荡频率高出一个中频的较强的外来信号会对主信号产生干扰(其故障现象是差拍啸叫):
如外来信号为635KHz,其振荡频率为635+465=1100KHz,其差频为465KHz,通过中频由此变耦压器可知,象频号干扰信比原合至中放电路。如果此时有一个1565KHz的外来信号,与1100KHz的振荡信号的差频也是465KHz,也就是在同一刻度上收到两个电台信号。
        这样的解释见于《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2期,《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晶体管收音机》,《超外差式收音机》等书刊。
       冯报本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除了上面的说法,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同一个电台信号可以在相差两个中频的地方接收到,比如某台频率3,465KHz,本机振荡频率是3,930KHz,当调谐至2,535KHz时,此时振荡频率为3,000KHz,与3,465的差频也是465KHz,也就是在与原信号频率相差2个中频的位置接收到同一电台信号。这才符合镜象原理。
      由此可知,镜象频率比原信号高出2个中频,所以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中频由早期的175KHz,提高至465KHz,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镜频干扰。抗镜象干扰能力频率高端最差,因此测试时应当在频率高端进行。

网友:
用磁芯线圈还是能较好消除短波段镜像的。自制两级中放收音机,短波段统调时用信号发生器确认过镜像的存在。但是实际收听时没发现明显的镜像台。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通过提高一次调谐回路选择性可以有效避免,说白了就是让天线调谐回路的选择性尖锐一些,这样镜像电台被极大的抑制,因此即便有高于中频的频率也会被调谐回路抑制从而避免镜像干扰,因此中短波都采用高Q磁棒天线是有必要的。

网友:
接收选频信号与本机振荡信号混频后有倍频与差频。超外差收音机倍频干扰是存在的,中周的465曲线要求严格,电路合理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选择性的代价是牺牲通频带,外差机不同于矿石机,通频带变窄会直接影响收听音质,使声音变得很尖锐, ...

看来您还是没看懂我的说法,没错提高选择性的同时牺牲了通频带,问题是天线调谐电路即便选择性足够高只要不加入再生肯定是不会损失通频带的,中波最低频率535K要高于中频465K,短波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在中波波段基本不存在相频干扰现象,即便我们的本地电台非常强,磁性天线系统也足以抑制干扰,短波提高选择性当然没错,短波频率较高,需要短波天线选择性更加尖锐才能有效衰减镜像干扰频率,我想您应该是把一级天线线圈的选择性想的过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也没说提高多少呀,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认为你要提高很多,并且提高选频回路的Q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

没错,加一级调谐高放非常简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也有负面效应,就是调谐高放的可变需要空气三联,通常来说这容易提高制作成本,我一般设计的图都是不调谐高放的,虽然不调谐高放放大倍数将将达到调谐高放的一半,不过也有两个优点,可以使用双联,另外避免了高低端灵敏度不均匀的问题,对于提高天线选择性,也只能通过绕制比较讲究的磁性天线实现了。。。另外就是尽量缩短接线以减少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

网友(2017-06-02):
我觉得dier第二个解释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