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北京2J27S三极管接法特性曲线。

楼主(2016-11-28):
2J27S直热式锁式八脚管座五级管,昨天测试了一下此管的两种三极管接法特性曲线,一种接法是 G2+G3+A ,另一种接法是G2+A、G3+K

由于贴图大小的限制,我把扫描的原图做出压缩包,想要的同学,自己解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沙发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第一图的接法大电流时管内阻更小,而第二图的接法在小电流时管内阻更小?要是海版能把最大的屏耗曲线用 ...

G2+A、G3+K的接法,线性更好一些。

网友:
厉害,又给坛友们增加了一项资料

网友:
顶海版。。。功德无量。。

网友:
2J27S三极接法线性真好,怪不得有些烧友不怕灯丝供电麻烦用它来做前级。

网友B:
好资料,有几只,正想拿出来玩玩,多谢版主。

补充内容 (2016-11-29 12:52):
这管子灯丝供电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有几只,正想拿出来玩玩,多谢版主。

补充内容 (2016-11-29 12:52):

一点都不麻烦。灯丝电流只有57毫安,根本不用专门的灯丝绕组,用6.3V的灯丝供电串联电阻降压就行。阻值大约67欧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点都不麻烦。灯丝电流只有57毫安,根本不用专门的灯丝绕组,用6.3V的灯丝供电串联电阻降压就行。阻值大 ...

前两天用2J27S推4P1S,一败涂地啊。自己绕牛,都是单独绕组,交流声大了去了,没办法,改6J1推4P1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用2J27S推4P1S,一败涂地啊。自己绕牛,都是单独绕组,交流声大了去了,没办法,改6J1推4P1S了。

是不是自激振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自激振荡了?

应该不是自激,我用的三极管接法,增益低。所以我不甘心失败,还要继续搞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自激,我用的三极管接法,增益低。所以我不甘心失败,还要继续搞下去。

不要惯性的认为增益低就不自激。我在测试曲线时,万用表里的分流电阻是绕线电阻,估计自身有点小小的电感量,就这样还自激振荡了,我也鼓捣了好一会才给自激抑制下去,不抑制的话,测试出来的电流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惯性的认为增益低就不自激。我在测试曲线时,万用表里的分流电阻是绕线电阻,估计自身有点 ...

多谢版主提醒,我也是第一次做直热,尝到味道了,没想到这些小管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提醒,我也是第一次做直热,尝到味道了,没想到这些小管很好听。

实际上,4P1S的本底噪声要比2J27S大许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4P1S的本底噪声要比2J27S大许多。

做的时候4P1S还可以,没觉得有难度,交流点灯,觉得和旁热没什么区别,就是这2J27S头疼,后来还试了试直流点灯,噪声还是不合格。只能先放弃,用了6J1。想先用2J27S做个胆前级试试,如果噪声问题能解决,再去做推动。经你这么一说,我的信心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时候4P1S还可以,没觉得有难度,交流点灯,觉得和旁热没什么区别,就是这2J27S头疼,后来还试了试直 ...

再研究研究,改进改进,应该没问题。
这管子的2脚、6脚是内部屏蔽,一点要连接后再与锁式管座的中心片相通,然后接地。管子外面包围的铝壳一定不要弄下去,那是外层屏蔽。

网友:
海河仁兄发的资料,可谓雪中送碳,得好好收藏,多多运用。谢谢了!

网友:
海哥就是我心中的神!!!

网友C:
2J27S与4P1S不同,一定要用直流点灯,因为2J27S灯丝细,热惯性差,又用在前级,如果用交流点灯,交流声必然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J27S与4P1S不同,一定要用直流点灯,因为2J27S灯丝细,热惯性差,又用在前级,如果用交流点灯,交流声必然 ...

其实直流也不麻烦,不就是多个整流滤波吗。

网友D:
版主耐心真好,为何不DIY个图示仪,直接测量呢,又不难,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耐心真好,为何不DIY个图示仪,直接测量呢,又不难,一劳永逸!

图示仪和扫频仪都有一个固有的,娘胎里带来的缺陷,就是扫速会影响曲线,扫速越快失真越大。如果想精密测量电子管的特性曲线,或者测量接收机的中频特性,最好还是逐点测量手工绘制。

网友:
看来这个管子要涨价了,哈哈!感谢海版的详细资料!收藏起来了

网友:
找了个图,前级,主要是看灯丝电路部分

网友(2017-11-02):
矿坛的水印,做做成半透明的吗?挡住了很多好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直接用大八脚管座可以么?

尺寸不一样,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2020-12-28):
引用 楼主:
再研究研究,改进改进,应该没问题。
这管子的2脚、6脚是内部屏蔽,一点要连接后再与锁式管座的中心片相 ...

看了这个帖子,似乎找到了一点方法,对付我那个纯直热耳放

网友(2022-01-29):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