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立体声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6-11-29):
此立体声调频收音机高中频采用超外差分立元件调频头,并采用性能优良的空气四联可变电容器,立体声解码采用TA7343AP,功放采用TEA2025B。
通过PCB电路施行优化设计、采用高品质的材料和手工精心制作的中周和鉴频器,并采用仪器精确调整好的分立元件调频头配上空气可变,其性能要比普通的集成电路调频收音机在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方面要好很多,且无静噪音。立体声解码采用东芝产TA7343AP集成电路,其供电电压在3.5—12V,具有制作元件少,不需外接分离度调节元件,仍能保持较高的声道分离度,一般可达45dB。功放采用TEA2025B集成电路,此电路内有两路OTL功放,具有音色甜美动听、性能优良,工作可靠,外围元件少安装方便,对电源电压的适应范围非常宽,电源电压从2.2V到16.8V均可以正常工作,静态电流小,电源电压增高时,输出功率增大。12V时可以输出2W*2的有效功率。
一、制作要点:
1、 PCB设计   调频头采用分体式,高频头与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为一整体,中放和鉴频由主板承载,防止高频与中频的相互干扰。并在设计PCB时,对供电走向和接地布局严格按照规范设计,合理的布局好高中低频信号和强弱信号的供电和接地的设置,避免大电流干扰小电流,强信号干扰小信号。这样就可以将高频头和中放尽可能的调整到最佳境地,从而提升了调频整机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质。
2、元件制作   中周和鉴频器及线圈的绕制请看贴中图片标注。
3、本机输出为双声道,电路板上设置了双声道喇叭接线端子和双声道耳机插座,在插入耳机时自动关闭喇叭,实现无干扰使用。
二、调整要点:
1、调频头的调整
a、电流的调整    组装焊接完后,首先调整各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使其电流达到图纸中标示的电流值。
b、频率覆盖的调整  调整振荡线圈L4,同时旋转可变电容器从低到高,使频率覆盖在87—108左右,我是采用感应频率计来调整的,此感应频率计是直接减去一个中频的频率,直接读出的是覆盖频率。也可以采用带频率直读的示波器来检测振荡管发射极输出电容端,但要减去一个10.7MHz中频,不过这样直接检测振荡管,会影响振荡频率变化,可能不是很准。如果没有仪器也可以经验调整,但要在能收到电台信号时才能根据电台的频率与可变电容器旋转的角度来大致调整覆盖,通常也是业余爱好者最经典的调整方法。在调整频率覆盖低端时,把可变电容器旋到容量最大处,调整振荡线圈L4的间距使低端的频率到87MHz左右,在调整频率高端时,把可变电容器全部旋出来,调整振荡的微调电容器C14,使频率高端达到108左右,调整高端后,低端会受到一些影响,再重复上面的调整方法再调一次,那么就会基本达到覆盖要求了,如果达不到要求,则根据实际情况,是偏低还是偏高来调整可变电容器该组的动片间距或更换与微调电容器并联的瓷片电容器C13的容量。
c、调整中频曲线和S曲线   采用扫频仪调整中频曲线,将扫频仪的扫频信号连接线的输出端脚靠近或夹在吸收线圈L3上,让扫频信号经L3输入到BG3混频管基极,再将扫频仪的输入连接线的端口串接一只检波二极管(2AP或1N60),将二极管接BG6(鉴频推动)集电极,这样就可以看到中频曲线,调整T1  T2  T3使中频曲线宽带在1MHz左右,中间频率为10.7MHz,及左边为10.2MHz,右边为11.2MHz,并使曲线最大而相对平坦。然后在调整S曲线,将扫频输入连接线(去掉串联的二极管)的端口接鉴频器输出电阻R27的任何一端,即可看到S曲线,调整T4  T5使S曲线上下对称且斜率线顺直,如果调整T4  T5不能达到要求,这是也要适当调整T1  T2  T3使曲线良好。
d、当覆盖和中频调整好后再调整高低端跟踪,因为高低端跟踪的调整是依靠正确的覆盖和中频来调整的,调整频率跟踪就是使频率的低端到高端让输入回路的频率与振荡频率始终差一个10.7MHz的中频。在低端接收一个电台的信号,调整输入回路L2线圈的间距,使声音最大,在高端接收一个电台信号,调整输入回路的C6微调电容器的容量,使高端声音最大。在调整跟踪时可以采用铜磁棒来检测,就是在调整低端跟踪时,将一小铜棒靠近L2,如果声音大了,说明L2需要拉开间距,如果声音小了,则说明L2需要压缩间距。再将一节小的高频磁芯靠近L2,如果声音大了,说明L2需要压缩间距,如果声音小了,说明L2需要拉开间距。铜与磁的作用恰恰相反,只有将铜和磁都靠近L2时,声音都变小了,那么低端的跟踪就调准了。对于频率中间跟踪的调整,对于FM频段,由于覆盖系数小,其系数只有1.2左右,所以一般都不会造成中间跟踪不良的情况,如果有一点偏差,也可以调整可变的动片间距来校正。
e、还有需要注意的是鉴频的两只二极管和两只1K的电阻,两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要尽量的一致,两只电阻的阻值误差也要基本一样,否则会在调整S曲线时很难将S曲线调对称。
f、如果没有扫频仪或信号发生器,那只能凭经验调整中频和鉴频器了。接上天线,调整可变看能否收到微弱的电台信号,如果没有,则微调T1--T5使能够收到电台信号,再反复调整T1--T5使声音最大和最清晰为止,
2、解码器的调整
TA7343AP解码器的调整很简单,把频率计或者是示波器的探笔接电阻R40的热端,调整R35微调电阻,使解码调制频率在38KHz即可。此时收听立体声电台,LED应该亮灯,如果不亮,检查LED是否损坏或反接。当然在调频头的调整不到位时,由于调频头的指标没达到规定值,所以也不能推动解码器正常工作,这就需要对调频头进行细致的统调了。
3、TEA2025B功放一般不需调整即可正常工作,如果声音不正常,可分别检测TEA2025B的  2和15脚电压是否为供电电压的1/2,因为此两只脚是芯片OTL功放输出端脚,只要这两脚电压不正常,那么就要更换TEA2025B。如果声音偏大或闷涩,可能是增益过高引起,这时可以分别在6、11脚与100uF的电解电容器之间串联一只50—470欧的电阻,直至声音清晰为止。此电阻越大TEA2025B的增益越低。TEA2025B输出功率较大,在12V供电时。两个声道可分别达到不失真功率2W以上,6V供电也可以达到0.7W,完全可以推动较大的电脑音箱。
以上调整工作完成后,聆听自己DIY质量上乘的立体声FM收音机,此机无任何底噪音,音质纯正,解码分离度高,用两只音箱听FM音乐比一般台式收音机声场要宽很多,用耳机听音域更加宽广动听。

7510927[/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样的极品,整套的 专业的设备  大量的元器件  ,只有拜读的份,我等望尘莫及!

感谢您的赞许,其实我也是业余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端的覆盖偏小,最高到103Mhz,请问苏老师除补偿电容外振荡线圈是不是也有关系?

这要看地端是什么位置,像你这种情况,低端也会偏低,一是线圈电感大了,而是补偿电容也大了。

楼主:
发帖完毕,请大家审阅!

楼主:
图片上的字写错了,应该是铜磁棒

网友:
苏老师最新作品,中周高频头什么都是自制的,功力深厚,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B:
又见苏老师的精品!预祝夺魁!

网友B:
频率高端的覆盖偏小,最高到103Mhz,请问苏老师除补偿电容外振荡线圈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
不错的制作过程和调试过程,十八般仪器齐上阵。

网友:
苏老师 发视频听听效果

网友:
必须点赞,大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要看地端是什么位置,像你这种情况,低端也会偏低,一是线圈电感大了,而是补偿电容也大了。

低端87.8华厦之声正常,高端101.4音乐之声正常,调半可调最高到102.4再调电容高端跑到低端去了,但是是102.4并非108少了一截。苏老师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做这样的极品,整套的 专业的设备  大量的元器件  ,只有拜读的份,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87.8华厦之声正常,高端101.4音乐之声正常,调半可调最高到102.4再调电容高端跑到低端去了,但是是10 ...

        换一只可变电容试试。

网友C:
        苏老师的作品和贴子赏心悦目,工艺上乘,制作精美。赞!
        请教苏老师,通道测试3中,把检波管接到中周谐振电容两端,曲线顶部会是平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老师的作品和贴子赏心悦目,工艺上乘,制作精美。赞!
        请教苏老师,通道测试3中,把检 ...

也可以调成驼峰型,但峰顶过高会产生中频自激,不过在调整S曲线时3个中周还是要进行调整的,为了S曲线的良好。其实中周的谐振频率都基本不在准确的10.7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87.8华厦之声正常,高端101.4音乐之声正常,调半可调最高到102.4再调电容高端跑到低端去了,但是是10 ...

你是自己DIY的机吗?如果是那就是振荡线圈的问题,我也试验过,当线圈电感过大时,其谐振频率低于标准一倍,所接收的是二次倍频,但非常不稳定,往往在高端时又会回到低端,请你重新绕制振荡线圈,用频率计来检测振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苏老师的精品!预祝夺魁!

精品算不上,主要是与大家共同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