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改电压

楼主(2016-11-29):
受坛里音影相随老师的启发。这些天在网上买了2个IBM3550服务器·电源。回来按照坛里的方法改了可调,下面第一个图片中的红线接电位器可调脚,其余2根接输出电容正负极。就这样简单的改造就可以12.6-14伏之间调整,还有这个电源要怎样才能改成4-15伏可调,坛里的老师给说说

楼主:
下面是充12伏32AH蓄电池的图片。。。。

楼主:
经过几天的折腾。现在改成了12.2伏到17.4伏之间可调。晚点发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充12伏32AH蓄电池的图片。。。。

图片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这是我第二次改好后的图片。。

网友A:
我调到过20v以上,但是动了几个电阻,没记清是哪个有效,现在只调到17v多,带手电钻风扇还是很静音的!

楼主(2017-01-06):
引用 网友A:
我调到过20v以上,但是动了几个电阻,没记清是哪个有效,现在只调到17v多,带手电钻风扇还是很静音的!

我改的2个是按第二种方法改的.使用比较稳定.风机一定要加7812。不用拆除电阻.还有这个电源要是能改成5-15伏那就更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感谢楼主分享

不用客气.有空上改装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C:
好,要是能再改成充电器,充满自停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好牛,我这里有台达的坏了,一直没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要是能再改成充电器,充满自停就更好了。

这个我一直当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电流表显示0的时候我就拔掉电源了。改天上个充电结束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