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尼龙板垫在冲床里面用

楼主(2016-11-29):
请教大师,公司做无纺布的,布要放在尼龙板上面,然后推进冲床里,然后压下来,冲床的冲刀要把布完全冲断,冲刀就要压在尼龙板上面,时间久了尼龙板上面印痕深了就要换一块尼龙板,尼龙板费用还不便宜,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用什么替代?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尼龙的刚性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刚性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

有没有可能在尼龙下面加弹簧呢?

网友B:
买厚一点,切痕送机加厂铣平,直至太薄不能用为止。

网友B:
你的图片看好像是有机玻璃,不像尼龙?

网友B:
ABS塑料应该也行,价格不清楚,

网友B:
另外看你好像用的大张,是否考虑做一个可以调整尺寸的金属框架,改用小块,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ABS   14000左右1吨,尼龙纯原料22000左右1吨

网友C:
顶上的刀刃必定是钢刃,锡,铝,铜可做平面,考虑到维修方便性,建议上层用锡板有问题烙铁加锡焊之,用砂纸-抛就成,下层用橡胶板吸收上层冲击力,成本可以降下来了呀!!

网友:
用硬木板吧 。

网友D:
用碳纤维制成的板子。。。

网友(2017-01-18):
用的是什么刀?

网友E:
用废纸壳子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刚性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厚一点,切痕送机加厂铣平,直至太薄不能用为止。

这样算下来也不低了,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看好像是有机玻璃,不像尼龙?

不是有机玻璃的,那么脆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塑料应该也行,价格不清楚,

ABS太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你好像用的大张,是否考虑做一个可以调整尺寸的金属框架,改用小块,这样是否可行。

应该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上的刀刃必定是钢刃,锡,铝,铜可做平面,考虑到维修方便性,建议上层用锡板有问题烙铁加锡焊之,用砂纸 ...

好方法啊,试试看

楼主:
不行的,搞到产品上面都是木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碳纤维制成的板子。。。

费用很高吧?

楼主:
像菜刀一样的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废纸壳子便宜

产品上都是碎纸屑了。

网友:
尼龙不耐高温

网友:
做家具 音箱的密度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