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关掉后还有点亮

楼主(2016-11-30):
前阵子买了个LED的床头灯,带带调光功能,电位器是带开关的那种。我发现一个现象,就算关闭后,还微微的发光,虽然不亮,但半夜看起来还可以。如果把插头换个方向,就不亮了。我想请问下,这个样子费点吗,要不费电倒是挺好的

网友:
开关在火线上,就不发光;开关在零线上,就有一些感应电流发微光。
理论上讲,有发光就有能量消耗。实际上这点微电流以当前的电表根本检测不到。

网友:
这种情况是开关关的零线,不会费电的,我的也是这样,没啥影响的。

网友:
把插头按关灯后不亮的那种方向插上,不要总是拔下来,或者做个标记每次都那样插
还有,不推荐普通的可控硅调压电路用在LED灯上,可控硅调压(调光)适用于纯电阻负载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作为一个菜鸟,我觉得只要没有回路,就不会费电,这样挺好啊,不花钱,晚上还亮。起床不用开灯

网友:
哈哈,LED电笔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作为一个菜鸟,我觉得只要没有回路,就不会费电,这样挺好啊,不花钱,晚上还亮。起床不用开 ...

导线对地有极微弱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我家有一个,是双开开关的,也就是说关灯后LED的两端都在同一个电极上,结果也亮,至今没想明白

网友:
开关控制负极了 ,把开关倒一下,或者把插头反过来插

网友:
我都把插头反过来他一样还是亮,怎么搞

网友:
把控制的正负级换一下看看,应该是控制错了

网友:
肯定是有能量损耗的吧

网友:
肯定是开关控零了,我家的灯也是这样,不用去管它,亮就亮点吧,改线路也太麻烦了,我家是阳台的灯,后装修的也没法改了,有扣板没法拆,要是客厅的或卧室的改成控火的就行了,能好改点。

网友:
你这种台灯可能是阻容降压的,如果是恒流源可能就是一会闪一下了。

网友:
灯里面肯定是阻容电路,衡流源的话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6-12-31):
现在的墙壁开关里面有小灯,去掉后一般就不会闪了,闪会影响灯的寿命吧,

网友:
是电源滤波电容的余电吧

网友:
会不会是火线对地感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