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灵异吗?2200欧耳机在同一电路下声音不如实测820欧SHH-1声音大

楼主(2016-11-30):
请教是怎么回事,由于上传图片限制无法看到大环图片

这是我的接线图

这是我的接线图

实际万用表测量820欧

实际万用表测量820欧

实际万用表测量2400欧,曾拆下单个耳机接入,声音还是小

实际万用表测量2400欧,曾拆下单个耳机接入,声音还是小

这外观,毫安表没有接入,因为接入后声音变小

这外观,毫安表没有接入,因为接入后声音变小

楼主:
有高手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A:
没错!是这样!
因为SHH-1灵敏度高。

网友B:
很正常,很多人都测试过,舌簧结构优于动铁结构

网友C:
我更关心楼主的大拇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这样!
因为SSH-1灵敏度高。

谢谢,原来是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耳机的灵敏度和音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很多人都测试过,舌簧结构优于动铁结构

是不是我新买的高阻耳机就鸡肋了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上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心楼主的大拇指

帮财务姐姐做账本,自己用壁纸刀划的,缝了4针,现在给铜线扒皮都用钳子,看刀有点害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财务姐姐做账本,自己用壁纸刀划的,缝了4针,现在给铜线扒皮都用钳子,看刀有点害怕了

缝了4针???你也是真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了4针???你也是真虎啊

突然有人进屋,就走神了,已经快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有人进屋,就走神了,已经快好了

受伤了就什么都做不了啦           以后注意安全吧

网友D:
在电流表两端并上一只4.7u电容声音就不会减小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新买的高阻耳机就鸡肋了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上马

基本上没办法改进了,这是由其结构决定的。这种髙阻双极式电磁耳机是比较古老的电声转换器件,只适用于收藏,其灵敏度很低,跟舌簧耳机是没法比的,差太多了。具体测量数据可参考李版的测量结果。链接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599-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流表两端并上一只4.7u电容声音就不会减小啦。

谢谢,这就淘宝, 我焊工一般,能给张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没办法改进了,这是由其结构决定的。这种髙阻双极式电磁耳机是比较古老的电声转换器件,只适用于 ...

您知道那家有舌簧耳机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F:
拉杆天线,四联可变,准备做F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耳机的灵敏度和音量呢

2200欧耳机充磁可提高灵敏度,但也还是比不过舌簧耳机,如果给舌簧耳机加个匹配变压器效果更好。

网友G:
老军用耳机几十年了,打开看看是不是因受潮动铁震片与耳机机芯锈蚀在一起了。

网友H:
低阻抗的耳机,声音大,是因为匹配好。从这里看,也就不“灵异”了。但是,弱台很难听清,甚至不会出现。
高阻抗的耳机,声音小,但是,对谐振电路的影响就小,选择性好一些,弱台信号会出现。其实在实践中,高阻抗的耳机,也不会接收到弱台。可能是因为lc电路本身不强,Q值低的原因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知道那家有舌簧耳机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去交易区找找,我买了6个,还没配线和塞头

网友J:
     这种军用耳机用料做工都很好,打开看里面有两个线圈,按说2200欧高阻的灵敏度应该很高,但是跟早年传统矿石机同样动铁耳机相比,还是不如后者声音大清晰。不知其中什么原因。

网友:
充充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杆天线,四联可变,准备做FM?

是啊,看了论坛里一些大神们的帖子,是想把准备做足的,但目前还是在解决音量和收台数量上纠结着呢,梦想还很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欧耳机充磁可提高灵敏度,但也还是比不过舌簧耳机,如果给舌簧耳机加个匹配变压器效果更好。

是那种变压器呢,淘宝上看不太懂,论坛上的变压器图片淘宝上好像没有,也可能是我没找到,您有链接吗?麻烦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军用耳机几十年了,打开看看是不是因受潮动铁震片与耳机机芯锈蚀在一起了。

听你的话,打开看了,军绿色的圆铁片状态不错,取下后发现电磁铁用透明塑料封着,只露出两个磁力片,这样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阻抗的耳机,声音大,是因为匹配好。从这里看,也就不“灵异”了。但是,弱台很难听清,甚至不会出现。
...

好难啊,还不懂Q值呢,继续学习吧?我买了一些短磁棒和一些里兹线,有机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交易区找找,我买了6个,还没配线和塞头

是交易区买的30元一个的耳塞吗?150欧的那种,灵敏度您用了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军用耳机用料做工都很好,打开看里面有两个线圈,按说2200欧高阻的灵敏度应该很高,但是跟早年传 ...

对,两个线圈还用透明塑料封着,就是音量小啊?是不是我买的耳机不好呢

楼主:
求问充磁方法?家里可以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种变压器呢,淘宝上看不太懂,论坛上的变压器图片淘宝上好像没有,也可能是我没找到,您有链接吗?麻 ...

找本坛友谊电子(yyd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坛友谊电子(yydz)。

谢谢,已经查到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1ss106,如果是的话不需要配变压器,该二极管rd值低。如果1n60或bat85等高rd二极管则建议配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军用耳机用料做工都很好,打开看里面有两个线圈,按说2200欧高阻的灵敏度应该很高,但是跟早年传统矿石机同样动铁耳机相比,还是不如后者声音大清晰。不知其中什么原因。
...

这种耳机是军用耳机,适用于军用收信机,它的要求不是灵敏度而是能耐受很大的功率(可以有很大音量以适应战场环境),

为此,其震膜较硬,装配好后震膜距离磁极要比矿石机动铁耳机的远一些(这样,大功率时才不会碰磁极),故灵敏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L:
超版您好:
    好像错了一个字母,其实别人也看到了,只是没说;很抱歉,对超版还是很尊重的;
    我 ...

多谢指正,错的字母改过来了。
我曾经测试过,在弱信号时发出同等音量舌簧耳机需要的音频功率要小得多,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2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耳机是军用耳机,适用于军用收信机,它的要求不是灵敏度而是能耐受很大的功率(可以有很大音量以适 ...

        多谢fjzxx46老师回复解释!经老师这么一解释豁然开朗,外观看军品耳机品质高大上,怎么会不如普通耳机呢,原来虽然是高阻耳机,但却是大功率耳机,并不是为矿石收音机的微弱信号使用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G:
看来耳机没受潮保存得还可以,这样你剪个与动铁片一样大的薄纸环垫在动铁片下面,等于加大振动片与耳机机芯的间隙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交易区买的30元一个的耳塞吗?150欧的那种,灵敏度您用了感觉如何

不是,是耳塞,舌簧耳塞!我买的舌簧耳机初步试了下,灵敏度挺高的,慢慢淘,总会淘到合心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1ss106,如果是的话不需要配变压器,该二极管rd值低。如果1n60或bat85等高rd二极管则建 ...

我用的就是日立1ss106检波二极管,怎么才能让声音大呢我手头有2AP9锗二极管和进口绿环1N60检波二极管,换过后2AP9声音不如ISS106,IN60没有声音,请教声音变大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耳机没受潮保存得还可以,这样你剪个与动铁片一样大的薄纸环垫在动铁片下面,等于加大振动片与耳机机芯 ...

是垫在磁铁和铁片之间对吗?我明天就试试,有结果回来汇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耳机是军用耳机,适用于军用收信机,它的要求不是灵敏度而是能耐受很大的功率(可以有很大音量以适 ...

请问有什么可以改造方法可以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是耳塞,舌簧耳塞!我买的舌簧耳机初步试了下,灵敏度挺高的,慢慢淘,总会淘到合心意的

方便给个链接吗?好耳机不好找的

网友:
完全正确,有病乱投医试试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看来耳机没受潮保存得还可以,这样你剪个与动铁片一样大的薄纸环垫在动铁片下面,等于加大振动片与耳机机芯 ...

加大间隙灵敏度更低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可以改造方法可以改进吗

没有改动过。难度很大,没有动手。
个人手工想换震动片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手工剪切的片片无法搞平,厚度也难找合适的,
更要紧的是片的材质、热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导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大间隙灵敏度更低了~~~~

您的意见和上边的正好相反,等实践回来告诉你们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改动过。难度很大,没有动手。
个人手工想换震动片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手工剪切的片片无法搞平, ...

好难啊!有点不敢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日立1ss106检波二极管,怎么才能让声音大呢我手头有2AP9锗二极管和进口绿环1N60检波二极管,换 ...

如果你是玩调频,那么1SS106完全足够,如果你是玩中波,那么建议使用1N60或者BAT85。而1N60或者BAT85 阻抗比较高,是不能直接接低阻耳机的。这时候需要t725变压器或者kbp02,这些论坛上的友谊电子(yydz)或者某宝有卖。不过顺便说yydz最近有事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玩调频,那么1SS106完全足够,如果你是玩中波,那么建议使用1N60或者BAT85。而1N60或者BAT85 阻 ...

要学习的还很多啊,中波或调频的意思我刚刚百度,还是不太懂,个人感觉1SS106最容易出生

网友(2017-05-23):
利用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