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通用AM/FM数字PLL控制板

楼主(2016-12-02):
    现在的电调高频头和收音板比较普遍,用电位器调台经常会出现跑台现象,并且调台不够方便,为此,本人也制作过PLL数控收音板(与高频头一体),但部分坛友也建议制作一个通用的PLL控制板,理论上可以控制所有电调并带有OSC本振输出的高频头或收音板,为此,经过近段时间设计制图,基本完成电路图及PCB的绘制;设计此板的目的主要是方便DIY,提高应用灵活性和稳定性,具体特点如下:

1、双面PCB尺寸为80*68mm,体积小巧,节省机箱占用面积,便于与其它系统集成。
2、接口丰富,尽可能多的适应各种硬件配置和需求,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功能扩展,例如控制外部设备。
3、提供保护电路,尽可能防止DIY时错接电源线造成的元器件损坏。
4、内部VT电压可调,也可选择使用外部高质量直流电源作为VT驱动电压;可以为外部高频头或收音板提供直流电源。
5、电源多级滤波,多点接地;模拟高频部分大面积敷铜屏蔽,并可加装屏蔽罩;VT驱动电源与工作电源分开,尽可能减少干扰。
6、使用直插封装IC,容易安装,便于DIY;MCU为STC15W408AS单片机,速度更快,功能更多,自带ADC及串口,无需外部晶振。
7、接口丰富,通过更改软件代码,可实现用轻触按键、ADC键盘、触摸、飞梭、遥控、上位机串口命令等方式的控制,显示屏可使用Usart GPU串口屏、3线或4线SPI接口的1602、12864等作为显示屏幕。

本人为业余制作,水平一般,只是爱好自己动手制作并与广大爱好者们交流,希望坛友们能多多提供建议和意见,共同提高。
软件代码还在调试完善中,希望有能力的坛友也能自己编写代码并共享。

电路图
PCB板正面接口

网友:
开板备件吧,论坛中有需求的,至少我想要。

网友A:
可不可以加个频率切换键,OSC本振频率输出88-108MHZ,用来DIY信号发生器来调试收音机

网友B:
建议单片机到LC72131的通讯用跳线连接,并可引出。因为很多高频头内已集成该LC72131,这样必要时可断开此板上的LC72131,直接去控制高频头内的LC72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单片机到LC72131的通讯用跳线连接,并可引出。因为很多高频头内已集成该LC72131,这样必要时可断开此板 ...

谢谢建议,这样更灵活

网友:
小白严重关注,这样就能更好模块化的控制不同的高频头了。

网友C:
加上声道,信号显示,在加上个直接输入频率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声道,信号显示,在加上个直接输入频率可以不?

信号强度可以通过VSM接口检测,单声/立体声可通过其它闲置I/O口检测,只要增加对应软件代码就可以,直接输入频率不太好办,至少需要10个按键,当然,用遥控器按键是可以的

网友D:
这图画得真漂亮,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CB走线优美。

GND网络,可以多打些过孔,让地电平更加平衡。

网友:


网友:
就看带本振输出的模拟高频头好不好找了 我之前找了没找到~~看看哪个大神能搞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画得真漂亮,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CB走线优美。
GND网络,可以多打些过孔,让地电平更加平衡。

多谢建议,PCB是用论坛里的Sprint Layout 6.0画的,易用好学,功能够用
楼上所说带本振的电调高频头淘宝上很多,如LA1787芯片的就比较多

网友E:
VSM要接个单运放做电压跟随比较好,一般收音头驱动不了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VSM要接个单运放做电压跟随比较好,一般收音头驱动不了指针表

他使用的是单片机引脚,可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SM要接个单运放做电压跟随比较好,一般收音头驱动不了指针表

单片机通过8位ADC(模/数转换)将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0-255,通过数字大小来检测信号强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加个频率切换键,OSC本振频率输出88-108MHZ,用来DIY信号发生器来调试收音机

这个建议非常好。

网友:
楼主这一搞,带本振输出的高频头,又要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建议非常好。

本振频率=接收频率+中频频率,FM一般是98.7-118.7MHZ,PLL芯片不会产生本振,它只能检测本振频率,本振还是由高频头产生,当然,PLL芯片可以控制高频头产生我们需要的的本振频率

网友:
我也想要这种改板,不知道啊可以控制saa1057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振频率=接收频率+中频频率,FM一般是98.7-118.7MHZ,PLL芯片不会产生本振,它只能检测本振频率,本振还 ...

其实只要在程序里,增加一条,选择中频是+0mhz还是+10.7mhz就可以了。

当中频是加0,就相当于屏幕上什么频率,本振输出就是什么频率,当信号发生器用,频率比较直观。

当选择中频是+10.7mhz,就是现在的超外差模式,屏幕上显示的频率,是收音机接收的频率,比实际本振真实的频率低10.7mhz。

楼主可能没看懂我们的意思。

网友G:
楼主的电路图是不是Splan7.0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只要在程序里,增加一条,选择中频是+0mhz还是+10.7mhz就可以了。

当中频是加0,就相当于屏幕上什 ...

中频0MHZ可以使软件控制高频头输出频率与显示频率一致,但高频头硬件只能输出最低98.7MHZ的本振频率,再低的频率硬件就完不成了。
PLL芯片的频率范围很宽,FM可以达到10-160MHZ,AM为0.5-10MHZ或2-40MHZ,如果能有宽频的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
电路切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路图是不是Splan7.0画的?

是的,Splan 7.0挺好用的,就是没有中文版的,也不支持中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中频0MHZ可以使软件控制高频头输出频率与显示频率一致,但高频头硬件只能输出最低98.7MHZ的本振频率,再 ...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个能控制电调高频头的板子不是么?专板专用,功能单一性能,优越就好。什么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浮云。众口难调,有本事的就自己在楼主的基础上再开发。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个能控制电调高频头的板子不是么?专板专用,功能单一性能,优越就好。什么其他花里胡 ...

有些人设计个东西就喜欢添加很多杂项,说是收音机,结果变信号发生器了.
主杆枝叶分不清啊

网友:
VT控制 滤波一定要做好,不然影响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个能控制电调高频头的板子不是么?专板专用,功能单一性能,优越就好。什么其他花里胡 ...

已打样PCB,高频头控制之外的功能暂时没有考虑,有需要的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自己开发,等PCB打样回来调试完成再公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