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2单管机

楼主(2016-12-02):
试着用9012做了个单管机,标准的636电路,只是将两只检波二极管换成了1N4148硅二极管,电流约1毫安,接收本地中波台音量适中,与锗管单管机比较无明显差异,只是不需加再生,但也加不了再生,稍微加一点再生就啸叫,不加正好。和以前用9015做的单管机效果差不多,感觉选择性好像差点,总的感觉用90系列的管子作单管机还是9014 最好,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声音响亮,不用加再生效果已经不错了,不知曾经尝试过的坛友是否也有这种体会。

网友A:
漂亮。。。问下用的耳机是高阻的吗?手机耳机是否可正常发声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放大倍数的问题。

网友:
漂亮!用360P的老单连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问下用的耳机是高阻的吗?手机耳机是否可正常发声

采用800欧高阻耳塞,如采用手机耳机偏流需重新调整,也能响。

网友:
我有过体会
90系列的管子中
用9014效果最好

网友:
没做过这个东东。倒是换过

网友:
都有点儿视觉艺术了   赞一个

网友:
漂亮,但单管机不加再生不好玩!

网友B:
9011,9102/3,9014/5,9018我都以插接的方式在同样的单管机电路板上面试过(PNP和NPN的就换下电源的极性,对应地调整检波二极管的极性)。
9014的确比较给力,但是选择性和再生是个问题。
9011+再生的选择性效果其实很不错。但是问题在于,再生的调节确实是个比较纠结的事情,高低端的灵敏度也不同。
在多次试验过之后,就没怎么弄直放机了,改超外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1,9102/3,9014/5,9018我都以插接的方式在同样的单管机电路板上面试过(PNP和NPN的就换下电源的极性,对 ...

试过用锗管吗?

网友B:
试过,忘记说它了。
曾在众多3AG管子中挑选了一个HFE90左右,Iceo约10uA的管子。
用的是636的电路,2AP9倍压检波,射极+线圈再生。
不加再生效果比不上9014,且锗管必须用高阻耳机。
另外锗管受温度影响大,秋天效果较好。
曾出差各地带着听,曾在华北平原,半夜收听,全是鸟叫声,一只鸟一个台。很好玩。
其实玩单管机,就是在临界再生点找更多的弱台,算是一种挑战。
几年前曾在西南地区,午夜收到过台语的宗教节目。后来就再没收到这个台了,连超外差机器都没收到过。
现在不玩儿这个了,玩场管,玩超外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专门介绍来复再生电路的老资料说过,再生对选择性有利,加再生的收音机不容易串台,所以书上建议,对 ...

是的, 巜来复晶体管收音机》也是这样说的, 我实浅也证明是这样, 加再生的锗管机比9014灵敏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过,忘记说它了。
曾在众多3AG管子中挑选了一个HFE90左右,Iceo约10uA的管子。
用的是636的电路,2AP ...

我也有同样体会, 再生机收过的台超外差没收过, 68-1电路更经典,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样体会, 再生机收过的台超外差没收过, 68-1电路更经典,性能更好

就单管机而言,68-1电路确实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