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种舌簧耳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2-03):
去年从一位坛友这里买了几个舌簧耳机,其中一个没有型号,只有数字783,今天没事拿来听听,发现强台声音不如shh-1,但是弱台相对清晰一些,不知道谁知道这个型号,告知一下。

楼主:
为什么加不上图?

网友:
里面就是SHH-1,不信俺拆给您看。我以前发过一个拆解的帖子。比一般SHH-1高2毫米吧!

网友A:
拆过一只里面是SC2-300结构,普通SC2-300是塑料后盖,这种应该是密封防曝型。

普通SC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只里面是SC2-300结构,普通SC2-300是塑料后盖,这种应该是密封防曝型。

我可拆过不少哦,只有左上角的才是真正的SC2-300,兰色字母加数字以及上讯标志很大,比SHH-1重,其余都是SHH-1。也可用小大头针或铁屑试验,能吸住的就是SC2-300.

网友(2017-08-08):
舌簧耳机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2017-09-13):
这个是不是以前电话里面的那种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