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年的电动车充电器到底还是没找到毛病在哪

楼主(2016-12-03):
去年开始修的一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毛病是两个灯闪烁,输出电压随着闪烁跳动,去年就修了好几天,没修好就放一边了,这两天没有事翻出来继续鼓捣,不值钱的东西,为了找到毛病却搭了不少配件和时间,地毯式的把元件全部焊开检查,没有发现有不正常的,3842,8N60,整流管,输出输入电容,LM324,0.1欧0.5欧电阻,光耦,TL431,变压器等等,都换了,就是闪灯啊!我是服了,

手里还有一个基本一模一样的好的充电器,对照来着,这个好的昨天有一阵也出现闪灯的毛病了,(这个好的我没有拆卸,自己就出现闪灯了)后来自己又好了???难道这款充电器都是这毛病???蒙圈了

楼主:
哪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A:
充电器乱换配件是没用的,要懂得测量关键点才行。有些是取样电阻或是电容有问题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乱换配件是没用的,要懂得测量关键点才行。有些是取样电阻或是电容有问题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有乱换配件,都是按照原型号替换的

网友B:
电阻电容换过没有?以前有一开关电源电压不稳定而且偏低,把工程师和修理员都难住了,最后经过我手时发现431那个补偿电容漏电引起的,因为是CBB电容,他们都没注意,觉得不可能坏,可事实就是坏了。

网友:
看看输出边上的稳压管,输出部分的快恢复二极管,还有输出部分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C:
我正好手头上也有一个在搞,高压部分大面积烧毁,逐一更换,好不容易把3842整正常了,结果高压又加不上了,老打火,现扔一边了,,7N60已经搞坏3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手头上也有一个在搞,高压部分大面积烧毁,逐一更换,好不容易把3842整正常了,结果高压又加不上了, ...

缘分啊,充电器修过很多,有时遇到难度大的,也是牺牲第几个元件才修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容换过没有?以前有一开关电源电压不稳定而且偏低,把工程师和修理员都难住了,最后经过我手时发现43 ...

谢谢帮助,431两边的电容刚才又替换了一边,还是不好使

网友D:
这个我感觉该查电流取样部分吧,

我碰过一个蛋疼的,上电要慢慢涨电压,正常5V,十几秒能成功涨上去就啥问题没有,要是涨不上去就没有电流

网友E:
最好找张近似的电路图分析。

两个发光管,一个红的应该是电源指示,一个是变光双二极管。
红色的电源指示灯也闪吗?如果这个灯闪,输出电压严重不稳,就要查查8N60的驱动电路。
如果只是双二极管闪,检查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找张近似的电路图分析。

两个发光管,一个红的应该是电源指示,一个是变光双二极管。

都闪,该查我基本都替换过了,感觉就是3842没有工作起来,300V和启动电阻没有问题,用外接电源接3842后,灯不闪,但是输出电压低很多???

网友:
对于疑难故障,最好先将电路板先清洗一遍,晒干或者电吹风吹干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感觉该查电流取样部分吧,

我碰过一个蛋疼的,上电要慢慢涨电压,正常5V,十几秒能成功涨上去就啥 ...

这应该是3842的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容量降低了

网友F:
工作时,测3842的供电电压。用外接电源供电时,测3842工作电流。最后怀疑变压器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时,测3842的供电电压。用外接电源供电时,测3842工作电流。最后怀疑变压器匝间短路。

变压器用同样的替换过,不好使,3842的工作电压在8-12V左右跳动,150K启动电阻替换加另外并联一个,都不起作用,用外部电源给3842供电,灯就不闪了,但是输出端电压低,就是因为用外部电源临时供电,是用手拿着实验的!手一歪和6脚碰上了,坏了一大片

网友:
果然蛋疼的问题,不过这也说明是小问题,主要查小元器件稳定性

网友:
再有就是电源灯闪,估计输出部分有漏电或短路(软),先断开输出

网友G:
试试把光耦输入临时短路,看看电源还打嗝不,这样就知道该查高低压那一侧

网友H:
用示波器查3842输出波形,当然这个要在将6N60场效应管焊下的基础上,并且要单独用16V以上的电压给IC供电,3842试的波形没有问题了,再将LM324拆下来检测,还有也可以拆下光耦加电用万用表检测,随后检测一下各级二极管是否有问题,一番处理以后,剩下的阻容件就不是太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把光耦输入临时短路,看看电源还打嗝不,这样就知道该查高低压那一侧

220输入端串联一个100W的灯泡,按照你说的把光耦输入端短路(低压那边),这时100W灯泡一闪一闪的,充电器上的指示灯就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查3842输出波形,当然这个要在将6N60场效应管焊下的基础上,并且要单独用16V以上的电压给IC供电,3 ...

示波器太高深了,不会弄,也没有。拆下NOS管,单独给3842供电时,6脚驱动MOS管的电压有15V左右?(这个是不对的,应该的微弱的跳动电压才对呀)。还有就是把3842的7脚与电路断开,单独供电,这时灯就不闪了,但是输出端电压很低?
不接光耦我倒是没试验过,二极管都检查了,没问题,阻容也都拆下测量了,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查3842输出波形,当然这个要在将6N60场效应管焊下的基础上,并且要单独用16V以上的电压给IC供电,3 ...

感觉就是3842没运行起来似的,但是300V和启动电阻都没问题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220输入端串联一个100W的灯泡,按照你说的把光耦输入端短路(低压那边),这时100W灯泡一闪一闪的,充电 ...

指示灯不闪是指不亮还是长亮,输出电压多少,感觉可以换掉3842的电源电容

网友I:
新充电器这么便宜,修理还有价值吗?遇到灯亮无输出还修修(极性接反烧次级保险或0.1Ω电阻),如初级烧坏f基本成片烧件就没有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充电器这么便宜,修理还有价值吗?遇到灯亮无输出还修修(极性接反烧次级保险或0.1Ω电阻),如初级烧坏f基 ...

目的是修好这个充电器,我不缺充电器,有的是,我是修电动车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指示灯不闪是指不亮还是长亮,输出电压多少,感觉可以换掉3842的电源电容

指示灯不亮,3842电源端的两个电容都换了,还那样

网友:
应该是稳压部分吧?慢慢检查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太高深了,不会弄,也没有。拆下NOS管,单独给3842供电时,6脚驱动MOS管的电压有15V左右?(这个 ...

我修TL494电源电路、LM3842控制电源电路,常用示波器看看IC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这对于炸管子的电源尤其适用,还有电瓶车充电器手里也有10多个吧,有时修修就是为了玩,因为买个二手的充电器5元以内就可以买到了。为了修好还是要彻底检查一下,自己还做了一个LM324运放检测电路,这样修起电源来首先把主要的IC监测了,其他问题就好排除了!
一次在修一个炸管子(6N60)充电器时,就是用示波器查看输出波形正常,换上场效应管就击穿,后来查的为栅极串的那个小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场管激励不足,场管不能瞬间及时关闭所引起的,买台20兆示波器二手的用不了200元了,已是很便宜啦。

网友J:
像3842这类带有附属电源的芯片,  工作异常的 直接检查芯片的附属供电部分就行了  还有一个芯片的性能要保证,现在很多芯片都是C级片  稳定性差得很, 还有检查一下电流检测电阻,有没有变值,  这个东西很好修的, 可能是楼主对这个原理不太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3842这类带有附属电源的芯片,  工作异常的 直接检查芯片的附属供电部分就行了  还有一个芯片的性能要保 ...

谢谢版主的帮助,毛病刚刚找到了,431旁边的一个501可调电位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查3842输出波形,当然这个要在将6N60场效应管焊下的基础上,并且要单独用16V以上的电压给IC供电,3 ...

毛病刚刚找到了,431旁边的一个501可调电位器坏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帮助,毛病刚刚找到了,431旁边的一个501可调电位器坏了

  电路板三大坏 电解  微调  插接件

  修好了把电路板清洁干净 要不然下次再修的时候你都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修TL494电源电路、LM3842控制电源电路,常用示波器看看IC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这对于炸管子的电源尤其 ...

毛病刚刚找到了,431旁边的一个501可调电位器坏了,
有一次修充电器,也是坏了好几个8N60,后来查到一个电阻开路了,就是你说的那个电阻,对示波器真的一窍不通,能力有限,还是不升级设备了,呵呵

看来你也是一个喜欢修理的人啊!希望常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板三大坏 电解  微调  插接件

  修好了把电路板清洁干净 要不然下次再修的时 ...

这个充电器上的元件我都差不多从新组装一边了,呵呵,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目的是修好它!!!

网友K:
看看电源控制芯片  ,有时候芯片时好时坏 照成错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电源控制芯片  ,有时候芯片时好时坏 照成错误现象

毛病刚刚找到了,431旁边的一个501可调电位器坏了

网友F:
恭喜恭喜哈!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电位器坏是开路呢还是短路?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觉得楼主很奇怪,既然有一模一样好的充电器,为什么不交叉一下高低压电路,无非是飞几条线的事,起码确定是那边问题,不用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电位器坏有时故障很隐蔽。电磁炉中也经常有

网友C:
终于修好了,太恭喜了!佩服“秋天的风”的动手能力,,我现在特别怕拆焊,替换,主要板经不起几次折腾,,就想一步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修好了,太恭喜了!佩服“秋天的风”的动手能力,,我现在特别怕拆焊,替换,主要板经不起几次折腾,, ...

谢谢您的(恭喜),菜鸟没有一步到位的本事,就得大动干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楼主很奇怪,既然有一模一样好的充电器,为什么不交叉一下高低压电路,无非是飞几条线的事,起码确定是 ...

就是像你说的,两个充电器交叉实验,才确定出来那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哈!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电位器坏是开路呢还是短路?分析一下原因?

开路了,这个电位器是微调输出电压的,电阻小输出高,反之输出择低

网友L:
建议你全部元件买套新的 哈  组装台  变压器不换 其它电阻电容管子全换 你就不会怀疑人生了!

网友:
现在充电器已没有可调电阻了,是怕充电器装车尾箱震动引起阻值变化。

网友M:
可调电阻多半是调压用的,要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调电阻多半是调压用的,要换成固定电阻

已经换了,就是阻值不好配,

楼主:
好建议,你有过这经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你全部元件买套新的 哈  组装台  变压器不换 其它电阻电容管子全换 你就不会怀疑人生了!

好建议,你有过这经历是不?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建议,你有过这经历是不?

是的测好可调电阻阻值,用2个电阻串联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测好可调电阻阻值,用2个电阻串联搭配。

为什么要用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N:
呵呵    东西不值几个钱,但修好了的乐趣用钱是没法买的的。恭喜你

网友:
很多东西不是看标的多少都可以换多少的,有个匹配问题,都是有范围,很多时候正常的机器你去测测电容和标的不一样,假如你换个标的一样的,你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呵呵    东西不值几个钱,但修好了的乐趣用钱是没法买的的。恭喜你

说的非常对,我一个外行能把这个东西修好了,就已经很满足啦

网友:
1.低压侧主电压整流管,滤波电容。
2.低压侧12-15伏绕组,限流电阻,整流管,滤波电容。
3.充电电流取样电阻,是否断路和变值。
高压侧3842供电绕组,限流电阻,整流管。滤波电容。

网友:
修好以后就可以触类旁通。祝贺。

网友O:
修好了没有?楼主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修好了没有?楼主是什么原因?

与431一脚相连的可调电位器坏了

网友:
楼主可找一好的充电器,把3842、324拆下,安上ic座,便于测试相关ic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