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里的土豆制作收音机,能收到三个台混音

楼主(2016-12-04):
我在前苏联科学杂志上的看到的一篇文章
我在前苏联科学杂志上的看到的一篇文章

把土豆切开。中间隔一层绝缘塑料膜。然后用皮筋捆起来。然后插上led发光二极管,一只引脚插左半边土豆,
一只引脚插右半边土豆,然后左半边土豆接天线。右半边土豆接地线,再然后接上抗阻耳机,成功收到两个台混音

接线图
实物

网友A:
总感觉土豆只是起了导线作用。把它分开效果不会有变化。

网友:
我不懂俄语,不知道中间的薄膜是什么材料,若是能让电解质通过则可能有原电池的作用,否则只能是个电容罢了。

网友:
土豆电容

楼主:
你们有空试试吧,

网友:
再把那根天线A拔掉,照样能够收到声音,信不?

网友:
洋芋滤波器,好好好好

网友:
估計檸檬也行 有了最原始的電池和LED檢波

网友:
这个好。吃的听的都有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能讲下原理吗?

网友:
以土豆的截面积和塑料薄膜的介电常数计算这个实验中的土豆和塑料薄膜等效为一个几百pF的电容;若插入土豆的金属材料因为塑料薄膜在电气上的的阻隔无法形成原电池不能为二极管提供偏压……大致分析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土豆只是起了导线作用。把它分开效果不会有变化。

哈哈哈,有意思,我很赞同。

网友:
大开眼界很有意思。

网友:
或许西红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