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几块砖就把机油给换了

楼主(2016-12-04):
俺的小k2该换机油了,打算自己动手,先认真学习了置顶烟版的润滑油帖子和眉版的换机油帖子,心里有底了。 机油是在本地中石化加油站买的,机油格和扳手在某东网购。先想到把车右轮开到马路牙子上,一试太低钻不进去, 最后放弃。后来找来两块厚木板,垫三块砖头,把车开上去,拉紧手刹,能钻进去了。先用个三抓的扳手怎么也拧不开机油的螺丝,后来换个长的才拧松,用手拧下螺丝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弄了满手油,放干净机油,发动车运转一会机油又喷出一些,熄火。拧下机油格,新机油格胶圈上抹些新机油,徒手拧紧,把放油螺丝擦干净也拧紧,力度按烟版讲的用扳手稍微用力即可。最后新机油先倒进去3升左右,拔出机油标尺几次才在标尺刻度范围之内。全程一人操作,放油时弄了一手油,最后换机油格都没有拍照。

网友A:
不错!我也网购了机油,油芯,机油比你这好,还没敢动手。

网友B:
放干净后再运行发动机,活塞会不会缺少润滑而拉缸?

网友:
机滤在下面的话只能这样做,要是在上面就简单了;
我买了抽油机扳手,自己换油,不过不用钻到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网购了机油,油芯,机油比你这好,还没敢动手。

学习了烟版的帖子俺放弃了那些所谓的合成全合成机油,选择了普通润滑油,90米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干净后再运行发动机,活塞会不会缺少润滑而拉缸?

运行10秒左右,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
都是厉害的人,版主是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干净后再运行发动机,活塞会不会缺少润滑而拉缸?

再认真学习 学习一下 换油标杆帖,   本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的。

   拉缸是需要条件的,  就和燃烧一样,  只要任何一个条件缺少了都不会引起拉缸,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注意的步骤,具体参看本版区顶置的相关贴子,

   拉缸的形成必须是缺油, 第二是高温,第三是持续时间。   虽然发动机放油,油盆没有,但是发动机管道和汽缸壁 活塞环上因为毛细作用还有存油。 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缺油, 发动机换机油状态基本都是 温度比较低的状态所以 没有高温影响, 持续时间仅仅是启动几十秒   这个时间即使是完全的干磨对金属表面也不会有影响。

楼主:
感谢无烟超版加分鼓励!

网友:
头抬那么高,肚里东西能吐完不?

网友:
换油前先运行。。。。。。。。。。。

网友:
动手达人,支持

网友C:
砖头加木板,挺危险的,楼主躺车下面不害怕啊,我以前见过砖头搓倒的,挺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砖头加木板,挺危险的,楼主躺车下面不害怕啊,我以前见过砖头搓倒的,挺吓人

说实话,当时有些害怕,想着木板突然断了,俺就……也不至于报销了吧,整个过程是提心吊胆的,好在担心的事没有出现。

网友D:
我也该换了.
可我去年网购的某品牌4L机油的淘宝链接被店家撤掉了, 代之以 5L 的.
用阿里旺旺与店主沟通后得知要 4L 也有, 可以先拍下 5L 的然后改价格.
店家解释说之所以把网店上 4L 的链接给撤掉了, 是因为这款机油在店主开的实体店里销售得太好, 快不够卖了.

我这心里直犯嘀咕: 真有这事?

网友E:
这种方法换油 本是不可取的 不可提倡, 动作非常危险 万一木板断喽 你怎么办  在往上开一个  把车轮停在砖上也行啊   在说了这种方法车辆倾斜角度太多 油不可能放净  在一个  一般车 用油都是4L  SUV 可能达到5L   你加3L   应该少吧  把车静止一夜  第二天早上天 你在看看油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该换了.
可我去年网购的某品牌4L机油的淘宝链接被店家撤掉了, 代之以 5L 的.
用阿里旺旺与店主沟通 ...

版主  可以去国美在线 买机油   我买的美浮的  很不错

网友:
车身不平能把油都放干净吗

网友:
,放干净机油,发动车运转一会机油又喷出一些

这个对发动机很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  可以去国美在线 买机油   我买的美浮的  很不错

多谢指教. 我过两天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换油 本是不可取的 不可提倡, 动作非常危险 万一木板断喽 你怎么办  在往上开一个  把车轮停在砖 ...

那么厚的木板,断不了的,我看一下木板与砖的厚度能差多少,没问题的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这个季节用15W-40的机油一定是在热带地区吧,好象机油级别也有点低SG级的,至少得用个SL吧

网友:
安全第一,把后轮塞三角木,我加机油的时候从没有用过漏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这个季节用15W-40的机油一定是在热带地区吧,好象机油级别也有点低SG级的,至少得用个SL吧

没有看车牌吗?皖地的,安徽最冷的时候也没有零下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当时有些害怕,想着木板突然断了,俺就……也不至于报销了吧,整个过程是提心吊胆的,好在担心的 ...

我这边自己换机油的,都是用钢管焊接一个架子,然后膨胀螺丝固定到水泥地上

网友:
嗯,这真是个既省钱又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向楼主学习!

网友:
在车的下面塞一个备胎 安全多了

网友:
机油放了还着车  这样不行吧

网友:
很佩服这个动手能力,不过确实看着危险,希望楼主能改进下,砖头倒了真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