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

楼主(2016-12-04):
刚收来的,开始以为是产品来,但等清灰以后出看出来是50年前牛人DIY的作品。外壳、度牌、机架、都是DIY的,输出变压器看上去也不是成品,因为是口子型的铁芯,震荡线圈的外壳是日光灯启动器的铝罩,整个6管机电路板分3块,变频、中放、低放。双联的拉线盘是瓶子盖,螺纹槽正好走拉线。到手时缺喇叭与音量电位器,还有两个旋钮,还没来及修复。当年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收音机的主人要是健在好话应该70多了,在这里向老一代无线电爱好者致敬!

网友A:
高人的DIY,高手,因为是收集零件做的,不能断定此机的制作时间

网友B:
这是文革前的作品吧?很少见了

网友:
还真是DIY的呀,那时候光收集元件就不是伯容易的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面板看应该是DIY的,这种中频变压器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也是头回见,看来还是正规长出的,顶部打印着“901” “津无”  “465”字样,推测是天津某无线电元件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的DIY,高手,因为是收集零件做的,不能断定此机的制作时间

电阻器上的年代大都是66、67、年,电解电容最晚的是68.8,看来此机的制作时间是70年代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文革前的作品吧?很少见了

差不多正值文革期间,当时的环境能做到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

网友D:
太漂亮了,搭棚晶体管。LZ把他修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的,通电试试性能怎么样?

少件,线路还没完全恢复。一动焊点就破坏了原貌,但修好了更有价值,正值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漂亮了,搭棚晶体管。LZ把他修复了吧!

正在筹备元件,一定修好它,这是早期晶体管线路形式中周、搭棚加铆钉都是罕见的了。

楼主:
历经了近50年的风雨,还能隐约看出当年的风采,想象一下它的主人当年制作完成后是多么的高兴啊。

主人是个细心人,磁棒支架是用木头做的,外面缠了塑料带,那个塑料带再也买不到了,是很窄的很厚但边缘很薄,包上以后不会在边缘起边。磁棒在架子上可以用手旋转,这样可以在收音机摆放好以后调整磁棒到最佳收听位置,独具匠心。

度盘是玻璃的,字是衬在玻璃里面的白纸,岁月留痕已经泛黄了,最里面还有一层不透明的绝缘板压着,三合一的结构。

电池片的负极弹簧焊了一个一号电池的正极铜帽,可以减小接触不良的机会,正极片的固定螺丝都进行了封蜡,防止漏液腐蚀。

双联轴上的拉线盘真是叫绝了,轴套是废旋钮砸出来的(或者电木外壳内预浇筑的螺母攻丝),铁质瓶子盖运用到了极致,两道螺纹线正好做拉线的导轨。

内部指针的衬底片的固定也叫绝了,四个螺丝的支撑套管用的是毛笔笔杆锯成的小管子。

网友:
自制的能留住很难得。

网友:
首先向老一辈无线电爱好者---DIY大家致敬!那个年代能做成这么一台机,要费多大的心血。就玻璃刻度盘的钻孔就不是件容易事,还得懂美术绘制、做底盘机加工、做机壳当木匠,太了不起了!

网友:
业余高手的作品。

网友:
向老一辈致敬,学习。这才是学维修的好的实物好教材!

网友:
当年做这么个鸡鸡,也是不容易,还真是绝无仅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头回见,看来还是正规长出的,顶部打印着“901” “津无”  “465”字样,推测是天津某无线电元件 ...

津无901中周变压器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价格比较便宜,DIY者利用它的外壳及线圈加以改造,用于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津无901中周变压器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价格比较便宜,DIY者利用它的外壳及线圈加以改造,用于半导体收音 ...

谢谢白版解惑!看来这位爱好者是重绕线圈了,实在不易。

网友:
业余作品,DIY高人

网友:
还真是DIY的呀,那时候光收集元件就不是伯容易的事哟

网友:
那个振荡线圈,外壳还是用日光灯启辉器外壳改造的。

网友:
打理的很赶紧哦,还是自己DIY,放博物馆吧

网友:
作者真是高手!在那资源稀有的年代能自己动手做出这么一件宝贝,真是巧夺天工!

网友:
对前辈的综合技能肃然起敬,艰苦奋斗、穷则思变,也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漂亮了,搭棚晶体管。LZ把他修复了吧!

谢谢加分!当年爱好者的干劲真是不可思议,现在物质条件优越,年轻人中又能有多少人专心致志地去干一件事情呢?

网友:
不错。当年制作这样的机器确实不容易。

网友:
文革期间的DIY作品,或者是概念样机,作者太厉害了。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不简单!
不知道楼主是否能够寻找到原制作者?
这样的收音机最好不要做任何改动,应该保持原貌,用以收藏是最好的了。

网友:
楼主千万不要大动干戈,好心修理。这里面最值钱的就是那个高频管3AG1,二级。上海晶峰牌,上海无线电二厂产.70年代后期就停产了!当年一级品都是军用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只能买的二级品!

网友:
纯手工  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不简单!
不知道楼主是否能够寻找到原制作者?
这样的收音机最好不要做任何改动,应该保持 ...

很想找到原作者,好好交流一下并介绍到矿坛来,但希望渺茫。因为这样的作品,不是主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机器是从一个职业杀手那里买的,有机会倒推一下,问一问他的进货来源,再从收破烂的那里去找线索吧。

看到这样的作品,对原作者是肃然起敬,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凑齐零件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网友H:
这机器确是那个年代DIY风格。津无901本是电子管双调谐中周,大跃进时期生产,质量差点,积压较多,62年左右开始降价处理,《无线电》介绍,切去一半,拆掉原线,再按晶体管收音机中周匝数比改成单调谐。《无线电》哪一期,忘了。也有用这中周的磁芯做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的。振荡线圈的磁芯八成也是利用中周磁芯改绕的。

网友:
当年的髙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确是那个年代DIY风格。津无901本是电子管双调谐中周,大跃进时期生产,质量差点,积压较多,62年左右 ...

难道说津无901原来是配直流电子管的中周?在1962年第5期第20页有冯报本先生写的文章《交流、电池两用超外差是式收音机》,封底有彩绘的电路图与实物接线图,中周是圆形双调谐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说津无901原来是配直流电子管的中周?在1962年第5期第20页有冯报本先生写的文章《交流、电池两用超外 ...

不一定。天津很多交流五灯机也用这中周。三灯的鹦鹉93-A1和鹦鹉621也是它。好像是仿的北京友谊ZP03-1。901中周是单股线,其实不太适合电池式电子管。电池管跨导较低,用Q较高的中周,增益较为理想。类似体型的中周还有中央411。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天津很多交流五灯机也用这中周。三灯的鹦鹉93-A1和鹦鹉621也是它。好像是仿的北京友谊ZP03-1。90 ...

谢谢可达网友的解答  这种圆形的电子管用中周我是头一次接触,除了常用的312型中周外,只接触过老的调容式中周的电子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达网友的解答  这种圆形的电子管用中周我是头一次接触,除了常用的312型中周外,只接触 ...

客气

网友I:
楼主接着DIY,不许偷懒图省事

网友J:
咋一看是电子管收音机,往下看是纯晶体管的;可以看出原机主当时DIY这台晶体管收音机耗费不少心血,这台机器有不少东西都是DIY的,扣题了:世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接着DIY,不许偷懒图省事

对高手近半个世纪前的作品,更多的是心怀敬畏,都有点不敢动手了。那两个旋钮是我用了30年的时间,分别从潍坊与李村破烂市淘到的,颜色稍有差异,其中一个用在我DIY的矿石机上,现在拆了用在这里也算与机主人这位牛哥有缘了 文物维护很艰难,配个电位器一看就扎眼,螺母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咋一看是电子管收音机,往下看是纯晶体管的;可以看出原机主当时DIY这台晶体管收音机耗费不少心血,这台机 ...

是的,从放电池位置的电木板磨出的痕迹,看得出这机器为主人工作了很久很久。喇叭已经没了,图片里的是我多年收藏的,从四个螺丝的锈蚀情况与电池弹簧 的氧化程度来看,喇叭已经取下不下20年,机器停用也有几十年了,综合判断,主人使用这个机器的时间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如果不是爱不释手的话是不会用这么久的。

网友:
特珠年代的高手呀!